[APM32F4] APM32F407芯片GPIO原理浅析

楼主(2025-03-08):
GPIO是我们在日常开发过程中最经常使用的外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GPIO这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外设内部电路是如何是如何实现的呢?本文就带大家分析一下GPIO的电路原理。
GPIO是通用输入/输出引脚的英文简称,是芯片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APM32F407IGT6这颗176引脚的芯片,其中GPIO数量高达140。由此可见GPIO的重要程度。其中大部分引脚除了作为GPIO使用外,还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复用为其它外设引脚,例如USART,IIC,SPI,ADC,DAC等,可以完成对应的通信,控制或采集功能。可以说GPIO数量就代表着芯片外设功能和引脚组合的丰富程度。
GPIO基本结构
每个GPIO内部都会有如下的电路结构,这个电路为GPIO实现多种多样的功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保护二极管:IO引脚上下两边两个二极管用于防止引脚外部过高、过低的电压输入。当引脚电压高于VDD时,上方的二极管导通;当引脚电压低于VSS时,下方的二极管导通,防止不正常电压引入芯片导致芯片烧毁。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直接外接大功率器件,须加大功率及隔离电路驱动,防止烧坏芯片或者外接器件无法正常工作。P-MOS管和N-MOS管:由P-MOS管和N-MOS管组成的单元电路使得GPIO具有“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的模式。这里的电路会在下面很详细地分析到。
TTL施密特触发器:信号经过触发器后,模拟信号转化为0和1的数字信号。但是,当GPIO引脚作为ADC采集电压的输入通道时,用其“模拟输入”功能,此时信号不再经过触发器进行TTL电平转换。ADC外设要采集到的原始的模拟信号。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FT”代表着这个GPIO口是兼容3.3V和5V的。如果没有标注“FT”,就代表着不兼容5V。由APM32F407芯片的用户手册可知,GPIO共支持八种工作模式: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Mode_AF_OD 开漏复用输出
  • 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输出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这八种工作模式:
浮空输入模式
浮空输入模式下,I/O端口的电平信号直接进入输入数据寄存器。也就是说,I/O的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完全由外部输入决定;如果在该引脚悬空(在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读取该端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
上拉输入模式
上拉输入模式下,I/O端口的电平信号直接进入输入数据寄存器。但是在I/O端口悬空(在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输入端的电平可以保持在高电平;并且在I/O端口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入端的电平也还是低电平。
下拉输入模式

下拉输入模式下,I/O端口的电平信号直接进入输入数据寄存器。但是在I/O端口悬空(在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输入端的电平可以保持在低电平;并且在I/O端口输入为高电平的时候,输入端的电平也还是高电平。
模拟输入模式
模拟输入模式下,I/O端口的模拟信号(电压信号,而非电平信号)直接模拟输入到片上外设模块,比如ADC模块等等。
开漏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模式下,通过设置位设置/清除寄存器或者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值,途经N-MOS管,最终输出到I/O端口。这里要注意N-MOS管,当设置输出的值为高电平的时候,N-MOS管处于关闭状态,此时I/O端口的电平就不会由输出的高低电平决定,而是由I/O端口外部的上拉或者下拉决定;当设置输出的值为低电平的时候,N-MOS管处于开启状态,此时I/O端口的电平就是低电平。同时,I/O端口的电平也可以通过输入电路进行读取;注意,I/O端口的电平不一定是输出的电平。
开漏复用输出模式  开漏复用输出模式,与开漏输出模式很是类似。只是输出的高低电平的来源,不是让CPU直接写输出数据寄存器,取而代之利用片上外设模块的复用功能输出来决定的。推挽输出模式推挽输出模式下,通过设置位设置/清除寄存器或者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值,途经P-MOS管和N-MOS管,最终输出到I/O端口。这里要注意P-MOS管和N-MOS管,当设置输出的值为高电平的时候,P-MOS管处于开启状态,N-MOS管处于关闭状态,此时I/O端口的电平就由P-MOS管决定:高电平;当设置输出的值为低电平的时候,P-MOS管处于关闭状态,N-MOS管处于开启状态,此时I/O端口的电平就由N-MOS管决定:低电平。同时,I/O端口的电平也可以通过输入电路进行读取;注意,此时I/O端口的电平一定是输出的电平。推挽复用输出模式推挽复用输出模式,与推挽输出模式很是类似。只是输出的高低电平的来源,不是让CPU直接写输出数据寄存器,取而代之利用片上外设模块的复用功能输出来决定的。
最后再提供一些I/O工作模式选择的建议:
  • 浮空输入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
  • 带上拉输入_IPU——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 带下拉输入_IPD—— 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 模拟输入_AIN ——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 开漏输出_OUT_OD ——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
  • 推挽输出_OUT_PP ——IO输出0-接GND, 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_AF_PP ——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 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_AF_OD——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

网友A:
一个GPIO引脚的实现,内部看起来还是蛮复杂的啊

网友B:
“开漏输出模式下,通过设置位设置/清除寄存器或者输出数据寄存器的值,途经N-MOS管,最终输出到I/O端口。这里要注意N-MOS管,当设置输出的值为高电平的时候,N-MOS管处于关闭状态,此时I/O端口的电平就不会由输出的高低电平决定,而是由I/O端口外部的上拉或者下拉决定”
看到开漏输出的硬件原理了。

网友C:
GPIO的输出设计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啊?
还是这个设计是由ARM来主导的?

网友D(2025-05-31):
所以通过楼主的讲解,如果我使用了GPIO的复用功能,开启了外设,这时也需要配置正确的GPIO输入输出模式才可以。
比如I2C外设,我仍必须将其配置为OD模式,而不能使用默认值,不去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