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输出两路PWM,如何实现图中相位

楼主:
想用STM32F103RCT6输出两个PWM输出,他们的周期和极性相同,但一个输出与另一个输出相差180度。
调整占空比时同时影响两者。类似互补输出,但不完全符合。如下图,该如何配置参数

网友A(2025-03-09):
推荐思路:
1、任一路采用PWM输出,另一路采用OC Toggle+DMA 周期性修改CCR值,当然你用中断也行,但频率太高的话占用CPU太厉害;
2、2路都使用上面提到的采用OC Toggle+DMA 周期性修改CCR值的方案;
3、尝试使用中心对齐的方式来实现
4、上面都是基于1个TIMER, 如果使用2个timer 就更方便了。

利用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实现定制波形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思路:
1、任一路采用PWM输出,另一路采用OC Toggle+DMA 周期性修改CCR值,当然你用中断也行,但频率太 ...

感谢技术大佬,用这方法马上要成功了,波形还不是非常完美

网友B(2025-04-14):
建议楼主使用一个高级定时器(如TIM1TIM8)或通用定时器(如TIM2/3/4),因为它们支持互补输出和相位调整

网友C:
PWM Generation ModePWM模式)。极性:High(根据需求选择)。周期(ARR值):例如设置为1000(对应1kHz PWM,假设时钟72MHz,预分频72-1

网友D:
使用输出比较,通过调整CCR(捕获/比较寄存器)的值实现相位偏移:CH1CCR= 占空比。CH2CCR= (占空比 + ARR/2) % ARR

网友E:
可以使用主从定时器生成基准PWMCH1)。从定时器(TIM2):通过触发输入(ITRx)同步,并设置ARR/2的延迟

网友F:
一般来说,相位差计算 (duty + ARR/2) % ARR确保CH2的上升沿始终比CH1延迟半个周期

网友G:
CubeMX中设置两个通道的极性相同(如Active High

网友H:
可以通过SetPWM_Duty函数统一调整两个通道的CCR

网友I:
如果相位差不准,检查ARR是否为偶数(奇数会导致180°偏移不精确)

网友J:
如果定时器通道数量不足,可以通过软件翻转GPIO实现:使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在中断中手动翻转两个GPIO(其中一个GPIO的翻转时间延迟半个周期)

网友K:
用两个定时器试试呢?也许能让输出波形移植吧

网友L:
一个 PWM 信号的上升沿与另一个信号的下降沿对齐,反之亦然。

网友L:
我们可以通过 STM32F103RCT6 上的 定时器配置来实现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