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5能否实现ADC和PWM相位同步?

楼主(2025-03-05):
stm32f405能否实现ADC和PWM带有相位延迟地同步?

在输出n个pwm方波后,在第n+1个方波的下降沿采集ADC

网友A:
你可以使用高级定时器,结合RCR,工作指定周期后产生更新事件来触发ADC的启动采样。

网友B:
这个需求可以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配合PWM输出,关键是设置触发的时机。你现在用的哪个定时器?

网友C:
STM32F405的高级定时器支持触发ADC,你可以用PWM的下降沿作为触发信号,这样应该能实现同步。

网友D:
你是要实现固定的相位延迟,还是根据某种条件动态调整延迟?

网友E:
试过用TIM的主从模式吗?主定时器控制PWM,ADC用从定时器触发,应该能保证同步性。

网友F:
这个可以用定时器触发ADC,关键是调整触发延迟,你可以试试TRGO触发方式。

网友G:
你现在的PWM是用的哪个通道?如果是高级定时器的通道,直接用TRGO触发ADC比较方便。

网友H:
你用DMA搬运ADC数据吗?如果数据量大,配合DMA可以减少CPU开销,提高效率。

网友I:
试过用TIM的比较输出来控制ADC触发点吗?设置合适的CCR值,应该可以实现你要的相位延迟。

网友J:
这个问题可能和定时器时钟源有关,你的定时器时钟是多少?会不会影响触发的精度?

网友K:
你目前是怎么实现的?是PWM和ADC完全不同步,还是已经有一定的同步性但误差太大?

网友L:
配置ADC为注入模式,触发源选择定时器即可

网友M:
STM32F405能够实现ADC和PWM带有相位延迟的同步,并且可以通过适当的配置和编程来满足在输出n个PWM方波后,在第n+1个方波的下降沿采集ADC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