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同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好像只能用法一致,只能作为pwm或者fg,是吗

楼主:
同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好像只能用法一致,只能作为pwm或者fg,是吗?
比如TIM1的4个通道,能CH1做PWM配置, CH3做FG反馈信号吗

网友A(2025-03-06):
不是的,同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可以独立配置的,可以有点作PWM输出,有的做输入捕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同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可以独立配置的,可以有点作PWM输出,有的做输入捕获。

...

不是吧老大,F1的定时器不是共用一个计数寄存器吗,多个功能怎么同时进行。我记得有些型号每个通道都有独立计数寄存器的这样的话可以每个通道开不同功能

网友B(点评):
我弄错了,共用计数寄存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同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可以独立配置的,可以有点作PWM输出,有的做输入捕获。

...

这个啥软件有这个配置?

网友C:
每个通道是单独的

网友D(2025-04-17):
STM32定时器的4个通道并非只能用法一致,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配置为不同的功能

网友E:
其实比如CH1配置为PWM,而CH3配置为FG(频率发生器或输入捕获等),这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F:
STM32的定时器通道(如TIM1CH1CH2CH3CH4)是独立的,每个通道可以单独配置为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输出、编码器接口等功能

网友G:
一个通道配置为PWM输出时,其他通道可以配置为输入捕获或其他功能,互不影响

网友H:
你可以设置CH1PWM模式,输出固定频率和占空比的信号。设置CH3为输入捕获模式,捕获外部信号的频率或脉冲宽度

网友I:
每个通道的配置寄存器(如CCMR1CCMR2)和输出使能寄存器(如CCER)是独立的

网友J:
例如,设置CH1PWM输出时,配置CCMR1OC1M位;设置CH3为输入捕获时,配置CCMR2IC3F

网友K:
使用STM32 HAL库时,每个通道的配置函数是独立的。例如,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用于配置PWM输出,HAL_TIM_IC_ConfigChannel用于配置输入捕获

楼主:
本帖已结贴。感谢各位网友支持。

网友L:
确保定时器整体模式(如PWM模式、编码器模式)与通道配置兼容。例如,当定时器配置为PWM模式时,某些通道可能无法配置为输入捕获

网友M:
引脚复用的一定要明确,保证定时器通道对应的引脚功能已正确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