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Windows电脑的蓝牙怎么打开

楼主(2025-03-07):
如果Windows电脑的蓝牙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Windows系统桌面底部的任务栏的折叠图标——那个向上的箭头——里面一般就不会显示蓝牙的开关。
如果用户需要打开Windows系统电脑的蓝牙,那么可以参考如下方法步骤。
步骤以Windows10的操作系统为例。
点击【开始菜单】,或使用快捷键【win】,启动开始菜单;点击齿轮状图标【设置】,进入【Windows设置】窗口;点击【设备】选项;
一般情况下,【设备】设置详情窗口中默认的就是【蓝牙和其他设备】的设置详情页,如果不是,可以点击设备设置详情窗口左侧栏中的【蓝牙和其他设备】;
将【蓝牙】下方的开关打开即可;
这个时候,可以发现Windows系统底部任务栏右侧的【通知区域】会有一个蓝牙的标志,如果没有,点击通知区域那个向上的箭头,查看是否隐藏在任务栏的折叠区域。
如果需要关闭,那么点击【蓝牙图标】,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打开设置】,关闭【蓝牙】的按钮即可。
免责声明:内容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不作任何决策依据!

网友A:
如果调试蓝牙单片机项目就需要电脑带这个。

网友B:
在 Windows 10 电脑上,如果蓝牙处于关闭状态,系统任务栏右侧的蓝牙图标可能不会显示在“通知区域”或折叠图标中。

网友B:
可以前往 设备管理器 检查蓝牙适配器状态,确保驱动程序正确安装并启用。

网友C:
电脑如果有蓝牙默认都是打开的。

网友D:
打开蓝牙后,如何快速配对蓝牙设备,比如蓝牙耳机

网友E:
在打开蓝牙后,如何查看已连接的蓝牙设备列表

网友F:
那如果电脑的蓝牙图标一直显示无法连接,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G:
如果蓝牙功能无法正常使用,是不是需要更新蓝牙驱动程序

网友H:
在Windows10系统中,有没有第三方软件可以增强蓝牙功能

网友I(2025-04-21):
开发蓝牙应用,电脑上必须支持。

网友F:
确实,按照步骤来操作一般都能顺利打开蓝牙。如果遇到问题,重启电脑有时候也能解决。

网友J:
确实,按照这些步骤操作,蓝牙功能就能顺利开启。如果遇到问题,可能需要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K(2025-08-29):
打开 Windows 电脑蓝牙:点击任务栏右下角通知图标,展开快捷面板,找到 “蓝牙” 按钮点击开启;或进入 “设置”→“设备”→“蓝牙和其他设备”,打开 “蓝牙” 开关。若没有,检查是否有蓝牙硬件,需在设备管理器确认驱动正常。

网友L:
Windows 电脑可通过 “设置” 里的 “蓝牙 & 设备” 开启蓝牙,或从任务栏快速设置中直接点击蓝牙图标打开

网友M:
Windows 打开蓝牙:点击任务栏右下角通知图标,找到蓝牙图标右键开启;或按 Win+I 开设置,点 “设备”,选 “蓝牙和其他设备”,打开 “蓝牙” 开关。若没图标,进设备管理器确认蓝牙驱动正常,确保设备支持蓝牙。

网友N:
方法一:点击任务栏右下角通知中心图标,找到蓝牙图标点击开启。方法二:按下 Win+I 打开设置,进入 “设备”→“蓝牙和其他设备”,打开 “蓝牙” 开关。方法三:通过控制面板,进入 “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蓝牙连接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