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C语言标准库 div()函数

楼主(2025-03-06):
div()函数:C语言标准库中<stdlib.h>内置的div()函数,可以接收两个int类型的参数,并执行两个参数相除的计算,但返回的并不是二者相除的值,而是一个包含商quot和余数rem的div_t数据结构体。
div()函数参考语法:
div_t div(int numerator, int denominator);
div()函数参数:
numerator:int整型类值,表示被除数。
denominator:int类型,表示除数。
div()函数返回值:div_t的结构体,其中包含两个成员,分别是quot表示的商和rem表示的余数,可以通过“.”访问符号访问这两个结构成员;
div()函数实例代码:
以下实例代码,通过div()函数进行19除以2的计算,并输出商和余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num = 19;
int denom = 2;    d
iv_t value = div(num, denom);
printf("19除2的商为%d,余数%d\n",value.quot, value.rem);
  return 0;
}
代码编译运行,得到输出:
19除2的商为9,余数1

网友A:
这种是只能执行整数的方法。

网友B:
有没有计算小数的库函数。

网友C(2025-04-25):
在标准 C 库中,div() 函数的作用是计算两个整数相除后的商和余数,并通过一个 div_t 结构返回结果。div_t 结构包含两个成员:quot(商)和 rem(余数)。

网友D(2025-08-29):
C 语言标准库的div()函数(定义于<stdlib.h>),用于对两个整数做带余除法,返回包含商和余数的div_t结构体(含quot(商)和rem(余数)成员)。
它与/和%运算的关键区别是:div()确保商和余数符号一致(余数符号与被除数相同),避免不同编译器对负数除法的结果差异,适合需统一除法结果的场景。调用格式为div_t result = div(被除数, 除数)。

网友E:
C 语言标准库的 div () 函数在 < stdlib.h> 中声明,用于整数除法。它接收两个 int 型参数(被除数和除数),返回 div_t 结构体,包含商(quot)和余数(rem)。与 / 和 % 运算符相比,能一次获取两者,且保证商和余数符号一致(商向零取整),适合需要同时用到商和余数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