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C++标准库 oct操纵符,八进制计数

楼主(2025-03-07):
oct操纵符:C++ <iomanip>标准库中的oct操纵符的主要作用是可以在指定的输出流中设置基数为八进制,也就是,在输出流输出数值的时候,可以将对应的数值以八进制的形式输出(如果不是八进制的值,会进行隐式地转换——仅供参考)。C++默认的情况下,不会输出八进制的前缀,如果需要显示前缀,可以使用showbase操纵符。oct操纵符用法参考:std::cout << std::oct<< value << std::endl;oct操纵符标准输出流实例代码:如下实例代码中,分别在不使用和使用oct操纵符的情况下,输出默认情况下为十进制的数值,可以观察到,要将9指定为八进制进行输出的时候,C++会将其进行相关的八进制的转换,得到011,其中的0是八进制的前缀,为了方便观察输出,指定了showbase来显示进制前缀:代码编译运行,得到输出:

网友A:
单片机上多少用C多一点。

网友B:
C也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吧

网友C:
默认情况下,C++ 以十进制输出数值,使用 oct 可以切换到八进制格式。

网友D:
在C++中,<iomanip>标准库提供了许多用于操纵输出格式的功能,oct操纵符就是其中一个,用来将数字以八进制格式输出。

网友E(2025-08-29):
C++ 标准库的 oct 是输入 / 输出操纵符,用于将整数以八进制格式处理。需包含<iostream>,使用时插入流中(如 cout << oct << num)。生效后,后续整数输出均为八进制,直至用 dec(十进制)或 hex(十六进制)更改。输入时,oct 使 cin 将字符序列解析为八进制整数。适用于需八进制表示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