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有没有人用过ESP8266模块,与PIC24H通信出现问题

楼主(2025-03-06):
用USB-TTL与电脑连接调试一切正常,但用单片机的话不管发送什么都会返回ERROR。。。求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部分代码:
void WIFI_init(void) {
    UartSendMsg("AT+RST\n");
    delay(500000);   //比如这个地方就 会返回ERROR
    UartSendMsg("AT+CWJAP=\"tiaxxxxxue\",\"xxxxxxx99\"\n");
    delay(500000);
    //省略若干行。。。
}
void UartSendMsg(char msg[20]) {
    //UartInit();  //Initialize Uart
    int j = 0;
    for (j = 0; j <= 80; j++) {
        delay(20000);
        U1TXREG = msg[j]; // Transmit one character
        if (msg[j] == '\n') break;
    }

网友A:
如果是串口连接的,那么你就要确保两者都正确工作。不然没法看单方向解决。

网友B:
如果单片机和Wi-Fi模块之间的串口设置不一致,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出现乱码,从而返回 ERROR。

网友C:
串口通信吗,那肯定没问题,如果IO多还可以使用并口通信

网友D:
如何扩展它的存储空间呢。

网友E(2025-04-18):
ESP8266模块与PIC24H通信出现“ERROR”的问题,通常与硬件连接、通信参数配置或代码逻辑相关

网友F:
ESP8266的工作电压为3.3V,而PIC24H可能工作在5V。若直接连接,需确保使用电平转换器,避免损坏ESP8266

网友G:
检查ESP8266的供电是否稳定,建议使用独立的3.3V电源,并加滤波电容(如100μF)

网友H:
ESP8266的TX应接PIC24H的RX,RX接PIC24H的TX,且两边的GND需共地。确认接线无误,避免虚接或短路。

网友I:
ESP8266和PIC24H的波特率需一致,常见为9600或115200。若波特率不匹配,会导致数据乱码或返回“ERROR”。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确保双方的数据位(通常为8位)、停止位(1位)、校验位(无校验)一致。

网友J:
ESP8266默认使用AT指令集,需先发送AT测试通信是否正常。若返回“ERROR”,可能是初始化失败,需检查:是否发送了正确的换行符(\r\n)。是否等待了足够的响应时间(建议每次指令后延时500ms)

网友K:
使用AT+CWMODE=1设置为Station模式,或AT+CWMODE=3设置为Station+AP模式。确保模块已连接到WiFi网络(AT+CWJAP="SSID","PASSWORD")。

网友L:
检查发送的数据是否包含不可见字符(如空格、换行符),可能导致ESP8266解析失败。

网友M:
若ESP8266响应较慢,可能因接收超时导致“ERROR”。增加接收超时时间,或检查ESP8266是否处于忙状态。

网友N:
通过USB-TTL模块直接连接ESP8266和电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如SSCOM)发送AT指令,确认模块是否正常工作。若调试工具正常,说明ESP8266模块无硬件故障,问题可能出在单片机代码或硬件连接上。

网友O:
根据你的代码,我怀疑问题可能出在`delay`函数上。你设置的延时时间太长了,这可能会导致单片机在发送指令时超时。你可以尝试减少延时时间,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P(2025-08-29):
ESP8266 与 PIC24H 通信问题多与串口设置相关。需确保双方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一致;检查硬件接线(TX 接 RX,RX 接 TX),加电平转换电路;软件上确认 PIC 串口初始化正确,ESP8266 指令格式无误,可先通过串口助手测试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Q:
ESP8266 与 PIC24H 通信问题,先查硬件:确保 UART 波特率、奇偶校验一致,接线正确(交叉连接 TX-RX),共地可靠。软件上,检查 ESP8266 初始化指令(AT 指令)是否正确,PIC24H 串口中断配置是否合理。可先用 USB 转 TTL 测试 ESP8266 是否正常,再逐步排查通信障碍。

网友R:
ESP8266 与 PIC24H 通信常见问题:波特率不匹配(需一致,如 9600);电平不兼容(ESP8266 为 3.3V,PIC24H 可能 5V,需电平转换);接线错误(TX 接 RX,RX 接 TX);ESP8266 初始化指令有误;硬件干扰或电源不稳。可分步测试,先单独调试模块再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