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mega2560时钟问题

楼主(2025-03-07):
proteus仿真atmega2560,用模拟I2C接口外界ad,ad输入300hz信号,采取的点数较少,就是想问atmega2560的时钟,在仿真时已经配置成8Mrc时钟。

网友A:
采样率多大?怎么个少法?

网友B:
如果使用外部的晶振,可以支持16MHz

网友C:
如果ATmega2560的时钟频率是8MHz,I2C时钟频率需要通过分频器来调整。

网友D(2025-04-25):
ATmega2560 默认的时钟源是 内部 RC 时钟(8 MHz),如果你没有外部晶振或外部时钟源的配置,系统会使用此时钟。

网友D:
如果你在仿真中使用的是 8 MHz RC 时钟,那么要注意,所有的计时、延时和定时器等都依赖于这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