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求助)0.5秒 * 10000 / 5怎样计算

楼主(2025-03-08):
0.5秒 * 10000 / 5怎样计算

网友A:
直接把数值放在float类型变量中,计算

网友B:
如果是变量要都定义为浮点,如果是常量那么编译器就在编制时候计算了。

网友C:
数据类型要不要统一

网友D(2025-04-25):
可以一步一步计算:

0.5 × 10000 = 5000

5000 ÷ 5 = 1000

所以结果是:

1000(单位: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