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关于pic18休眠唤醒

楼主(2025-03-07):
请问为什么int0只能唤醒普通休眠的单片机,不能唤醒深度休眠的单片机?

网友A:
说的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B:
PIC好想不像Arm那样,分成很多种休眠模式

网友C:
普通休眠模式下,外部中断模块是活动的。

网友D(2025-04-25):
普通休眠模式:在此模式下,单片机会关闭某些外设和时钟(例如,定时器或ADC等外设),但是CPU仍然可以继续运行或保持在某种低功耗状态中。此时外部中断(如INT0)仍然可以唤醒单片机。

网友D:
深度休眠模式:在深度休眠模式下,单片机的CPU和一些外设时钟会完全关闭或进入低功耗状态,极大地降低了功耗。在此模式下,只有一些特定的外设(例如,外部中断、看门狗、RTC等)可以唤醒系统。并且为了降低功耗,部分外设的功能会被限制,只有少数能够处理外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