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单片机怎么烧写程序

楼主(2025-03-10):
不知道为什么我连接板子到电脑,显示连接不到USB,是还需要一个USB驱动软件吗,还是连线方法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你自己的板子还是开发板?你的烧录工具是什么?

网友B:
常用烧录工具
USBasp

低成本开源编程器,支持大多数AVR芯片(如ATmega8/16/32、ATtiny系列等)。

AVRISP mkII

官方编程器,稳定但价格较高。

Arduino作为ISP

将Arduino开发板(如Arduino Uno)变成AVR编程器。

UPDI编程器

适用于新型AVR单片机(如ATtiny系列),通过单线UPDI接口烧录。

JTAGICE3/4

支持调试和烧录的高端工具。

网友C:
不是所有的 USB 数据线都支持数据传输

网友D:
USBasp烧录上位机是什么

网友E(2025-04-25):
很多单片机开发板在连接到电脑时,需要正确的驱动程序来支持与PC的通信。

网友E:
如果没有正确的驱动程序,电脑可能无法识别开发板。

网友F(2025-08-29):
AVR 单片机烧写程序需硬件和软件配合:硬件用编程器(如 USBasp、Atmel-ICE)连接单片机 ISP 接口;软件用 AVR Studio 或 WinAVR 编译生成 hex 文件,通过编程软件(如 PROGISP)选择芯片型号、端口,加载 hex 文件,点击烧写即可。注意接线正确,供电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