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高手关于PICC编译问题

楼主(2025-03-11):
问题描述:
volatle  bank1  unsigned int  b1=1000;
void  delay()
{...........}

如上所示,我在张明峰书上看到对全局变量如果不指定具体所在的体,默认就是bank0,如果要指定具体的体,必须在变量前面加上具体的体号,如bank1,bank2,等。上面的变量b1我指定其在bank1,但实际编译成功后 调看那个变量窗口(就是MPLAB IDE“VIEW”菜单里面的watch),发现b1的地址在075(0x75),并没有在体1,还是在体0(00H-7FH),而且随着变量的增加其地址也在不停的变化,但是都在体0,这对我产生了误解:到底是张明峰 写书(大概2004年)的时候介绍的PICC 编译器版本太旧了(因为太旧导致PICC 对bank的管理必须由程序员自己搞定),还是现在在用的PICC  (诸如PICC v9.83等,)太强大了,导致根本不需要程序员去指定bank,甚至可能比如说bank0的RAM都用完了,PICC会自动切换到其他几个体而不会报错。我在群里面也问了几个人,根本没人知道变量前面加bank的做法,事实上我调试的结果(用现在的编译器)好像指不指定具体的bank,地址都被分配到bank0.   不知道这里有高手可以解释下这个问题吗?

PS:另外我调试的时候还有几个小问题,一并问了:(1)我在程序最开头加配置位:__CONFIG(UNPROTEC&BOREN&PORTEN&WDTDIS);感觉没错吧,但是编译的时候报错,说这些配置位没定义(undefine),搞到我后来只能在MPLAB IDE 的软件里面把配置位设置好(设置好后会出来一个参数,比如3F71),最终之只能这样操作:__CONFIG(0X3F71);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人知道原因吗?
(2)我发现在调试程序“单步运行”的时候,这个软件也存在BUG,但是在汇编语言调试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是这样的:很简单的几个语句

  void main()
{TRISC=0X00;
PORTC=0X00;
while(1)
  {  RC0=1;
      RC1=1;
      delay(2);
}
下面的delay 函数省了,不写了。   就这几个语句,我调试的时候发现当执行while(1)循环的时候,先执行RC0=1,这个没错吧,然后突然就跳到delay(2)处,中间RC1=1没被执行,然后delay(2)其实也不执行的,直接又回到RC0=1,接下去的执行算正常了,但是等到第2轮的时候又有类似的问题产生了,感觉程序跑飞一样,搞不明白,后来干脆将RC0=1改成PORTC|=0x01或者asm("bsf   _PORTC,0");RC1=1改成PORTC|=0x02或者asm("bsf   _PORTC,1");执行就正常了,事实上,头文件已经定义了,对特殊寄存器的位,比如RA0.RA1直接可以这样操作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调试的时候会乱跳,感觉还是没有汇编来得直观。

网友A:
这个是开发老型号用的吧,现在都是XC8了

网友B:
可能原因:
编译器优化问题:

编译器可能会对代码进行优化,导致调试时的执行顺序与源代码不一致。

例如,编译器可能会将 RC0=1 和 RC1=1 合并为一条指令,或者重新排列指令顺序。

调试器问题:

调试器在单步执行时可能会出现显示错误,导致你误以为某些语句被跳过。

这种情况在高级语言(如 C 语言)调试中比汇编语言更常见,因为汇编语言的调试更接近底层。

代码问题:

如果 RC0 和 RC1 是直接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位,可能需要使用特定的语法或函数。

网友C:
为何不用XC8啊。这个早淘汰了吧

网友D:
1.建议找到对应PICC的用户手册,看里面的使用方法。升级到XC8吧,我试了XC8 v2.00是可以的。
2.调试感觉乱,应该是优化的原因。你把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设置为0试试。

网友E:
编译器可能对代码进行了优化,跳过了某些不必要的代码。

网友E:
使用标准的 C 语句(如 PORTC |= 0x01;)

网友F:
MPLAB X IDE支持这个PICC吗

网友G:
调试时出现跳过某些语句的情况,也可以尝试在代码中添加断点

网友H:
可以通过查看汇编代码来确认程序的实际执行情况

网友I:
关于变量存储体的问题,可能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网友J:
可能是由于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对配置位的定义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K:
可以使用MPLAB X IDE中的配置位设置工具来生成正确的配置位代码

网友L:
每个寄存器组都包含不同的内部 RAM 地址空间。

网友M(2025-04-25):
在早期的PICC编译器(尤其是较旧的版本)中,程序员确实需要手动指定变量所在的内存bank,以便有效管理RAM资源。

网友N:
从现代版本的PICC编译器(如v9.x和更高版本)开始,编译器的内存管理机制已经大大改进,编译器能够自动管理bank切换,用户不再需要手动指定变量所在的bank。

网友O(2025-08-29):
PICC(HI-TECH C for PIC)编译常见问题有:语法错误(检查代码拼写、括号匹配)、头文件缺失(确认路径及包含指令)、库函数未链接(添加对应库文件)、内存溢出(优化代码或调整配置)、器件型号不匹配(在 IDE 选对 PIC 型号)。报错时可查看编译日志定位,也可更新 PICC 版本或参考官方手册排查。

网友P:
PICC 编译常见问题有语法错误、库文件缺失、配置位设置不当等。可检查代码语法,确保包含必要头文件;确认库路径正确,避免重复定义;配置位需匹配芯片型号。利用 MPLAB X 的编译日志定位错误,结合手册排查硬件相关设置,逐步调试可解决多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