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24C04和pcf8563共用总线冲突

楼主(2025-03-09):
60s2下挂着FM24C04和pcf8563,共用IIC总线。我把24c04的A1脚接VCC,那么它的地址应该是0xA4(写)0xA5(读),而8563地址是0xA2,0xA3,理论上不会冲突,但实际上写24c04时会写把8563时间改掉。希望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地址配置错误:确认FM24C04的A1脚确实接VCC,且A0和A2脚接地,确保地址为0xA4/0xA5。PCF8563的地址固定为0xA2/0xA3,检查是否有其他配置影响。

I²C总线问题:检查总线上的上拉电阻是否合适(通常4.7kΩ),确保信号质量良好。信号干扰可能导致通信错误。

时序问题:I²C通信对时序敏感,尤其是起始和停止条件。如果时序不当,可能导致数据写入错误设备。检查代码中的时序设置是否符合规范。

代码逻辑错误:检查代码中是否有逻辑错误,确保在写入FM24C04时不会误操作PCF8563。调试时可以逐步检查每一步的地址和数据。

硬件故障: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没有短路或虚焊。必要时更换芯片或重新焊接。

网友A:
建议: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监控I²C总线,确认实际发送的地址和数据是否符合预期。

单独测试每个设备,确保它们能独立正常工作。

逐步调试代码,确保每个步骤都正确执行。

网友B:
你的 EEPROM 地址是正确的 (0xA4, 0xA5),不会和 PCF8563(0xA2, 0xA3)发生冲突。

网友B:
理论上,您将这两个设备的地址与各自的 A1 引脚配置无冲突,因此应该可以独立地与它们通信。

网友B:
它们的 I2C 地址不冲突,但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出现写操作错误

网友C(2025-04-17):
FM24C04(EEPROM)和PCF8563(RTC)共用I²C总线,理论上地址不冲突(FM24C04写地址0xA4、读地址0xA5;PCF8563写地址0xA2、读地址0xA3)。但实际写入FM24C04时,PCF8563的时间数据被修改,可能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A1/A2引脚配置错误吧,比如说FM24C04的硬件地址由A2、A1、A0引脚决定。若A1接VCC(高电平),A2和A0未接(默认悬空为低电平),地址应为0b10100100(0xA4写,0xA5读)。

网友E:
确认A2和A0是否正确接地或悬空,避免误接高电平导致地址偏移

网友F:
总线电容或上拉电阻问题,I²C总线电容过大或上拉电阻不匹配(如4.7kΩ vs 10kΩ),可能导致信号畸变,触发从设备误响应。

网友G:
建议一定要测量总线电容(建议<400pF),确保上拉电阻匹配设备手册要求。

网友H:
重复起始条件误用,若在写入FM24C04后未正确发送停止条件(P),而是直接发送重复起始条件(Sr),可能导致PCF8563误判为自身地址。

网友I:
若主设备未正确处理从设备的ACK/NACK信号,可能导致地址误判。例如,PCF8563在非预期地址下返回NACK,但主设备未检测到

网友J:
FM24C04支持页写操作(每页16字节),若写入时跨越页边界,可能导致数据错误。虽然此问题通常表现为数据丢失,但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总线冲突。

网友K:
PCF8563的CLKOUT引脚若未正确配置(如输出频率过高),可能干扰I²C总线。

网友L:
捕获I²C波形,确认地址、数据和ACK/NACK信号是否正确。重点检查:写入FM24C04时,PCF8563是否响应错误地址。停止条件(P)是否正确发送。

网友M:
从地址上来看,这两者是不会直接冲突的。

网友M:
由于I2C总线是共享的,理论上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设备。但是在写操作过程中,时序问题可能导致同时访问两个设备

网友N(2025-06-26):
M24C04(EEPROM)与 PCF8563(RTC)若共用 I2C 总线,可能因地址冲突(需确认是否设为相同从机地址)或时序不兼容(如速率差异)导致通信异常,建议检查地址设置并添加总线隔离。

网友O(2025-09-19):
M24C04(EEPROM)和 PCF8563(时钟芯片)共用 I2C 总线冲突,多因两者从机地址部分重叠或硬件配置不当。M24C04 地址含可编程位,PCF8563 固定地址为 0xA2/0xA3,若 M24C04 未正确设置地址位,易导致主机寻址时两者同时响应。需确认并修改 M24C04 地址引脚(如 A0/A1/A2)电平,确保两芯片从机地址唯一,同时检查总线上下拉电阻是否匹配 I2C 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