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0F206单片机在MAPLAB X IDE怎样下载程序

楼主(2025-03-11):
本人用的开发环境是MAPLAB X IDE ,下载器是PICkit3,没有用转接口AC160259(不调试应该不要把),器只要烧写程序就行。

        但是在开发环境中一直显示connnection failed

网友A:
你让烧录引脚引出来了吗,引出后,接到烧录器上啊。

网友B:
只烧录的话应MPLAB IPE吧, 最新 v6.20。

网友C(2025-04-25):
由于你没有使用 AC160259 转接口,可以尝试查看在不使用转接口的情况下是否有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