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片机的USB固件开发枚举失败,求高手相助

楼主(2025-03-12):
硬件:PIC18F14K50,开发环境:MPLAB+PICC18  V9.63PL2 ,ICD2
由于这个器件没法通过ICD2 的ICSP接口调试,所以用了串口来输出辅助调试信息。以下是枚举过程的详细记录。(send_data部分是采用2进制输出,所以贴过来看不见,但通过UE查看是正确的。)
求助问题:每次都是到枚举到分配地址后传送描述符后就停了,主机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盼USB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截图或者打包成附件吧

网友A:
这个型号官方有没有相关外设的示例参考。

网友B:
你好,PIC18F14K50的USB例程可以在MLA v2018-11-26 里面找到,请参考: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libraries/microchip-libraries-for-applications

网友C(2025-04-25):
USB 设备在连接到主机后,主机通过 USB 协议发起枚举过程,设备响应并提供描述符。

网友D(2025-07-14):
可能是 USB 设备描述符信息错误,如 VID/PID 未正确配置,或枚举过程中电源供电不足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E:
描述符错误?

网友F:
目标板上的电源和地可能连接不稳定。

网友G:
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等可能存在错误,导致主机无法正确识别设备。

网友H:
USB时钟源不稳定或频率不正确可能导致USB通信失败。

网友I:
未正确启用中断、中断处理程序错误可能导致枚举过程停止。

网友J: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足?

网友K:
USB D+和D-线可能连接不良或存在短路等问题。

网友L:
检查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等是否正确。

网友M:
检查硬件连接有无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N:
检查电源和地是否连接稳定,无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O:
检查USB时钟,可以尝试使用内部振荡器或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并调整频率至正确值。

网友P:
检查时钟配置寄存器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