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请问PIC单片机有没有检测到0点位产生中断的功能

楼主(2025-03-10):
就是说我外部电压是-0.7-3V的一个方波,然后有没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当检测到电压低于0.7的时候自动进入中断

网友A:
用ADC或者比较器

网友B:
PIC有不少带有ZCD(zero cross detect)模块的MCU

网友C:
直接使用模拟比较器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输出变化触发中断。

网友D(2025-04-25):
PIC 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功能通常是通过中断引脚来触发的。

网友E(2025-08-29):
PIC 单片机可通过配置相关模块实现检测 0 点位(接地)产生中断。例如,将引脚配置为输入,使能电平变化中断,当引脚检测到 0V(接地)时触发中断。需外部电路配合确保信号稳定,具体需参考型号手册,配置相应中断使能位和触发条件。

网友F:
PIC 单片机可通过配置比较器或 ADC 实现检测 0 点位产生中断。如利用比较器将输入信号与 0V 基准比较,设置比较结果变化时触发中断;或用 ADC 采集信号,配合中断服务程序判断是否为 0 点位并响应,具体需依型号配置相关模块寄存器。

网友G(2025-10-20):
PIC 单片机部分型号支持检测 0 点位产生中断。例如,部分型号的 ADC 模块可配置比较功能,当输入信号达到 0 点阈值时触发中断;部分定时器或捕捉模块也能通过设置比较寄存器为 0,在信号过零时产生中断。具体需参考对应型号数据手册的中断和外设配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