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031的串口超时中断为何无法触发?

楼主(2025-03-06):
9600-N-8-2;

    UART_Open(UART2, 9600);
    /* Set UART line configuration */
    UART2->LINE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2;

    UART2->FIFO &= ~UART_FIFO_RFITL_4BYTES;
    UART2->FIFO |= UART_FIFO_RFITL_8BYTES;
    UART_SetTimeoutCnt(UART2, 100);

    UART_EnableInt(UART2, 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02_IRQn);

void UART02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UART2_u8InChar = 0xFF;

    if (UART_GET_INT_FLAG(UART2, UART_INTSTS_RDAINT_Msk))
    {
        while(!UART_GET_RX_EMPTY(UART2))
            UART2_BUF[UART2_cnt++] = UART_READ(UART2);
        printf("UART_INTSTS_RDAINT_Msk!\n");//这里能触发;

    }

    if (UART_GET_INT_FLAG(UART2, UART_INTSTS_RXTOIF_Msk))
    {
        while(!UART_GET_RX_EMPTY(UART2))
            UART2_BUF[UART2_cnt++] = UART_READ(UART2);
        UART2_data_true = 1;
        printf("UART_INTSTS_RXTOIF_Msk!\n");//这里并不能触发,请问是为何?

    }

}

网友A:
参考牛卧堂上有一样问题 已经解答了

网友B(2025-08-28):
可能因超时时间未正确配置、中断使能未开启、串口时钟未使能,或缓冲区状态不符合触发条件导致。

网友C:
M031 串口超时中断无法触发,可能是未正确配置超时计数寄存器(如设置超时时间)、未使能超时中断位,或串口处于错误状态(如帧错、奇偶校验错)。需检查超时参数是否匹配波特率,确保中断使能位和全局中断开启,排查代码中是否误清中断标志。

网友D:
M031 串口超时中断无法触发可能原因:1. 未正确配置超时计数器(如超时时间寄存器设置为 0);2. 中断使能位未开启(UART_IER 的超时中断位未置 1);3. 未使能全局中断;4. 数据未满足超时条件(如持续接收数据未停顿)。需检查寄存器配置、中断向量表映射及触发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E(2025-10-04):
M031 串口超时中断无法触发,可能是超时计数器未使能(需配置 UART_TOR 寄存器)、超时时间设置不合理(需大于帧间隔)、未开启对应中断使能位(UART_IER 的 TOIE 位),或串口未处于接收就绪状态。检查寄存器配置和中断向量表映射是否正确。

网友F:
超时阈值设置不合理?

网友G:
硬件问题是所有调试的基础。

网友H:
中断服务程序中是否有死循环或其他导致无法退出的问题。

网友I:
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J:
中断服务函数中误清中断标志位,或未正确处理缓冲区。

网友K:
两端设备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必须完全一致,否则会导致通信失败,自然也无法触发超时中断

网友L:
空闲线检测中断

网友M:
中断使能不完整

网友N:
检查是否遗漏超时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O:
进入错误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P:
超时中断的本质

网友Q:
如果又接收到了一个新的字节,计时器会立即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时。

网友M:
数据未满足超时条件

网友R: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接收到完整的数据,超时中断不会被触发。

网友S:
函数入口处设置断点。如果断点***达不到,说明中断根本没产生。

网友O:
中断使能位未开启

网友T:
接收到一个字节后,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再接收到下一个字节,就会触发中断。这在处理可变长度的数据包时非常有用,可以用来判断一帧数据的结束。

网友U:
必须先发送一帧数据,然后在数据结束后,总线进入空闲状态,超时中断才会在一个字符时间后触发。

网友V:
编写正确的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W:
超时中断只会在一次连续的数据接收结束后,检测到第一个完整的 “空闲字符时间” 时触发一次。

网友X:
M031 串口超时中断无法触发可能因配置不当:未使能超时中断(需设置 UART_CTL 的 TOIE 位);超时计数位数未配置(UART_TOR 设置错误);波特率与超时周期不匹配;或中断向量表未正确映射。需检查寄存器配置、中断使能及硬件连接。

网友Y:
超时计数器不是在UART使能后就开始计时的。它是在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字节后才开始计时的。

网友Z:
被其他中断抢占

网友AA:
处理完后,必须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会无限次进入中断。

网友AB:
M031串口超时中断未触发可能与硬件配置、软件逻辑或外部干扰相关,需从定时器设置、中断使能、数据接收状态等维度排查。

网友AC:
中断优先级或全局中断未使能

网友AD:
通常通过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AE: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常通过读取状态寄存器并处理数据来清除标志位。

网友AF:
使能超时中断

网友AG:
超时计数器未正确配置

网友AC:
串口接收超时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正确,不会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阻塞。

网友N:
M031串口超时中断指的是什么?

网友AD:
NVIC未正确配置UART中断优先级,或未启用全局中断。

网友AH(2025-11-11):
M031 串口超时中断无法触发,可能是未正确配置超时参数(如超时计数时钟源、超时值),或未使能超时中断位(UART_IER_TOIE)。也可能因串口接收缓冲区未满足超时条件(如数据未持续接收),或中断向量表未正确关联中断服务函数。需检查寄存器配置及中断使能状态。

网友AH:
M031 串口超时中断未触发,可能是超时参数配置错误(如时钟源、超时值未按手册设置),或未使能超时中断位(UART_IER_TOIE)。也可能因接收缓冲区数据量未达超时判定条件,或中断服务函数未正确关联向量表。需检查寄存器配置、中断使能及触发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AI:
M031 串口超时中断无法触发,可能因配置不当:1. 未正确使能超时中断(检查 UART_CTL 寄存器的 TOIE 位);2. 超时计数周期设置错误(需按波特率配置 UART_TOR 寄存器);3. 串口接收缓冲区为空或数据持续输入,未满足超时条件;4. 中断优先级未设置或被更高优先级中断阻塞。

网友AJ:
可能原因:未开启串口超时中断使能位(如 UART_IER 的 TOIE 位)、超时计数阈值(UART_TOR 寄存器)配置不当、串口 FIFO 未启用或触发水位设置错误;也可能是串口时钟未使能、GPIO 引脚复用配置错误导致数据未接收,或中断优先级被抢占。需按手册检查中断使能、超时参数、FIFO 配置及引脚 / 时钟初始化,排查中断向量表与优先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