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求助M031SG8的ADC采集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5-03-07):
我是用M031SG8的PB5,PB6做了两路ADC采集,两路都接上传感器时,采集的值是对的,后来我把PB6采集的热敏电阻断开了,发现采集的值比正常时大了40左右,基本呈线性变化的,(热敏电阻的阻值由10k变为5k时)采集到的adc值还是比正常时大个40左右.不清楚是哪里形象到了这个采集的精度

网友A:
ADC引脚不能悬空,输入引脚悬空,会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

网友B:
外接分压电阻,或输入固定电压去测

网友C:
线性变化的话直接减去不就行了

网友D(2025-08-28):
检查参考 ADC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校准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确保输入信号范围匹配,采样时间足够,布线避免干扰,尝试重新校准 ADC。

网友E(2025-10-17):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可从三方面排查:1. 硬件:确保输入信号稳定,接地良好,避免干扰,检查参考电压(

网友E: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可从三方面排查:1. 硬件:确保输入信号稳定,接地良好,避免干扰,检查参考电压(VREF)是否精准、稳定;2. 软件:校准 ADC(按手册做失调 / 增益校准),合理设置采样时间(避免过短);3. 配置:确认通道选择正确,ADC 时钟频率符合规格,多次采样取平均降低误差。

网友F:
M031SG8 的 ADC 采集不准可能因这些原因:参考电压不稳或未正确配置;输入信号超出 ADC 量程或有噪声;引脚复用设置错误;采样时间不足;ADC 校准未执行或校准值有误;温度变化影响精度。需检查这些方面排查。

网友G(2025-12-14):
若 ADC 使用的参考电压来自电源,而电源存在纹波或负载变化,则会导致所有通道测量失准。

网友H:
SAR 型 ADC 需要足够时间对内部采样电容充电至输入电压水平。若采样周期太小,会导致采集值偏低或跳动大。

网友I:
多通道切换过快

网友J:
VREF 引脚添加 100nF + 10μF 去耦电容

网友K:
排查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1. 校准内置参考电压,调用ADC_Calibration()消除偏移;2. 配置合适采样时钟分频,避免欠采样;3. 输入信号加 RC 滤波抑制噪声,确保输入电压在 0~VREF 间;4. 多次采样取均值,减少随机误差。

网友G:
若精度要求高,考虑更换带外部 VREF 引脚的型号

网友L:
通道采集时加入通道切换延迟

网友M:
对多个采样值做滑动平均或均方根滤波

网友N:
ADC 电源直接来自 VDD/VSS,因此 数字噪声极易耦合到模拟输入。

网友O:
如果断开PB6后,PB5的采集值受到影响,可能是两路ADC采集共用了某些电路资源

网友P:
你可以尝试使用模拟示波器检查PB5和PB6的模拟输入信号,看看是否有异常波动

网友Q:
检查参考 ADC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校准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Q:
确认 VREF 引脚(如 VREF+)并联100nF(104)陶瓷电容(靠近引脚),必要时加 10μF 钽电容滤低频;避免用 VDD 直接作 VREF(电源波动会引入大误差)。

网友R:
采集不准多由参考电压不稳、采样时序不足、输入阻抗不匹配、未校准、PCB / 接地噪声导致

网友R:
参考电压不稳、硬件阻抗不匹配、采样时序不足、校准缺失、寄存器配置错误。

网友S:
选择高质量的电压源对保证电路稳定性和电机精确控制很重要。

网友T:
独立稳定电压源对单片机系统稳定性至关重要,防止电压波动影响电机控制与传感器读取。

网友U:
确保ADC采样时电流稳定,防止负载切换干扰测量结果。

网友(2026-01-13):
检查 ADC 时钟:M031 ADC 最高推荐时钟 ≤ 12MHz,过高速会导致采样不充分。

网友V:
ADC采样时,大电流负载切换可能干扰结果,所以应先切换负载,再开始采样。

网友W:
使用分压电阻或固定电压输入,可以调整电路的电压,便于测量和适配不同电机或传感器的需求。

网友W:
保证信号稳定和良好接地是关键,防止干扰要选择合适的滤波和屏蔽措施。

网友X: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可从三方面排查:1. 硬件:VREF 不稳(并 104 滤波电容 / 换高精度基准)、引脚虚焊 / 复用错误、输入超量程 / 接地不良;2. 配置:ADC 时钟≤12MHz、采样时间不足、未执行校准;3. 干扰:PCB 布线串扰、电源噪声,需优化布局与隔离

网友Y:
确保ADC电源滤波良好,减少数字噪声干扰模拟输入。

网友Z:
优先从参考电压、校准、时钟 / 采样时序、硬件噪声与 PCB、软件配置五个核心环节排查

网友AA:
核心排查方向是硬件(参考电压 / 信号调理 / PCB / 接地)、软件(校准 / 采样时序 / 滤波)、配置(时钟 / 通道 / 分辨率),按优先级从易到难逐步验证即可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AB:
优先从硬件、软件配置、校准与滤波三方面系统排查,多数问题可通过规范参考源、优化采样时序、执行校准和多次采样平均解决。

网友:
多数问题可通过校准、优化采样时间、稳定参考源解决

网友AC: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核心原因多为校准、配置或硬件干扰。需先执行ADC 自校准,确保参考电压(VREF)稳定;检查 IO 口是否浮空,配置合适采样时间;PCB 布线远离高频干扰源,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接地;关闭无关外设降低电源噪声,软件增加多次采样均值滤波,可有效提升采集精度。

网友V(2026-02-12):
断开PB6影响PB5,可能ADC共享电路,检查共用地线或电阻。

网友AD: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PB6断开后,电路产生了某种形式的干扰。

网友AE: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核心排查:①参考电压(VREF)选内部 / 外部未匹配,需校准基准;②采样引脚有干扰,加 RC 滤波、远离高频电路;③ADC 时钟分频不当,调整至推荐范围;④未执行 ADC 自校准,或软件未做均值滤波补偿误差。
总结
优先确认参考电压配置与 ADC 自校准是否完成;
其次排查硬件干扰与时钟分频参数合理性。

网友AF(2026-04-11):
MM32M031SG8 的 ADC 采集不准,通常是硬件电源 / 参考源不稳、信号阻抗不匹配、PCB 干扰、软件未校准、采样时间过短或滤波不足导致的。

网友AG:
可能是硬件接触不良或传感器未调准,检查连接和校准即可。

网友E: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常见原因:参考电压不稳、引脚干扰、采样时序不合理、阻抗过大。优化:选用稳定外部基准或加固 VDDA 滤波,缩短模拟走线、远离强电,增加采样保持时间,分压电路加缓冲,开启 ADC 多次采样均值滤波,关闭闲置模拟引脚,降低电源纹波提升采样精度。

网友AH:
M031SG8 ADC 采集不准,优先排查:参考电压不稳、未做硬件滤波、采样周期配置过短。需增加 RC 滤波,拉高采样时间,开启 ADC 平均采样。避免 IO 串扰、地线分离,减少电源纹波。关闭浮空输入,校准偏移误差,合理配置增益,可快速提升采样精度与稳定性。

网友AI:
M031SG8 ADC 不准先排查这几点:
参考电压用内部 2.048V/3.3V,先校准内部参考源;
确保 VDD 稳定,加去耦电容,避免电源噪声;
采样时间设长一点,通道切换加延时;
单端输入避免共模干扰,尽量差分或就近 GND;
关闭相邻通道模拟开关漏电,软件多次平均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