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SP] KEIL MDK LIC問題

楼主(2025-03-08):
原本KEIL是用測試版本時使用M031BSP包程式都是正常的

申請完LIC輸入後只要再打開專案就都會顯示找不到database

但compiler都是正常的

所以算是完成或是有問題?

网友A:
需要安装nulinker会将相关包,给安装。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120200221180521

网友B:
这个不都是用**版啊

网友C(2025-08-28):
KEIL MDK LIC 问题常因许可过期、激活失败或与设备不匹配。可检查许可有效期,重新激活,确保 LIC 与硬件 ID 对应,或联系厂商解决授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