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40的定时器使用延时函数

楼主(2025-03-06):
各位大大安安,我在函式中使用TIMER_Delay()延时函数,就无进不去TMR0_IRQHandler()中断函式了
注解掉TIMER_Delay()延时函数又行,想问其原因,谢谢!
void TIMER0_Init(void)
{
    SYS_ResetModule(TMR0_RST);
    TIMER_Open(TIMER0,TIMER_PERIODIC_MODE,1);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TIMER_Start(TIMER0);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g_au32TMRINTCount[0]++;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TIMER0_Init();

    while(1)
    {
        TIMER_Delay(TIMER0,1000000);
        PB5 = ~PB5;
    }
}

网友A:
同时使用了timer0,使用TIMER_Delay函数时把之前TIMER_Open函数里对TIMER0的配置清除了

网友B(2025-07-23):
配置 NUC240 定时器延时:设时钟分频,定初值算定时周期,开中断或查询计数,按目标延时设循环次数,注意溢出处理。

网友C(2025-08-28):
NUC240 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可通过配置定时器计时功能。先选择定时器模块(如 TMR0),设置工作模式为定时模式,配置时钟源与分频系数确定计数频率。
编写初始化函数:使能定时器时钟,设置预分频值、自动重载值,计算计数周期。
延时函数中,设置计数初值,启动定时器,循环等待定时器溢出标志,溢出后清除标志并停止定时器,实现精准延时。
需根据所需延时时间计算重载值,结合系统时钟频率调整参数,确保延时准确。

网友D:
NUC240 定时器实现延时: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设置预分频和计数周期,使能中断。延时函数中启动定时器,进入等待状态,定时器溢出触发中断时置标志位,函数检测到标志位后停止定时器并返回,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E(2025-10-04):
NUC240 定时器实现延时:先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如定时模式),设置预分频值和重载值(根据系统时钟计算,如主频 72MHz,预分频 71 则计数频率 1MHz)。使能定时器,启动计数,循环查询计数溢出标志,溢出时清零标志并累加计数,达到设定延时值后关闭定时器。例:延时 1ms 可设重载值 1000,溢出一次即 1ms。

网友F:
同一定时器的双重角色

网友G:
将延时和周期中断这两个任务分配给两个不同的定时器。

网友:
改用 不依赖硬件定时器的延时方式

网友H:
NUC240 定时器延时函数可这样实现: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为定时,设置预分频值和重载值,使定时周期符合需求。使能定时器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计数,达到设定次数后标志位置 1。主函数循环检测标志位,置位则退出延时,实现精确延时,需注意优先级配置避免冲突。

网友I:
使用另一个定时器

网友J:
我建议检查一下TIMER_Delay()函数的实现,看看是否有可能阻塞了中断

网友K:
TIMER_Delay()与定时器中断的资源冲突

网友L:
NUC240 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可配置为定时模式:先设置 TIMERx_CTL 的预分频值和自动重载值,使能计数器。启动定时器后,循环查询 TIMERx_INTSTS 的超时标志,直至标志置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清除标志,完成延时。需根据系统时钟计算参数,确保延时精度。

网友M:
TIMER_Delay() 函数内部会持续监测 TIMER0 的溢出次数以达到延时目标。

网友N:
不同的任务,使用不同的硬件资源。

网友O:
LED 闪烁的周期由硬件定时器保证,非常精确。

网友P:
TIMER_Delay()函数本身就是通过 “忙等待 ” 的方式来实现延时的

网友Q:
中断和延时互不干扰。

网友R:
NVIC根本没有机会来得及响应这个中断

网友S:
虽然定时器仍在正常运行,但其中断始终被延时函数截获, 中断服务函数***得不到执行机会。

网友Q:
让定时器中断来触发 LED 的翻转,主循环保持空闲。

网友T:
定时器中断依赖硬件计数器溢出后产生中断请求

网友U:
TIMER_Delay() 是一个阻塞式函数,它会独占并重新配置你传给它的定时器,从而破坏了你为该定时器设置的周期性中断功能。

网友V:
TIMER_Delay()的工作原理

网友W:
void MyDelay(uint32_t cycles) {
    for (volatile uint32_t i = 0; i < cycles; i++);
}

网友X:
TIMER_Delay 函数的 while 循环几乎在同一瞬间检测到了标志位为1,于是它立即清除了这个标志位。

网友Y:
主循环中轮询该标志位

网友Z:
NUC240 用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先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如定时模式),设置预分频值和计数周期,使定时时间匹配所需延时。使能定时器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置标志位。主函数循环检测标志位,标志位置位则延时完成,清除标志位。此方法精准且不阻塞 CPU。

网友AA(2025-11-17):
NUC240 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先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如定时模式),设置计数周期(由系统时钟分频计算),使能定时器中断。延时函数中启动定时器,等待中断标志置位后关闭定时器并清标志,通过调整计数周期控制延时时长,避免 CPU 空等,提升效率,具体寄存器配置参考手册。

网友AB:
NUC240 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配置定时器为定时模式,设置预分频和重载值确定计数周期。使能定时器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递减延时计数器。调用延时函数时初始化计数器并等待其归 0,或通过查询定时器状态寄存器实现阻塞延时,需根据精度需求调整参数。

网友D:
NUC240 可通过定时器中断或查询模式实现延时函数。先配置定时器时钟源、分频系数与自动重载值,初始化后启动定时器。查询模式下循环检测定时器溢出标志位,置位则完成延时并清标志;中断模式下溢出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计数实现延时。需注意时钟配置准确性,避免延时偏差,适配需精准定时的工控、传感等场景。

网友AC:
NUC240 可通过定时器(如 Timer0/Timer1)配置定时中断或查询模式实现延时函数。以定时器定时中断为例:初始化定时器时钟、设置预分频器与计数周期,使能中断后,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计数,达到设定值即完成延时;查询模式则循环检测定时器计数溢出标志。该方式延时精准,不占用 CPU 全部资源,适配需精准时序控制的场景(如外设驱动、信号采样)。

网友AD:
硬件资源的选择取决于具体任务需求,任务不同,所需硬件自然各异。

网友AE:
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处理中断的速度非常快,但若中断发生得太频繁,确实可能来不及响应。

网友AF:
在主循环中,我们持续检查标志位状态,以判断是否发生特定事件。

网友AG:
在主循环中,不断检查该标志位的状态,根据标志位改变来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AH:
中断频繁时,NVIC虽快也可能处理不及。

网友AI:
使用NUC240定时器,编写延时函数时,需设置定时器模式、预分频值和计数器值,然后启动定时器。延时时间通过调整计数器值来控制。

网友AJ:
定时器在单片机中既可以作为时间基准,也可以作为计数器,根据不同应用场景扮演双重角色。

网友AK:
不使用硬件定时器,可以通过软件计数实现延时,利用循环或延时函数来控制时间。

网友AL:
NVIC处理中断迅速,但频繁中断可能导致响应延迟。

网友AM:
给定时器A设置周期中断,定时器B负责延时控制,分开处理让定时器各自专责。

网友AN:
定时器既可以计时也可以计数,双重角色很实用。

网友AO(2025-12-18):
1. 延时函数是「忙等阻塞式」且关闭了全局中断

网友AP:
这个函数用定时器0的溢出次数来计时,实现延时。

网友AQ:
中断太多,NVIC处理不过来,要优化中断管理或增加处理速度。

网友AR:
使用定时器中断控制LED翻转,主循环无需干预。

网友AS:
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确保系统高效运行。

网友AT:
这个函数是通过让CPU不停循环等待来产生延迟。

网友AU:
定时器1处理周期性中断,定时器2负责延时常量。

网友AV:
这个函数通过监控timer0溢出次数来控制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