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40官方开发板调试CA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3-07):
官方NuTiny-EVB-NUC240官方开发板的BSP没有定义PE4=0,和PE2=0,给BSP坑了2天才发现,没有接地的情况CAN_TXD示波器没有波形发出,PE4连接VP230的S脚,这个脚高电平VP230只能够在接受模式,不可以发送数据,请注意请注意,现在CAN发送和接受都正常了,还有BSP can部分接受是过滤掩码的,就是只接受指定报文的ID,
PE4= 0 ;  //NuTiny-EVB-NUC240官方开发板大坑,CAN0收发VP230芯片的S脚,没有接地,收发芯片在接收模式,不能发送
        PE2= 0 ;  //NuTiny-EVB-NUC240官方开发板大坑,CAN0收发VP230芯片的S脚,没有接地,收发芯片在接收模式,不能发送

网友A:
没试过,官方开发板的BSP包要抓紧升级,同时要明确告知老版本有这个问题

网友B(2025-08-28):
NUC240 官方开发板调试 CAN 时,常遇到硬件接线不稳、CANH 与 CANL 接反或缺 120Ω 终端电阻等问题。同时,波特率设置错误、引脚配置与硬件不符、过滤器配置不当等软件问题,也易致使通信失败。

网友C:
在调试 NUC240 官方开发板的 CAN 功能时遇到问题。官方 NuTiny - EVB - NUC240 开发板的 BSP 未定义 PE4 = 0 和 PE2 = 0,导致排查了两天才发现此问题。此外,硬件连接方面,如接线松动、终端电阻缺失等情况也可能影响 CAN 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