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GALT61120的热仿真

楼主(2025-03-06):
#技术资源# GALT61120的发热功率该如何计算

网友A:
GALT61120芯片内部的损耗主要包括导通损耗、静态损耗等:

◆ 导通损耗Pcond
GALT61120内部的MOS管,导通时会有一定电阻,产生导通损耗。计算公式 为Pcond=(ILED)2*RDS(on),其中ILED是LED的正向电流,RDS(on)是 功率晶体管的导通电阻。
      参数获取:ILED可通过测量得到,RDS(on)可从芯片的数据手册中 查找。

◆ 静态损耗Pstatic
静态损耗是芯片在无负载或轻负载情况下消耗的功率,主要由芯片内部的偏置电 路、控制电路等消耗。静态损耗相对较小,可从数据手册中获取典型值Pstatic。

◆ 计算芯片功耗Ppower
芯片功耗Ppower=Pcond+Pstatic

网友B:
这个根据芯片数据手册和运行负载功耗基本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