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电感疑问

楼主(2025-03-06):
一款非隔离LED电源,电感明显饱和,不出现炸机。高温箱烤只是功率严重下降,没有出现炸机。是不是非隔离这个构架电感饱和不会炸机?

网友A:
非隔离电源的电感饱和可能不会直接导致炸机,但如果长期运行在饱和状态下,可能会缩短电源寿命

网友B:
你是怎么判断电感饱和的?烤箱的电源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C:
这可能是因为非隔离架构中电流路径更直接

网友D(2025-04-15):
非隔离LED电源电感饱和确实可能不会导致炸机,但功率下降是性能降低的表现,长期运行可能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电源的电感饱和可能不会直接导致炸机,但如果长期运行在饱和状态下,可能会缩短电源寿命 ...

是不是饱和之后的温度升高造成的?见过电感严重发热的案例。

网友E:
非隔离LED电源的电感饱和确实可能不会导致炸机,但功率下降是效率降低的表现,长期运行可能会影响电源寿命。

网友F:
非隔离LED电源的电感饱和确实不会导致炸机,但可能会导致效率降低和寿命缩短。建议检查电感的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