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澎湃微的 PT32L005F6P6X

楼主(2025-03-06):
澎湃微的 PT32L005F6P6X 是一款基于澎湃微平台的单片机,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简单的代码示例,需要一个简单的GPIO控制代码:

#include "pt32l005f6p6x.h"
#define LED_PIN  13  // 假设LED连接在GPIO13端口

void delay(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latile int i = 1000;  // 假设延时

    while (i--);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    PT32_GPIO->DIR |= (1 << LED_PIN);  // 将GPIO13设置为输出模式

  while (1) {        PT32_GPIO->OUT ^= (1 << LED_PIN);  // 切换GPIO13的电平(LED闪烁)

     delay(1000);  // 延时    }
  return 0;
}
代码解释:
  • GPIO配置:
    • 通过PT32_GPIO->DIR |= (1 << LED_PIN); 将GPIO13设置为输出模式。
  • LED控制:
    • PT32_GPIO->OUT ^= (1 << LED_PIN); 用于切换GPIO13的电平,从而控制LED的开关。
  • 延时:
    • delay函数通过简单的循环来产生一个延时效果,用于让LED闪烁。

说明:
  • 你需要根据实际硬件配置调整端口号(此处假设使用的是GPIO13)和延时函数的延时周期。
  • 该代码是一个简单的LED闪烁示例,可以根据需要扩展为更复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