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400mA可用太阳能供电的三节镍氢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楼主(2025-03-06):
CN3086     400mA可用太阳能供电的三节镍氢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楼主:
概述:
CN3086是可以用太阳能供电的三节镍氢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内部的充电电流自适应模块能够根据输入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自动调整充电电流,用户不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输入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非常适合利用太阳能板等电流输出能力有限的电源供电的应用。CN3086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非常适合便携式应用的领域。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132°C左右以避免芯片温度过高。
CN3086的恒压充电电压可根据电池温度的变化而变化,非常适合镍氢电池的特性。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最小可设置恒流充电电流低至3毫安,非常适合小容量电池的充电应用。
当输入电压掉电时,CN3086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电池电流小于3微安。
其它功能包括输入电压过低锁存,自动再充电,符合JEITA标准的电池温度监测,充电电流过流保护以及充电状态指示等功能。
CN3086采用6管脚SOT23封装。

楼主(2025-05-06):
引用 楼主:
概述:
CN3086是可以用太阳能供电的三节镍氢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不需要外部 ...

CN3086技术规格书---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