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有什么好的开源边缘人工智能项目吗?

楼主(2025-03-06):
最近AI太火了,想学习一下,有什么好的边缘人工智能项目学习吗?最后软硬件都有。

网友A:
你是想学习 AI 推理加速,还是从硬件开始自己做一个边缘 AI 设备?推荐一些不同方向的项目给你!

网友B:
我之前玩过 TensorFlow Lite + Raspberry Pi,感觉很适合入门,你可以试试跑个目标检测的 demo!

网友C:
如果你对 STM32 感兴趣,可以看看 STM32Cube.AI,它可以把神经网络转换成适用于 STM32 的代码。

网友D:
推荐你试试 Edge Impulse,这个平台可以直接在嵌入式设备上训练和部署 AI,很适合边缘 AI 入门!

网友E:
你对 AI 应用方向有要求吗?比如语音识别、图像分类还是异常检测?不同方向的项目选型会不一样。

网友F:
ESP32-S3 现在也支持 AI 加速了,结合 MicroPython 玩 AI 也挺有趣的,入门成本低。

网友G:
如果想深挖,可以试试 NVIDIA Jetson Nano,支持 TensorRT 加速,玩 AI 推理很强大。

网友H:
如果是想自己搭建 AI 芯片 + 软硬件,可以看看 RISC-V + Kendryte K210,它带有 AI 计算单元。

网友I:
可以看看 OpenMV,它是一个开源的嵌入式视觉 AI 方案,支持 MicroPython,开发很方便。

网友J:
还有个叫 TinyML 的方向,适合在低功耗 MCU 上跑 AI,比如用 Arduino 搭配 TensorFlow Lite,非常适合边缘 AI 学习!

网友K(2025-04-19):
你要针对ST的话,ST有个AI你可以看看

网友L:
AI确实很火,但是你要去搞算法的话,好像很难啊

网友M:
一般来说,学习这种可以看看ST新推出的MP2这种芯片,基本会有点例子

网友N:
我觉得你就学学python这种就挺好吧

网友O:
根据项目需求平衡性能与功耗(如Jetson Nano适合实时推理,ESP32适合低功耗场景)

网友P:
建议啊,边缘设备算力有限,需重点学习模型压缩与加速技术

网友Q:
一般来说,边缘AI需关注本地数据处理,避免敏感数据上传云端

网友R:
边缘人工智能(Edge AI)是当前AI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结合硬件与软件实现低延迟、高效率的本地化智能处理

网友S:
其实开源的话确实ESP32比较合适,但是关于ST的吧,应该AI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