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电流值怎么是负值?如果电流表信号输入端反过来串进去电路的话显示都没有,更严...

楼主(2025-03-06):
这个电流值怎么是负值?如果电流表信号输入端反过来串进去电路的话显示都没有,更严重,怎么回事?

网友A:
直流量,是不是极性错了?

网友B:
楼主数字表的供电电源和信号输入端没有隔离。
建议加个B0505隔离。

网友:
确定不是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量,是不是极性错了?

反过来 更加不对  显示完全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过来 更加不对  显示完全不对

能力有限,的确不知道为什么了,等论坛技术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过来 更加不对  显示完全不对

不知楼主有答案了没?问了一下同事,他们也表示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有答案了没?问了一下同事,他们也表示不了解。

这个数字表接线端有4个。vcc、gnd、in+、in-。假如in+和gnd在表内部连接,而在表外部in+又和vcc连接结,则会造成该数字表供电不正常,所以无显示。
所以这种表要求vcc、gnd和in+、in-的外部连接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有答案了没?问了一下同事,他们也表示不了解。

居然没有去管他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字表接线端有4个。vcc、gnd、in+、in-。假如in+和gnd在表内部连接,而在表外部in+又和vcc连接结, ...

你说的是GND需要隔离吧   信号线本来就是隔离的   只是共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