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8051单片机在数据存储模式上‌通常采用大端模式

楼主(2025-03-06):
8051单片机在数据存储模式上‌通常采用大端模式
一、‌数据存储规则‌
    ‌大端模式(Big-Endian)‌:
    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低字节存储在高地址。例如,16位整型数据0x1234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为0x12(低地址)=> 0x34(高地址)‌。
二、例外情况
    ‌指令操作中的小端模式‌:
    ‌在调用LCALL等指令时,返回地址的压栈操作采用‌小端模式‌(低字节先存入低地址),但这一特性仅针对特定指令,不影响通用数据存储规则‌。
三、注意事项
    ‌数据移植风险‌
    ‌在与其他架构(如STM32等小端设备)通信时,需处理字节序转换,避免数据解析错误‌。
    ‌编译器兼容性
    ‌C51编译器默认支持大端存储规则,且无法全局修改数据存储方式‌。

网友A:
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低字节存储在高地址。

网友B:
有什么优势嘛?

网友C:
大小端有啥具体区别?

网友D(2025-04-13):
大小端还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E(2025-05-26):
C51编译器默认支持大端存储规则,且无法全局修改数据存储方式‌。

网友F:
在调用LCALL等指令时,返回地址的压栈操作采用‌小端模式‌

网友G(2025-09-04):
8051 单片机数据存储采用大端模式,即高字节存低地址,低字节存高地址,与 x86 的小端模式相反,编程需注意字节序处理。

网友H(2025-10-13):
8051 单片机的数据存储模式实际是小端模式,而非大端。小端模式中,低字节数据存于低地址,高字节存于高地址。例如 16 位数据 0x1234,0x34 存低地址,0x12 存高地址。这是 8051 架构特性,编程时需注意多字节数据的存储顺序,避免读写错误。

网友I:
8051 单片机数据存储采用大端模式,即多字节数据的高字节存于低地址,低字节存于高地址。例如,16 位数据 0x1234,0x12 存低地址,0x34 存高地址。这与内存寻址顺序相关,编程时需注意多字节数据读写顺序,避免因字节序错误导致数据解析异常,尤其在处理跨字节操作或通信数据时需特别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