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中添加注释出错

楼主(2025-03-06):
想将这些启动命令从Atollic移植过来,但是我发现把它们放在初始化命令中时,注释行会出现“未定义的命令”错误。我的程序在没有这些注释的情况下运行良好,但我仍然想包含这些注释。
有什么方法可以在STM32CubeIDE中添加这些注释吗?
# Reconfigure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to match the application location
set *0xe000ed08 = 0xC000
# Get the application stack pointer (First entry in the application vector table)
set $sp = *(unsigned int*)0xC000
# Get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Second entry in the application vector table)set $pc = *(unsigned int*)0xC004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STM32CubeIDE 似乎对 GDB 的一些指令解析有点不同,你试试用 # 号之前加个空格?

网友B:
这个错误看起来像是 STM32CubeIDE 对 # 号的处理方式和 Atollic 不一样,你可以尝试用 // 或者 /* */ 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C:
你是在哪个文件里添加这些命令的?如果是在 Debug 配置的初始化脚本里,可能得用 monitor 命令来注释。

网友D:
试试用 /* 你的注释 */ 这种格式?我之前移植的时候就是这样绕开的。

网友E:
可能是 STM32CubeIDE 的 GDB 解释器不支持 # 作为注释,你可以把注释写成 // 试试。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踩过坑,可以在调试配置的 "Initialization Commands" 里用 # 但要确保换行后没有多余字符。

网友G:
你是用 GDB 初始化脚本还是直接在调试窗口输入的?如果是调试窗口,可能 GDB 版本不一样导致不识别 #。

网友H:
如果 CubeIDE 不支持 # 号注释,你可以用 set logging on 把调试输出写到日志里,再用外部文件记录注释。

网友I:
你可以试试 monitor 命令,比如 monitor echo "Reconfigure vector table offset" 这样可能不会报错。

网友J:
还有个方法,把注释写在 GDB 脚本文件的前面,比如 my_init.gdb 里写注释,然后在 CubeIDE 里加载这个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