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CubeIDE启动.elf文件总是卡在92%

楼主(2025-03-07):
再Mac系统使用J-Link调试STM32芯片并使用STM32CubeIDE时,启动.elf文件总是卡在92%左右。

网友A:
可能是编译选项或路径设置错误

网友B:
在STM32CubeIDE中,尝试使用“Project”菜单中的“Clean”选项来清理项目,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C:
代码中可能存在语法错误、缺少的依赖项或其他可能导致编译失败的问题。

网友D:
程序中可能存在死循环、中断处理不当、堆栈溢出等问题

网友E:
Mac系统的资源可能不足。

网友F:
STM32CubeIDE版本更新到最新

网友G:
检查是否存在硬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H:
STM32CubeIDE软件版本可能不兼容性

网友I:
在编译和调试过程中,关闭其他可能占用大量资源的程序。

网友J:
检查STM32CubeIDE是否有可用的更新或补丁,并安装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