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STM32Cube IDE中尝试配置IDE更新flash

楼主(2025-03-07):
在STM32Cube IDE中尝试配置IDE以通过运行选项而不是调试选项更新flash uC,但没有成功。往常我一直是在Linux下从shell使用OpenOCD来实现这个目的。
如何设置STLink以在STM32Cube IDE中进行运行配置?

网友A:
STM32Cube IDE里,运行配置和调试配置有些不同,可能需要在Run/Debug Configurations里单独设置。

网友B:
在Run Configurations中,尝试将启动模式从Attach改为Load,这样应该会直接烧录Flash。

网友C:
记得在Run Configurations里选择正确的.elf文件,否则可能会报错。

网友D:
在Debug Configurations里有个Reset after program选项,开启后可能更稳定。

网友E:
OpenOCD方式下能正常烧录,说明硬件和驱动没问题,可能只是STM32Cube IDE的配置细节有遗漏。

网友F:
STM32Cube IDE里有External Tools功能,可以直接调用OpenOCD烧录,类似Shell里的方式。

网友G:
尝试在Run Configurations里手动添加-c "program <file> verify reset exit"命令,效果可能更接近OpenOCD。

网友H:
STLink固件版本也可能有影响,建议检查是否为最新版本。

网友I:
如果IDE内置的OpenOCD版本较旧,可以尝试手动替换为最新版本。

网友J:
如果仍然不行,建议先用调试模式成功下载一次,再切换回运行模式试试看。

网友K(2025-04-14):
1. STM32Cube IDE中,通过运行选项(Run Configuration)而不是调试选项(Debug Configuration)更新Flash,需要正确配置运行环境

网友L:
确保项目已正确配置为支持目标STM32芯片,且编译器设置无误。验证生成的二进制文件(如 .elf .hex)是否正确

网友M:
取消勾选 Load image Reset and run(如果需要手动控制加载和运行)。确保 Download method 设置为 Flash Download

网友N:
Main 选项卡中,可以在 Program arguments VM arguments 中添加自定义命令

网友O:
调试运行(Debug)会自动连接调试器并控制设备复位,而运行配置(Run)不会自动复位设备。如果需要手动复位设备,可以在运行前通过硬件复位按钮或命令行脚本实现

网友P:
默认情况下,运行配置不会自动下载程序到Flash。如果需要强制下载,可以在 Startup 选项卡中勾选 Load image。如果希望在运行前自动擦除Flash,可以在 Startup 选项卡中配置擦除选项

网友Q:
确保ST-Link驱动已正确安装,并且设备连接正常。如果ST-Link固件版本较旧,可能需要更新固件以支持最新功能

网友R:
建议您编写Shell脚本,调用OpenOCD或其他工具直接更新Flash。在STM32Cube IDE中,通过 External Tools 配置运行该脚本

网友S:
启动ST-Link GDB Server,并通过GDB客户端(如STM32Cube IDEGDB集成)连接并更新Flash

网友T:
Run Configurations中,配置 Pre-launch steps Post-launch steps,调用自定义脚本或命令

网友U:
你也可以使用 STM32Cube Programmer 来独立进行 Flash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