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不同IDE软件中向量表中的名称存在差异

楼主(2025-03-07):
发现对于CAN中断处理程序,向量表中的名称存在差异。如果我选择STM32Cube作为目标,会在启动文件中(例如startup_stm32f373vctx.s)得到以下向量:CAN_RX0_IRQHandlerCAN_RX1_IRQHandler但如果我选择Empty作为目标,会得到这样的向量:CAN_RXD_IRQHandlerCAN_RXI_IRQHandler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字母“0”/“1”和“D”/“I”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这个现象确实有点奇怪,感觉是不同IDE对中断命名的规范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B:
CAN_RX0_IRQHandler和CAN_RX1_IRQHandler是STM官方库里更常见的命名,推荐优先使用这种方式。

网友C:
CAN_RXD_IRQHandler和CAN_RXI_IRQHandler可能是某些IDE厂商自定义的命名规范,或者来自更早的库版本。

网友D:
从字母意义上猜测,D可能表示Data,I可能表示Interrupt,不过最好查阅具体的启动文件。

网友E:
建议检查stm32f3xx.h或其他CMSIS头文件,里面的中断向量表定义可能会有更清楚的解释。

网友F:
如果项目移植过程中遇到这种中断命名差异,修改启动文件或宏定义往往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网友G:
ST官方的固件库通常使用0/1作为中断编号,更符合CAN外设的硬件通道概念。

网友H:
这种命名差异可能和所选的设备型号或IDE版本有关,升级固件库或工具链可能会解决。

网友I:
在新项目中,推荐统一采用官方命名规范,避免以后维护时混淆。

网友J:
如果两种命名都存在,可能需要在system_stm32f3xx.c或startup_stm32f3xx.s中手动调整中断函数名以匹配配置。

网友K(2025-04-14):
通常基于 STM32 HAL 库或 LL 库,中断名称严格按照外设的硬件通道或功能模块命名。例如,CAN_RX0_IRQHandler CAN_RX1_IRQHandler 分别对应 CAN 接收 FIFO 0 FIFO 1 的中断

网友L:
可能基于更底层的寄存器操作或旧版驱动,中断名称可能被简化为通用形式(如 CAN_RXD_IRQHandler CAN_RXI_IRQHandler),以适应更通用的应用场景

网友M:
HAL 库和 LL 库的中断命名通常更具体,反映硬件细节

网友N:
旧版驱动或自定义启动文件可能使用简化的命名方式,以减少对硬件细节的依赖

网友O:
不同的启动文件可能定义了不同的中断向量表,导致中断处理函数名称不同

网友P:
通常表示 CAN 外设的接收 FIFO 通道。例如:CAN_RX0_IRQHandler:对应 CAN 接收 FIFO 0 的中断。CAN_RX1_IRQHandler:对应 CAN 接收 FIFO 1 的中断

网友Q:
STM32 CAN 外设中,接收 FIFO 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帧,FIFO 0 FIFO 1 分别处理不同的消息或优先级

网友R:
D:可能表示“Data”(数据)或“FIFO”(先进先出队列)的某种简化形式。I:可能表示“Interrupt”(中断)或与接收相关的其他功能

网友Q:
在某些旧版驱动中,这些命名可能没有严格对应硬件资源,而是为了通用性而设计的

网友S:
如果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建议使用CAN_RX0_IRQHandlerCAN_RX1_IRQHandler,因为这些名称与 HAL 库的中断处理机制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