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AL_CAN_Init不会复位MSR寄存器中的SLAK位

楼主(2025-03-07):
使用STM32开发板(STM32F407)用与CAN总线。在CUBE IDE程序中,自动生成了MX_CAN2_Init函数。这个函数调用了另一个函数HAL_CAN_Init。在运行时,HAL_CAN_Init会复位MCR寄存器中的SLEEP位,但不会复位MSR寄存器中的SLAK位。导致CAN状态不正常。没找到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在HAL_CAN_Init后面加个HAL_Delay试试,看看是不是复位过程没完成。

网友B:
可能是硬件问题,检查一下CAN总线的终端电阻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C:
试试手动清SLAK位,直接操作MSR寄存器看看状态有没有变化。

网友D:
HAL库有时候不太可靠,要不你用寄存器方式初始化CAN?

网友E:
你有调用HAL_CAN_Start吗?如果SLAK位没清,可能是没正确进入正常模式。

网友F:
ST的CAN外设有时候初始化顺序很重要,参考一下官方例程看看有没有区别。

网友G:
试试在HAL_CAN_Init后面加上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看会不会有反应?

网友H:
SLAK位一直不清除的话,可以试试先手动置SLEEP模式,再清除看看效果。

网友I:
你用的时钟配置是默认的吗?CAN的时钟来源不对的话可能影响状态切换。

网友J:
你用的CubeIDE是什么版本?有些版本HAL库可能有bug,可以试试升级或用旧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