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SDRAM读写测试

楼主(2025-03-06):
这篇来学习测试下SDRAM存储器数据的读写。

一、硬件部分

1.1、SDRAM部分电路图

1.2、SDRAM芯片手册部分
开发板上焊接的芯片型号是IS42S32400,128Mb的SDRAM
芯片内部框图

1.3、芯片BANK
芯片支持两个BANK段
开发板的 SDRAM使用了BANK2存储开始地址0xD0000000

二、程序部分

测试使用官方BSP中的驱动程序

2.1、stm32h745i_discovery_sdram.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tm32h745i_discovery_sdram.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ile includes the SDRAM driver for the MT48LC4M32B2B5-6A memory
  *          device mounted on STM32H745I-DISCO boards.
  @verbatim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 This driver is used to drive the MT48LC4M32B2B5-6A SDRAM external memory mounted
     on STM32H745I-DISCO board.
   - This driver does not need a specific component driver for the SDRAM device
     to be included with.

  Driver description:
  ------------------
  + Initialization steps:
     o Initialize the SDRAM external memory using the BSP_SDRAM_Init() function. This
       function includes the MSP layer hardware resources initialization and the
       FMC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to interface with the external SDRAM memory.
     o It contains the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to program the SDRAM external
       device using the function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 Note that this
       sequence is standard for all SDRAM devices, but can include some differences
       from a device to another. If it is the case, the right sequence should be
       implemented separately.

  + SDRAM read/write operations
     o SDRAM external memory can be accessed with read/write operations once it is
       initialized.
       Read/write operation can be performed with AHB access using the functions
       BSP_SDRAM_ReadData()/BSP_SDRAM_WriteData(), or by MDMA transfer using the functions
       BSP_SDRAM_ReadData_DMA()/BSP_SDRAM_WriteData_DMA().
     o The AHB access is performed with 32-bit width transaction, the MDMA transfer
       configuration is fixed at single (no burst) word transfer (see the
       SDRAM_MspInit() static function).
     o User can implement his own functions for read/write access with his desired
       configurations.
     o If interrupt mode is used for MDMA transfer, the function BSP_SDRAM_MDMA_IRQHandler()
       is called in IRQ handler file, to serve the generated interrupt once the MDMA
       transfer is complete.
     o You can send a command to the SDRAM device in runtime using the function
       BSP_SDRAM_Sendcmd(), and giving the desired command as parameter chosen between
       the predefined commands of the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structure.
  @endverbatim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17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h745i_discovery_sdram.h"

/** @addtogroup BSP
  * @{
  */

/** @addtogroup STM32H745I_DISCO
  * @{
  */

/** @defgroup STM32H745I_DISCO_SDRAM SDRAM
  * @{
  */

/** @defgroup STM32H745I_DISCO_SDRAM_Exported_Variables Exported Variables
  * @{
  */
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SDRAM_INSTANCES_NBR];
/**
  * @}
  */

/** @defgroup STM32H745I_DISCO_SDRAM_Private_Variables Private Variables
  * @{
  */
#if (USE_HAL_SDRAM_REGISTER_CALLBACKS == 1)
static uint32_t IsMspCallbacksValid = 0;
#endif
/**
  * @}
  */

/** @defgroup STM32H745I_DISCO_SDRAM_Private_Function_Prototypes Private Functions Prototypes
  * @{
  */
static void SDRAM_MspInit(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static void SDRAM_MspDeInit(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
  * @}
  */

/** @defgroup STM32H745I_DISCO_SDRAM_Exported_Functions Exported Functions
  * @{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SDRAM device.
  * @param Instance  SDRAM Instance
  * @retval BSP status
  */
int32_t BSP_SDRAM_Init(uint32_t Instance)
{
  int32_t ret = BSP_ERROR_NONE;
  static MT48LC4M32B2_Context_t pRegMode;
  if (Instance >= SDRAM_INSTANCES_NBR)
  {
    ret =  BSP_ERROR_WRONG_PARAM;
  }
  else
  {
#if (USE_HAL_SDRAM_REGISTER_CALLBACKS == 1)
    /* Register the SDRAM MSP Callbacks */
    if (IsMspCallbacksValid == 0)
    {
      if (BSP_SDRAM_RegisterDefaultMspCallbacks(Instance) != BSP_ERROR_NONE)
      {
        return BSP_ERROR_PERIPH_FAILURE;
      }
    }
#else
    /* Msp SDRAM initialization */
    SDRAM_MspInit(&hsdram[Instance]);
#endif /* USE_HAL_SDRAM_REGISTER_CALLBACKS */
    if (MX_SDRAM_BANK2_Init(&hsdram[Instance], FMC_SDRAM_ROW_BITS_NUM_12, FMC_SDRAM_MEM_BUS_WIDTH_16) != HAL_OK)
    {
      ret = BSP_ERROR_NO_INIT;
    }
    else
    {
      /* External memory mode register configuration */
      pRegMode.TargetBank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2;
      pRegMode.RefreshMode     = MT48LC4M32B2_AUTOREFRESH_MODE_CMD;
      pRegMode.RefreshRate     = REFRESH_COUNT;
      pRegMode.BurstLength     = MT48LC4M32B2_BURST_LENGTH_1;
      pRegMode.BurstType       = MT48LC4M32B2_BURST_TYPE_SEQUENTIAL;
      pRegMode.CASLatency      = MT48LC4M32B2_CAS_LATENCY_3;
      pRegMode.OperationMode   = MT48LC4M32B2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pRegMode.WriteBurstMode  = MT48LC4M32B2_WRITEBURST_MODE_SINGLE;

      /*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if (MT48LC4M32B2_Init(&hsdram[Instance], &pRegMode) != MT48LC4M32B2_OK)
      {
        ret =  BSP_ERROR_COMPONENT_FAILURE;
      }
    }
  }

  return ret;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SDRAM device.
  * @param  Instance  SDRAM Instance
  * @retval BSP status
  */
int32_t BSP_SDRAM_DeInit(uint32_t Instance)
{
  int32_t ret = BSP_ERROR_NONE;

  if (Instance >= SDRAM_INSTANCES_NBR)
  {
    ret =  BSP_ERROR_WRONG_PARAM;
  }
  else
  {
    (void)HAL_SDRAM_DeInit(&hsdram[Instance]);
#if (USE_HAL_SDRAM_REGISTER_CALLBACKS == 0)
    /* SDRAM controller de-initialization */
    SDRAM_MspDeInit(&hsdram[Instance]);
#endif /* (USE_HAL_SDRAM_REGISTER_CALLBACKS == 0) */
  }

  return ret;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SDRAM periperal.
  * @param  hSdram SDRAM handle
  * @param  RowBitsNumber Number of row to set
  * @param  MemoryDataWidth The momory width 16 or 32bits
  * @retval HAL status
  */
__weak HAL_StatusTypeDef MX_SDRAM_BANK2_Init(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uint32_t RowBitsNumber,
                                             uint32_t MemoryDataWidth)
{
  FMC_SDRAM_TimingTypeDef sdram_timing;

  /* SDRAM device configuration */
  hsdram->Instance = FMC_SDRAM_DEVICE;

  /* SDRAM handle configuration */
  hSdram->Init.SDBank             = FMC_SDRAM_BANK2;
  hSdram->Init.ColumnBitsNumber   = 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8;
  hSdram->Init.RowBitsNumber      = RowBitsNumber;
  hSdram->Init.MemoryDataWidth    = MemoryDataWidth;
  hsdram->Init.InternalBankNumber = 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
  hSdram->Init.CASLatency         = FMC_SDRAM_CAS_LATENCY_3;
  hSdram->Init.WriteProtection    = 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
  hSdram->Init.SDClockPeriod      = FMC_SDRAM_CLOCK_PERIOD_2;
  hSdram->Init.ReadBurst          = FMC_SDRAM_RBURST_ENABLE;
  hSdram->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0;

  /* Timing configuration for as SDRAM */
  sdram_timing.LoadToActiveDelay    = 2;
  sdram_timing.ExitSelfRefreshDelay = 7;
  sdram_timing.SelfRefreshTime      = 4;
  sdram_timing.RowCycleDelay        = 7;
  sdram_timing.WriteRecoveryTime    = 2;
  sdram_timing.RPDelay              = 2;
  sdram_timing.RCDDelay             = 2;

  /* SDRAM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
  if (HAL_SDRAM_Init(hSdram, &sdram_timing)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return HAL_OK;
}

#if (USE_HAL_SDRAM_REGISTER_CALLBACKS == 1)
/**
  * @brief Default BSP SDRAM Msp Callbacks
  * @param Instance      SDRAM Instance
  * @retval BSP status
  */
int32_t BSP_SDRAM_RegisterDefaultMspCallbacks(uint32_t Instance)
{
  int32_t ret = BSP_ERROR_NONE;

  /* Check if the instance is supported */
  if (Instance >= SDRAM_INSTANCES_NBR)
  {
    ret = BSP_ERROR_WRONG_PARAM;
  }
  else
  {
    /* Register MspInit/MspDeInit Callbacks */
    if (HAL_SDRAM_RegisterCallback(&hsdram[Instance], HAL_SDRAM_MSP_INIT_CB_ID, SDRAM_MspInit) != HAL_OK)
    {
      ret = BSP_ERROR_PERIPH_FAILURE;
    }
    if (HAL_SDRAM_RegisterCallback(&hsdram[Instance], HAL_SDRAM_MSP_DEINIT_CB_ID, SDRAM_MspDeInit) != HAL_OK)
    {
      ret = BSP_ERROR_PERIPH_FAILURE;
    }
    else
    {
      IsMspCallbacksValid = 1;
    }
  }
  /* Return BSP status */
  return ret;
}

/**
  * @brief BSP SDRAM Msp Callback registering
  * @param Instance     SDRAM Instance
  * @param CallBacks    pointer to MspInit/MspDeInit callbacks functions
  * @retval BSP status
  */
int32_t BSP_SDRAM_RegisterMspCallbacks(uint32_t Instance, BSP_SDRAM_Cb_t *CallBacks)
{
  int32_t ret = BSP_ERROR_NONE;

  /* Check if the instance is supported */
  if (Instance >= SDRAM_INSTANCES_NBR)
  {
    ret = BSP_ERROR_WRONG_PARAM;
  }
  else
  {
    /* Register MspInit/MspDeInit Callbacks */
    if (HAL_SDRAM_RegisterCallback(&hsdram[Instance], HAL_SDRAM_MSP_INIT_CB_ID, CallBacks->pMspInitCb) != HAL_OK)
    {
      ret = BSP_ERROR_PERIPH_FAILURE;
    }
    if (HAL_SDRAM_RegisterCallback(&hsdram[Instance], HAL_SDRAM_MSP_DEINIT_CB_ID, CallBacks->pMspDeInitCb) != HAL_OK)
    {
      ret = BSP_ERROR_PERIPH_FAILURE;
    }
    else
    {
      IsMspCallbacksValid = 1;
    }
  }
  /* Return BSP status */
  return ret;
}
#endif /* (USE_HAL_SDRAM_REGISTER_CALLBACKS == 1) */

/**
  * @brief  Sends command to the SDRAM bank.
  * @param  Instance  SDRAM Instance
  * @param  SdramCmd  Pointer to SDRAM command structure
  * @retval BSP status
  */
int32_t BSP_SDRAM_SendCmd(uint32_t Instance,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SdramCmd)
{
  int32_t ret;

  if (Instance >= SDRAM_INSTANCES_NBR)
  {
    ret =  BSP_ERROR_WRONG_PARAM;
  }
  else if (MT48LC4M32B2_Sendcmd(&hsdram[Instance], SdramCmd) != MT48LC4M32B2_OK)
  {
    ret = BSP_ERROR_PERIPH_FAILURE;
  }
  else
  {
    ret = BSP_ERROR_NONE;
  }

  return ret;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DRAM MDMA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Instance SDRAM instance
  * @retval None
  */
void BSP_SDRAM_IRQHandler(uint32_t Instance)
{
  HAL_MDMA_IRQHandler(hsdram[Instance].hmdma);
}

/**
  * @}
  */

/** @defgroup STM32H745I_DISCO_SDRAM_Private_Functions Private Functions
  * @{
  */
/**
  * @brief  Initializes SDRAM MSP.
  * @param  hSdram SDRAM handl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DRAM_MspInit(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
  static MDMA_HandleTypeDef mdma_hand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ure;

  /* Enable FMC clock */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 Enable chosen MDMAx clock */
  SDRAM_MDMAx_CLK_ENABLE();

  /* Enable GPIOs clock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 Common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_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_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_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12_FMC;

  /* GPIOD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
                              GPIO_PIN_5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_structure);

  /* GPIOH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_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_structure);

  /* Configure common MDMA parameters */
  mdma_handle.Init.Request = MDMA_REQUEST_SW;
  mdma_handle.Init.TransferTriggerMode = MDMA_BLOCK_TRANSFER;
  mdma_handle.Init.Priority = MDMA_PRIORITY_HIGH;
  mdma_handle.Init.Endianness = MDMA_LITTLE_ENDIANNESS_PRESERVE;
  mdma_handle.Init.SourceInc = MDMA_SRC_INC_WORD;
  mdma_handle.Init.DestinationInc = MDMA_DEST_INC_WORD;
  mdma_handle.Init.SourceDataSize = MDMA_SRC_DATASIZE_WORD;
  mdma_handle.Init.DestDataSize = MDMA_DEST_DATASIZE_WORD;
  mdma_handle.Init.DataAlignment = MDMA_DATAALIGN_PACKENABLE;
  mdma_handle.Init.SourceBurst = MDMA_SOURCE_BURST_SINGLE;
  mdma_handle.Init.DestBurst = MDMA_DEST_BURST_SINGLE;
  mdma_handle.Init.BufferTransferLength = 128;
  mdma_handle.Init.SourceBlockAddressOffset = 0;
  mdma_handle.Init.DestBlockAddressOffset = 0;

  mdma_handle.Instance = SDRAM_MDMAx_CHANNEL;

  /* Associate the DMA handle */
  __HAL_LINKDMA(hsdram, hmdma, mdma_handle);

  /* Deinitialize the stream for new transfer */
  HAL_MDMA_DeInit(&mdma_handle);

  /* Configure the DMA stream */
  HAL_MDMA_Init(&mdma_handle);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SDRAM_MDMAx_IRQn, 0x0F, 0);
  HAL_NVIC_EnableIRQ(SDRAM_MDMAx_IRQn);
}

/**
  * @brief  DeInitializes SDRAM MSP.
  * @param  hSdram SDRAM handl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DRAM_MspDeInit(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
  static MDMA_HandleTypeDef mdma_handle;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Sdram);

  /* Disable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interrupt */
  HAL_NVIC_DisableIRQ(SDRAM_MDMAx_IRQn);

  /* Deinitialize the stream for new transfer */
  mdma_handle.Instance = SDRAM_MDMAx_CHANNEL;
  (void)HAL_MDMA_DeInit(&mdma_handle);
}

/**
  * @}
  */

/**
  * @}
  */

/**
  * @}
  */

/**
  * @}
  */

2.2、main.c
程序中定义0xD0070000地址开始的一段存储区域
#include "main.h"

uint16_t sdram[2000] __attribute__((at(0xD0070000)));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void sdram_test(void)
{
        uint32_t ts=0;
        printf("\r\nwrite data test:\r\n");

        for(ts=0;ts<1024;ts++)
        {
                sdram[ts]=ts;
                if(ts%60==0)
                {
                        printf("\r\n");
                }
                printf("%x ",sdram[ts]);
        }

        printf("\r\n");
        printf("\r\n");
        printf("\r\nread data test:\r\n");

        for(ts=0;ts<1024;ts++)
        {
                sdram[ts]=ts;
                if(ts%60==0)
                {
                        printf("\r\n");
                }
                printf("%x ",sdram[ts]);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0;
  MPU_Config();
  CPU_CACHE_Enable();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init_delay(400);
        init_led();
        init_uart3(115200);

        if(BSP_SDRAM_Init(0) != BSP_ERROR_NONE)
        {
                printf("SDRAM Initialization : FAILED.\r\n");
        }
        else
        {
                printf("SDRAM Initialization : OK.");
        }

        sdram_test();

  while (1)
  {
                LED6_TOGGLE();
                HAL_Delay(100);
  }
}

三、运行结果

下载程序后,串口输出写入和读出数据的内容

网友A(2025-04-09):
进来了就学习学习。

网友B:
话说,SDRAM的电路设计,需要等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