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嵌入式编程-状态机编程思想

楼主(2025-03-07):
利用状态机编程思想,来写呼吸灯算法,直接在实践中学习状态机编程思想,或者称为更高大上点的软件算法设计思想,
例子:做一个呼吸灯,计数值幅值300,初始i=0,state=0,i++,占空比逐渐增大,灯逐渐变亮,i=300,占空比100%,达到最亮,然后state=1,i-- 灯慢慢变暗,这样慢慢亮再慢慢暗就像呼吸状态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7249200/article/details/128348881

网友A:
有专门做状态机软件开发的

网友B:
状态机编程思想在单片机嵌入式编程中是一种非常常见且有效的编程方法。它通过将系统的行为分解为一系列离散的状态,定义状态之间的转换条件和操作,从而简化复杂系统的控制逻辑。

网友C:
在主程序循环中持续检查是否有新的事件发生,并调用相应的状态处理函数。

网友D:
状态机的结构清晰,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E:
状态机是一种常用的编程思想,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编程中。它通过定义一系列的状态以及在这些状态之间的转移来模拟系统的不同行为。状态机的核心在于它的有限性和确定性,即系统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一个已知的状态,并且可以根据输入事件转移到下一个状态。

网友F:
:由于状态机的状态和转移都是预先定义好的,只要输入的条件符合预期,系统就会按照预定的状态转移逻辑运行,减少了程序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即使在遇到异常情况时,也能够通过合理的状态设计进行处理和恢复。

网友G:
在嵌入式系统中,用户界面往往具有多种状态(如空闲、输入、处理等),状态机可以方便地描述这些状态以及状态之间的转换关系。

网友H:
在单片机嵌入式编程中,状态机可以将一个复杂的程序分解为多个相对简单的状态,每个状态对应特定的功能和行为,通过状态之间的转换来实现整个系统的功能。

网友:
建议在项目中优先采用状态机思想,逐步培养模块化设计思维。

网友G:
使用二维数组来存储状态转移表,通过查表的方式实现状态的转换。这种方法适用于状态较多、状态转移逻辑复杂的状态机,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较好。

网友I:
状态机将系统的行为分解成不同的状态和转换条件,使得代码结构更加清晰,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J:
状态机可以用于描述通信协议的各种状态(如建立连接、数据传输、断开连接等)以及状态之间的转换关系。

网友K:
当需要增加新的状态或修改状态转移逻辑时,只需要在状态机中进行相应的修改,对其他部分的代码影响较小。

网友L:
通过枚举类型来定义所有可能的状态,可以使代码更加直观易读。

网友M:
通过一系列的条件判断语句来实现状态的转换和动作的执行。这种方法简单直观,适用于状态较少、逻辑简单的状态机。

网友N: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注意状态转换逻辑不应引入过多延迟。

网友O:
将复杂的程序分解为多个简单的状态,每个状态的功能和行为明确,使代码的结构更加清晰,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P:
在单片机嵌入式编程中,状态机可以帮助开发者清晰地组织代码逻辑,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例如,在按键处理中,一个按键的动作可以被视为一个状态机,它包含了释放、抖动、按下、抖动和重新释放等状态。每个状态都有对应的事件和行为,比如在“按下”状态,如果检测到按键被按下,系统可能会执行某个操作,然后转移到“抖动”状态以等待按键稳定。

网友Q:
通过将系统分解为多个状态和状态转换,简化了复杂系统的控制逻辑。

网友R:
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优化状态机的性能,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内存使用。

网友S:
当状态机的状态数量较多、状态转移逻辑复杂时,状态机的设计和实现会变得困难,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T:
状态机可以清晰地描述系统的各种状态以及状态之间的转换关系,从而方便地对系统进行控制。

网友U:
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多个简单的状态和状态转移,使程序的逻辑结构更加清晰,易于理解和维护。开发人员可以很容易地跟踪系统在不同状态下的行为和转换关系,方便进行调试和修改。

网友N:
状态机通过明确的状态转换条件和动作,可以确保系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正确地响应事件,从而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V:
状态机是嵌入式编程的 核心设计模式

网友W:
状态机通常使用事件驱动的方式,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效率。

网友X:
通过将复杂逻辑分解为有限状态和明确转移条件,可以显著提升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Y:
尽量保持状态转移的简单和直观,避免过多的条件分支,这可能会导致状态机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Z:
状态机的模块化设计使得代码可以在不同项目中复用。

网友AA:
通过引入状态机编程思想,可以显著提高嵌入式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Q:
在单片机嵌入式编程中,状态机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如使用if-else语句、switch-case语句等。

网友AA:
当系统的功能需求发生变化或需要添加新的功能时,只需要在原有状态机的基础上添加新的状态和状态转移路径即可,而不需要对整个程序进行大规模的修改。

网友R:
使用 switch 语句或 if-else 语句来处理不同的事件和状态转换。
通常使用状态转换表或状态转换图来描述状态机的行为。

网友L:
状态转换表通常是一个二维数组,行表示当前状态,列表示输入事件,单元格表示下一个状态和动作。

网友Z:
状态 (State):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特定条件或模式。例如,电动机的“正转”、“反转”和“停转”状态。
状态转换条件 (Transition):触发状态变化的条件或事件。例如,电动机的“加正电压”、“加负电压”和“断电”事件。
动作 (Action):在状态转换过程中或进入某个状态时执行的操作。例如,电动机启动或停止。
初始状态 (Initial State):系统启动时的默认状态。

网友AB(2025-04-07):
状态机灵活,增改状态不影响其他代码。

网友AC:
状态机就像给系统分角色,每个角色有不同职责,方便管理和调整。

网友AD:
状态机就像交通信号灯,控制通信过程,从建立连接到传输数据再到断开,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规则。

网友AE:
把大程序拆成小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件事,方便看懂和修改。

网友AF:
实时应用要快,状态转换不能花费太多时间

网友AG:
用状态机控制,分模块设计,方便维护和扩展。

网友AH:
状态机像交通信号灯,简单易懂,维护起来也不麻烦。

网友AI:
用枚举定义状态,这样一目了然。

网友AJ(2025-05-08):
状态机就像交通信号灯,让系统有序运行,提高效率和稳定。

网友AK:
把系统拆分成小块,每个块只做一件事,这样控制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AL:
状态机其实很好用,我记得还有商业版的状态机系统。

网友AM:
精简状态判断,避免冗余变量,使用位操作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N:
状态机就是按事件跳转,这样处理更快,效率更高。

网友AO:
简化状态转移,减少条件判断,让状态机结构清晰,易于管理和维护。

网友AP:
状态机就像交通信号灯,明明白白告诉每个灯何时亮、何时灭,方便管理交通。

网友AQ:
状态机就是像人一样,根据不同情况做不同事,控制程序运行流程,是单片机编程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