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eclipse开发GD的mcu程序,已经装好开发环境,如果创建新工程呢?

楼主(2025-03-07):
如题,参考 AN068 文档,已经安装好开发环境,但是如何创建一个新工程,需要修改哪些东西,有没有说明文档。

网友A:
我是拿 STM32cubemx 生成 makefile+gcc 的工程,然后把 makefile、启动文件 和 连接脚本 改一下给 gd32 用
eclipse 我只用来写代码,当作编辑器使用,编译用 make 命令
你用 eclipse 做 ide 也可以

国产我会优先选择 at32,有类似 cube 的配置工具,可以直接生成 eclipse 工程,我只用 eclipse 工程里面的 启动文件 和 连接脚本,还是用 stm32 的 makefile

网友B:
keil吧

@小涛DZGZS :哪个吊大的整个国产keil用用,gcc太难用仿真不能实时查看变量也不能修改变量值
太贵了,我去年都转vscode+gcc了,研发一个人的小公司都收到keil代理的电话了,知道我们在用keil,我们老板说没有用,然后我花了一个礼拜转gcc了,现在用的很顺手

网友C:
eclipse还要安装插件才得行,比如IAR的插件。

网友D:
官网看看GD32H737ZMT6的芯片手册和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