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USB3.0 TX / RX 如何连接?

楼主(2025-03-07):
USB 3.1 SuperSpeed 收发器是单向的,因此必须在一端连接发送端,在另一端接收。而USB 2.0 收发器是双向的,即USB 2.0 信号始终直接连接到D+/D+ D-/D-
通常,USB3.1 TX/RX 交叉是在电缆中完成的。这意味着在PCB 上,通常会将USB 控制器的 TX 连接到 USB 连接器的 TX,将 USB 控制器的 RX 连接到连接器的RX。您不会在电路板上交叉TX/RX
但是,在无cable直接连接实现中,您必须交叉TX RX 信号。一个设备的RX 必须始终连接到另一个设备的TX,反之亦然。
因此,在无cable直接连接实现中,您应该将集线器的USB 3.1 (SS) TX 连接到设备的RX
对于 USB2.0 D+/D- 线,它们不应该交换,只需与另一端的相应D+/D- 连接即可。

网友A:
USB 3.0的TX(发送)和RX(接收)信号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的差分对(SuperSpeed通道)。它们的连接需要遵循交叉互联的原则,即主机的TX连接到设备的RX,主机的RX连接到设备的TX。

网友B:
在 无电缆直接连接 的情况下,必须手动交叉连接 TX 和 RX 信号线:

网友C(2025-04-17):
USB 3.0 的 TX(发送)和 RX(接收)信号通常由 USB 控制器芯片处理,并通过差分信号线(D+ 和 D- 的增强版,USB 3.0 引入了额外的超高速差分对)传输数据

网友D:
其实USB 3.0 在物理层上引入了 5 条新信号线(与 USB 2.0 的 4 条线不同),用于支持超高速(SuperSpeed,5 Gbps)传输

网友E:
在硬件设计中,TX 和 RX 的连接需要遵循以下规则:差分信号对连接,发送端(如主机控制器)的 SSTX+ 和 SSTX- 需要连接到接收端(如设备控制器)的 SSRX+ 和 SSRX-。SSRX+ 和 SSRX-:接收端(如设备控制器)的 SSRX+ 和 SSRX- 需要连接到发送端(如主机控制器)的 SSTX+ 和 SSTX-。

网友F:
USB 3.0 的差分信号线需要 90 Ω 阻抗匹配,以减少信号反射和干扰。

网友G:
PCB 设计时,应使用差分对布线,并保持线长和间距一致。

网友H:
GND 必须正确连接,以确保信号的参考电平稳定。

网友I:
使用支持 USB 3.0 的连接器(如 Type-A、Type-B 或 Micro-B),并确保引脚定义正确。

网友J:
在硬件连接正确后,还需要在软件层面进行配置:确保主机和设备的 USB 控制器驱动程序支持USB 3.0。在 Linux 上,可以通过 lsusb 和 dmesg 检查设备是否被正确识别。

网友K:
USB 3.0 支持向下兼容 USB 2.0,但需要正确协商速度。如果连接的是 USB 3.0 设备,主机和设备应协商为 SuperSpeed 模式。

网友L:
如果设备是自定义的(如嵌入式设备),需要在固件中配置 USB 3.0 控制器,以支持 TX 和 RX。

网友M:
不能交叉 D+/D−,否则 USB 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M:
如果你用的是 USB Type-C,注意 TX1/RX1 vs TX2/RX2 的交叉逻辑,在某些情形下需要通过 mux 或 CC逻辑判断方向。

网友N(2025-07-29):
USB3.0 的 TX 与 RX 需交叉连接,即一端的发送差分对(SSTX + 和 SSTX-)连接另一端的接收差分对(SSRX + 和 SSRX-)。同时,通常需在 TX 端串入 100nF 的 AC 耦合电容,且要控制差分对特性阻抗为 90 欧姆并保证走线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