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27P程序下载口与晶振口作为GPIO

楼主(2025-03-07):
晶振口作为外设一定要使用内部晶振,在板子设计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开关的设计。

第二点就是需要进行复用功能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下面直接上干货:

void KEY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 K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5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3|GPIO_Pin_14);//默认为高点平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3,GPIO_AF_3);//开启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4,GPIO_AF_3);//开启复用功能

}
void GPIO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RCC->APB1RSTR|=1<<28;
    delay_ms(5);
    RCC->RESERVED0|=1<<16;
    delay_ms(5);
    RCC->RESERVED0&=0<<16;
    delay_ms(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 K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5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GPIO_Pin_1);//默认为高点平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

以上就是对gpio的设置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adaoshaonian/article/details/100985477

网友A:
使用内部晶振可以不用外部晶振,IO就可以进行复用。

网友B:
在默认情况下,GPIO引脚是浮空状态。

网友C:
MM32spin27P程序下载口

网友D(2025-04-23):
很多复用引脚是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的

网友E: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和稳定性要差一些。

网友F:
把晶振的端口复用成IO了?

网友G:
其实没啥问题的,复用正常操作,这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H:
一般来说,配置内部晶振的话,还用串口好像就不太行吧,精度不够啊

网友I:
内部晶振一般来说,要不是高精度操作,最好是不用

网友J:
这个咋说呢,外部晶振还是比较好的,不用内部晶振比较合适

网友K:
其实复用就直接用就行了,没必要设计开关吧

网友L:
这种都不如复用其他IO了,比较方便

网友M:
话说下载口设计个复用的话,注意要延时几秒,不然程序不好烧录的

网友N:
你的IO用的这么多啊,还需要复用这几个关键的外设呢

网友O:
我觉得用内部晶振就是容易精度不准,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