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spin27P程序下载口与晶振口作为GPIO

楼主(2025-03-07):
GPIO, IO, gp, pi, spi
晶振口作为外设一定要使用内部晶振,在板子设计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开关的设计。

第二点就是需要进行复用功能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下面直接上干货:

void KEY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 K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5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3|GPIO_Pin_14);//默认为高点平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3,GPIO_AF_3);//开启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4,GPIO_AF_3);//开启复用功能

}
void GPIO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RCC->APB1RSTR|=1<<28;
    delay_ms(5);
    RCC->RESERVED0|=1<<16;
    delay_ms(5);
    RCC->RESERVED0&=0<<16;
    delay_ms(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 K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5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GPIO_Pin_1);//默认为高点平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2);//开启复用功能

}

以上就是对gpio的设置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adaoshaonian/article/details/100985477

网友A:
您在代码中通过 GPIO_PinSourceX 和 GPIO_AF_X 配置了引脚的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