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23xx FreeRTOS移植

楼主(2025-03-07):
概述
        本文主要描述了GD32E230移植FreeRTOS的简要步骤。移植描述过程中,忽略了Keil软件的部分使用技巧。默认读者熟练使用Keil软件。本文的描述是基于OpenMCU_FreeRTOS这个工程,该工程已经下载放好了移植GD32E230 FreeRTOS的所有文件

        OpenMCU_FreeRTOS工程的愿景主要有:

        1.、能移植支持主流mcu的freeRTOS

        2、深入分析FreeRTOS代码和第三方库代码,让嵌入式学习变得非常容易;

        3、集成一些嵌入式产品中常用的第三方库文件,并且该工程会开发做一些产品原型,所有的技术方案,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全部开源。

移植步骤
1、keil创建GD32E230的工程

注意:一定要选中RTE中CMSIS中的CORE部分

2、工程创建完毕后,在keil中建立分组管理,如下所示:

创建完成后的效果:

4、下载FreeRTOS源码

        本文在描述过程中,所有的源码都是基于OpenMCU_FreeRTOS工程。文章的最后部分,有该工程的链接。

5、在刚才新创建的keil GD32E230工程目录下创建Appication文件夹和Utilities文件夹

6、将如下文件拷贝到Application文件夹下面.

7、将如下文件拷贝到Utilities文件下下面

注:

        拷贝的文件都来自于OpenMCU_RTOS工程;读者可以通过文章最后的连接,获得工程源码。

8、Application分组添加c文件

9、CMSIS添加system_gd32e23x.c C文件,文件存放的路径为:

OpenMCU_FreeRTOS\arch\GD32\GD32E23x\CMSIS\GD\GD32E23x\Source\

10、添加GD32E23x BSP驱动文件,文件路径为:

OpenMCU_FreeRTOS\arch\GD32\GD32E23x\GD32E23x_BSP\Source

11、添加启动文件startup_gd32e23x.s

文件路径:OpenMCU_FreeRTOS\arch\GD32\GD32E23x\CMSIS\GD\GD32E23x\Source\ARM\startup_gd32e23x.s

12、添加freeRTOS内核C文件,文件路径为:

OpenMCU_FreeRTOS\kernel

13、添加内核移植中的与GD32E230相关的代码

        由于GD23E230基于Cortex-M23架构,这部分代码跟Cortex-M4和Corex-M0的架构的移植不同,有安全和非安全的区别,我们基于非安全并且不开启ARM TrustZone特性进行讲解描述;

需要关注的文件路径:

port.c文件:OpenMCU_FreeRTOS\kernel\portable\ARMv8M\non_secure

portasm.c: OpenMCU_FreeRTOS\kernel\portable\ARMv8M\non_secure\portable\GCC\ARM_CM23_NTZ

heap_4.c: OpenMCU_FreeRTOS\kernel\portable\MemMang

FreeRTOSConfig.h: GD32E230\Application

14、所有分组添加完后如下图所示:

15、添加编译时的头文件路径

1、Application

2、OpenMCU_FreeRTOS\arch\GD32\GD32E23x\CMSIS\GD\GD32E23x\Include

3、OpenMCU_FreeRTOS\arch\GD32\GD32E23x\CMSIS

4、OpenMCU_FreeRTOS\arch\GD32\GD32E23x\GD32E23x_BSP\Include

5、Utilities

6、OpenMCU_FreeRTOS\kernel\include

7、OpenMCU_FreeRTOS\kernel\portable\ARMv8M\non_secure

8、OpenMCU_FreeRTOS\kernel\portable\ARMv8M\non_secure\portable\GCC\ARM_CM23_NTZ

添加完成后,如下所示:

16、编译器选项设置

加入GD32E230定义和修改编译警告级别

17、修改gd32e23x_it.c文件中的如下函数定义

删除SVC_Handler, PendSV_Handler SysTick_Handler 等函数定义

18、修改FreeRTOSConfig.h文件,将堆内存修改为5KB

由于整个GD32E230系列的SRAM配置如下如所示:

因此,将FreeRTOS的堆内存调整为5KB(程序本身加载也占用内存,调整过大,会导致程序链接编译错误)

19、编译输出

工程连接
yanl1229/OpenMCU_FreeRTOS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anl1229/article/details/146032558

网友A:
下载FreeRTOS的最新版本,并确保源码的完整性。

网友B:
使用调试工具对移植后的FreeRTOS进行调试,确保所有任务能够正确运行,且没有发生资源冲突或死锁等问题。

网友C:
FreeRTOSConfig.h:这是FreeRTOS的核心配置文件

网友D:
了解并遵循FreeRTOS关于中断处理的最佳实践,例如尽量缩短ISR内的处理逻辑,复杂的处理应该通过发布事件给任务的方式来完成。

网友E:
GD32E23xx的Cortex-M0+内核及其相关架构特性,如中断向量表、系统定时器、堆栈指针等寄存器的设置和使用方式。

网友F:
正确配置Cortex-M0+内核的中断优先级分组

网友G:
SysTick是FreeRTOS默认的时基中断,需在启动时配置其重载值以实现精确的时间切片。

网友H:
在调用vTaskStartScheduler()前完成所有必要的硬件初始化工作,比如时钟配置、外设初始化等。

网友I:
为每个任务分配合理的优先级,避免优先级反转等问题。同时,要注意FreeRTOS中的任务优先级与传统的操作系统优先级可能存在差异,需要进行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网友J:
有没有配置好的工程啊?

网友K:
为每个任务分配足够的堆栈空间(GD32E23xx最大堆栈约12KB)。建议根据任务复杂度预留余量(如空闲任务堆栈设为configMINIMAL_STACK_SIZE的2倍)。

请教一下这个12K的堆栈空间哪篇文档有提到过呢

网友L:
将耗时操作(如数据处理)移至任务层,ISR仅触发事件。

网友M:
检查堆栈分配是否足够,或任务函数参数传递错误。

网友N:
对于资源受限的应用,注意优化内存使用,避免不必要的大块内存分配。

网友O:
在移植过程中,可能需要修改或屏蔽某些中断函数,如SVC_Handler、PendSV_Handler、SysTick_Handler等,以避免与FreeRTOS的调度机制发生冲突。

网友O:
将FreeRTOS移植到GD32E23xx系列微控制器上时,需要注意工程创建、文件添加与路径设置、编译器选项设置、中断函数处理、FreeRTOS配置、任务与调度器、硬件平台配置以及调试与验证等关键点。

网友P:
正确设置了中断向量表以及异常处理程序,特别是PendSV和SysTick中断服务例程(ISR),它们对FreeRTOS的任务调度至关重要。

网友Q:
修改FreeRTOSConfig.h文件,根据GD32E230的硬件资源和应用需求,配置合适的堆内存大小、任务优先级、任务堆栈大小等参数。
特别注意,由于GD32E230系列的SRAM配置有限,因此需要将FreeRTOS的堆内存调整为合适的值,以避免程序链接编译错误。

网友R:
GD32E23xx系列微控制器支持FreeRTOS所需的硬件特性,如足够的RAM、ROM、时钟管理、中断控制器等。

网友S:
使用调试器监控系统行为,特别是堆栈溢出情况和任务调度是否正常。

网友T:
在移植完成后,进行全面的功能测试,包括任务的创建、删除、挂起、恢复等操作,以及各种同步机制

网友U:
GitHub上的GD32-FreeRTOS示例项目

网友V:
每个任务都有足够的堆栈空间,避免堆栈溢出。可以使用FreeRTOS提供的API函数来检查任务的堆栈使用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问题。

网友W:
如果你的应用涉及到低功耗模式,请查阅相关文档了解如何在进入和退出低功耗状态时正确地暂停和恢复RTOS调度器。

网友X:
GD32E23xx系列微控制器是基于ARM Cortex-M23内核的高性能、低功耗微控制器。

网友Y:
根据任务的数量和复杂度,合理配置每个任务的堆栈大小。如果堆栈空间过小,可能导致任务运行过程中出现堆栈溢出的问题;如果过大,则会浪费宝贵的内存资源。

网友Z:
在编译器选项中,加入GD32E230的定义,并根据需要修改编译警告级别。

网友AA:
FreeRTOS需要中断服务程序(ISR)快速响应。在NVIC配置中,需为FreeRTOS关键中断(如任务切换、定时器)分配优先级,并确保中断向量表正确映射。

网友A:
FreeRTOS依赖精确的时钟源(如HCLK、PCLK)作为时基。

网友AB:
FreeRTOS的许多功能依赖于精确的时钟源。

网友AC:
创建几个简单的任务,测试FreeRTOS的基本功能,如任务创建、任务切换、延时等。

网友AD:
选择合适的内存管理策略

网友AE:
将FreeRTOS源码文件、GD32E23xx固件库文件和自定义文件添加到相应的文件夹中。

网友AF:
注意检查是否存在优先级反转问题,必要时可以启用互斥信号量来解决。

网友AG:
ISR中禁止调用FreeRTOS阻塞函数(如vTaskDelay()),仅通过任务通知、队列等机制唤醒任务。

网友AH:
现在已经切换到RTT系统了

是移植的rt-thread nano吗?移植后资源消耗情况如何

网友AI(2025-04-06):
可以找现成的工程参考,比如在二姨家搜索相关单片机开发板型号的工程。

网友AJ:
这样能提高效率,ISR负责快速响应,数据处理交给任务层处理。

网友AK:
用NVIC的IP寄存器来分配优先级,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网友AL:
看看堆栈空间,确保任务函数传参正确。

网友AM:
FreeRTOS需要稳定的时钟源来确保任务调度和定时器的准确性。

网友AN:
现在很多都是用国产RTT了

网友AO:
调试器能帮你观察程序运行,检查堆栈是否满,任务是否按计划运行。

网友AP:
小型应用要精打细算内存,别乱占空间。

网友AQ:
创建任务:定义任务函数,使用xTaskCreate创建任务。设置延时:使用vTaskDelay实现任务延时。切换任务:通过任务切换实现任务交替执行。

网友AR:
FreeRTOS需要精确时钟来管理任务调度和定时器。

网友AS:
步骤描述得很详细,对于想要在GD32E230上移植FreeRTOS的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AT:
根据应用需求,如果对速度要求高,选动态内存分配;如果系统资源有限,选静态内存分配。

网友AU:
优先级反转会导致高优先级任务等待低优先级任务完成,互斥信号量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V(2025-05-12):
中断服务程序(ISR)处理紧急任务,任务层负责后续处理,分工明确,效率高。

网友AH:
已经从FreeRTOS转换到RTT了

网友AW:
数值高,优先级高,优先级越高的先运行

网友AX:
在编译器设置里,添加GD32E230宏定义,调整警告等级到适中或高

网友AY:
确保freertos在项目根目录,gd32固件库在Libs目录,自定义文件在Src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