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CUBEMX配置STM32U5的TIM

楼主(2025-03-08):
一、概述
STM32U5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丰富的定时器资源,定时器可以用于生成精确的时间延迟、PWM信号、捕获外部事件等多种应用场景。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U5的定时器(TIM),并给出相应的代码示例。

二、环境准备
硬件平台:STM32U5开发板
软件工具:STM32CubeMX、Keil MDK或其他支持的开发环境
三、使用STM32CubeMX配置定时器
1. 新建项目
打开STM32CubeMX,选择“New Project”,在“MCU Selector”中选择对应的STM32U5型号,点击“Start Project”。

2. 配置时钟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点击“RCC”,配置系统时钟源和时钟树。一般选择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根据开发板的实际情况设置合适的时钟频率。

3. 配置定时器
在“Timers”中选择要使用的定时器,例如TIM2。

基本配置:
选择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如“UpCounter”(向上计数模式)。
设置预分频器(Prescaler)和自动重载值(Auto-reload value)。预分频器用于对定时器的时钟源进行分频,自动重载值决定了定时器的计数周期。例如,若定时器时钟频率为100MHz,预分频器设置为99,则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为100MHz / (99 + 1) = 1MHz。若自动重载值设置为999,则定时器的溢出周期为(999 + 1) / 1MHz = 1ms。
中断配置:
勾选“NVIC Settings”中的“TIM2 global interrupt”,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功能。
4. 生成代码
点击“Project Manager”,设置项目名称、保存路径和开发环境,然后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代码。

四、代码实现
1. 初始化定时器
在生成的代码中,MX_TIM2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TIM2定时器。以下是该函数的部分代码:

/* TIM2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99;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9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2,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2. 使能定时器中断
在main函数中,需要使能定时器并开启定时器中断。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 使能定时器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while (1)
  {
    // 主循环代码
  }
}

3.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在stm32u5xx_it.c文件中,实现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2)
  {
    // 定时器溢出中断处理代码
    // 例如,闪烁LED灯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

五、代码解释
MX_TIM2_Init函数:该函数用于初始化TIM2定时器,设置了预分频器、计数模式、自动重载值等参数。
HAL_TIM_Base_Start_IT函数:用于启动定时器并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功能。
TIM2_IRQHandler函数:定时器2的中断处理函数,调用HAL_TIM_IRQHandler函数进行中断处理。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函数:定时器溢出中断回调函数,当定时器计数达到自动重载值时,会触发该回调函数。在该函数中可以编写定时器溢出后的处理代码,例如闪烁LED灯。
六、总结
通过STM32CubeMX可以方便地配置STM32U5的定时器,生成初始化代码。在生成的代码基础上,添加定时器启动和中断处理代码,即可实现定时器的基本功能。定时器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定时器的参数和中断处理代码,实现不同的功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uierrorshuobu/article/details/145973080

网友A(2025-04-09):
讲的挺清楚,学习一下啊。

网友B:
用cubemx配置确实方便,而且出错的概率会很少的

网友C:
这用工具配置,容易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