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基于CW32的门禁综合系统

楼主(2025-03-08):
例程资料链接如下(群文件也可下载):
BD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JbXZsBnEBjsz5bCfKRoQA?pwd=kq5a
提取码:kq5a
相关视频:基于CW32的门禁综合系统

一、实验简介

基于CW32单片机的门禁综合系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智能门禁解决方案,它提供了三种开锁方式:密码开锁、指纹开锁和刷卡开锁,为用户提供方便、安全的门禁控制。该系统的核心控制器采用了CW32单片机,具备高性能和可靠性,能够稳定地运行门禁系统的各项功能。

密码开锁是最常见的开锁方式之一。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密码输入界面,输入正确的密码来解锁门禁系统。这种方式简单明了,适用于多种场景。

指纹开锁是一种更加安全、个性化的开锁方式。系统可以保存多个用户的指纹信息,用户只需将手指放在指纹识别器上进行验证,合法的指纹即可解锁门禁系统。这种方式便于用户快速、准确地开锁,并且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因为指纹信息是独一无二的。

刷卡开锁是另一种常见的开锁方式。系统配备了IC卡读卡器,用户只需通过刷卡即可进行开锁。 IC卡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添加和删除,非常方便管理和控制用户的权限。

除了这三种开锁方式,该系统还提供了自主修改密码和添加删除指纹、IC卡的功能。管理员可以通过系统设置界面轻松地修改密码,添加或删除用户的指纹和IC卡信息,确保安全性。

二、实验器材

本实验使用到了CW32-48F大学计划开发板、RC522刷卡模块、AS608指纹模块、继电器、薄膜键盘及Keil5开发环境。

实物图
三、接线

开发板上预留了矩阵键盘接口

【RC522刷卡模块与单片机接线】:

VCC -- 3.3V
GND -- GND
RST -- PB9
SCK -- PA11
SDA -- PA10
IRQ -- ×
MOSI -- PA12
MISO -- PA15
【AS608指纹模块与单片机接线】:

红线 -- 3.3V
黄线 -- PA3
黑线 -- GND
绿线 -- 3.3V
蓝线 -- PC15
【继电器模块与单片机接线】:

VCC -- 3.3V
GND -- GND
OUT -- PB1
四、核心代码
main.c:
/*函数声明*/
void KEY_Proc(void);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RC522_Proc(void);                //刷卡处理函数
void AS608_Proc(void);                //指纹处理函数
void System_Init(void);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Passport_Proc(void);             //密码处理函数
void System_Reload(void);             //系统重置函数
void Mode_Interface(void);            //模式切换界面
void Work_Interface(void);            //工作界面
void Buzzer_Ring(uint8_t ms);         //蜂鸣器函数
_Bool Indentity_Verify(void);         //身份验证函数
void Init_MyStruct(id* mystructure);  //结构体初始化函数

/*主程序*/
int main()
{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Mode_Interface();     //上电进入模式选择界面

        while(1)
        {
                KEY_Proc();       //按键处理
                RC522_Proc();     //刷卡处理
                AS608_Proc();     //指纹处理
                Passport_Proc();  //密码处理
        }
}

/*子程序*/
void System_Init(void)                //系统初始化函数
{
        __NVIC_SetPriority(BTIM2_IRQn,0); //BTIM2高优先级
        __NVIC_SetPriority(BTIM1_IRQn,1); //BTIM1低优先级
    Lcd_Init();                       //屏幕初始化
    BTIM1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BTIM2_Init();
    Relay_Init();                     //继电器初始化
        RC522_Init();                     //刷卡模块初始化
        Matrix_Init();                    //薄膜键盘初始化
        Buzzer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Lcd_Clear(BLACK);                 //清屏
    UART2_Init(57600);                //AS608指纹模块串口初始化
    Init_MyStruct(&card);             //卡片结构体初始化
        AS608_WAK_GPIO_Init();            //AS608手指感应初始化
}

void Mode_Interface(void)            //用户\管理模式界面
{
        Lcd_Clear(BLACK);
        TFT_User();                      //用户模式界面
        while(start==0)
        {
                if(Key_Scan()!='.')
                {
                        KEY_Proc();
                        if(Mode==0)
                TFT_User();          //用户模式界面
                        else if(Mode==1)
                TFT_Administrator(); //管理模式界面
                }
        }
    method=0;                        //解锁模式0:密码解锁
        TFT_Passport(Mode);              //进入用户模式的密码界面
}

void Work_Interface()                //工作界面
{
        if(method==3)                    //三种解锁模式循环显示
                method=0;
        else if(method>3)
                method=2;

        if(method==0)
                TFT_Passport(Mode);          //密码解锁
        else if(method==1)
                TFT_Fingerprint(Mode);       //指纹解锁
        else if(method==2)
                TFT_Card(Mode);              //刷卡解锁
}

void KEY_Proc(void)                  //按键处理函数
{
        if(!exert_flag)
                return;
        temp=Key_Scan();                 //读取键值
        exert_flag=0;
        if(temp=='.')
                return;

        switch(temp)
        {
                case 'F':  if(start) return; Mode=0; break;  //用户模式
                case 'f':  if(start) return; Mode=1; break;  //管理模式
        case '#':  if(Mode==0) start=1; else {if(Indentity_Verify()==0) start=1;} break; //开始工作
                case '*':  if(!start) return; start=0; System_Reload();    break;  //系统重置
                case '(':  if(!start) return; method-=1; Work_Interface(); break;  //切换解锁方式
                case ')':  if(!start) return; method+=1; Work_Interface(); break;  //切换解锁方式
                case '+':  if(start==0) Tips_Open=1; break;  //打开信息提示
                case '-':  if(start==0) Tips_Open=0; break;  //关闭信息提示
        }
}

void Passport_Proc(void)               //密码处理
{
    uint8_t i=0;
        uint8_t result=0;
        char uc_temp='.';

        if(method!=0) {idx=0; return;}              //解锁模式0:密码解锁
        if(Passport_Input(uc_passport,PASSPORT_LENGTH)==0) return;  //判断密码输入是否完成

        if(Mode==0)                                 //用户模式
        {
                for(i=0;i<PASSPORT_LENGTH;i++)
                        result+=uc_passport^passport; //使用异或判断输入的密码与设置的密码是否一致
                if(result==0)                           //密码正确
                {
                        Relay_Flag=1;                       //继电器标识打开
                        PB01_SETHIGH();                     //开锁
                        TFTShowString(7,0,"               ");
                        TFTShowString(8,4,"Unlocked");
                }
                else                                    //密码错误
                {
                        TFTShowString(7,0,"                ");
                        Gui_DrawFont_GBK16(5,128,WHITE,BLACK,"     Error     ");
                        Buzzer_Ring(60);                    //错误提示音
                        Delay_ms(500);
                        TFTShowString(8,0,"                ");

                }
        }
        else                                        //管理模式
        {
                TFTShowString(5,2,"Esc: concel ");
                TFTShowString(7,2,"Ent: comfirm");
                while(1)                                //等待按键输入(确认/取消)
                {
                        uc_temp=Key_Scan();
                        exert_flag2=0;
                        if(uc_temp=='R')                    //键入:取消
                        {
                                Buzzer_Ring(120);               //操作提示音
                                TFTShowString(5,2,"              ");
                                TFTShowString(7,2,"              ");
                                TFTShowString(6,2," set concel   ");
                                Delay_ms(500);
                                TFTShowString(6,2,"              ");
                                break;
                        }
                        else if(uc_temp=='E')               //键入:确认
                        {
                                Buzzer_Ring(120);               //操作提示音
                                TFTShowString(5,2,"              ");
                                TFTShowString(7,2,"              ");
                                memcpy(passport,uc_passport,sizeof(uc_passport)); //覆盖开锁密码
                                TFTShowString(6,2,"set  succeed  ");
                                Delay_ms(500);
                                TFTShowString(6,2,"              ");
                                break;
                        }
                }
        }
}

void AS608_Proc(void)                     //指纹处理
{
        char uc_temp='.';

        if(method!=1)  return;                //解锁模式1:指纹解锁

        if(Mode==0)                           //用户模式
        {
                if(AS608_PressTest()==0)          //按下
                {
                        if(AS608_MatchTest()==0)      //匹配
                        {
                                PB01_SETHIGH();           //开锁
                                Relay_Flag=1;
                                TFTShowString(8,4,"Unlocked");
                        }
                        else if(!Relay_Flag)
                        {
                                TFTShowString(7,0,"                ");
                                Gui_DrawFont_GBK16(3,128,WHITE,BLACK,"     Error     ");
                                Buzzer_Ring(60);          //错误提示音
                                Delay_ms(500);
                                TFTShowString(8,0,"                ");
                        }
                }
        }
        else
        {
                TFTShowString(7,3,"Esc: Delet ");
                if(!exert_flag2) return;
                uc_temp=Key_Scan();
                exert_flag2=0;
        if(AS608_AddTest(Finger_ID)==0)       //添加指纹
                {
                        Buzzer_Ring(120);                 //执行成功提示音
                        TFTShowString(6,1," Add succeeded");
                        Delay_ms(500);
                        TFTShowString(6,0,"                ");
                }

                if(uc_temp<=validFinger_num)          //键入:id
                {
                        Finger_ID=uc_temp;
                        TFT_Fingerprint(MANAGE_MODE);
                }
                else if(uc_temp=='R')                 //键入:删除
                {
                        if(PS_DeletOneChar(Finger_ID)==0) //删除
                        {
                                Buzzer_Ring(120);             //执行成功提示音
                                TFTShowString(6,1,"Delet succeeded");
                                Delay_ms(500);
                                TFTShowString(6,0,"                ");
                        }
                }
        }
}

void RC522_Proc(void)                         //刷卡处理
{
    char uc_temp='.';
        uint8_t uc_uid[4]={0};

        if(method!=2)  return;                    //解锁模式2:刷卡解锁

        if(Mode==0)                               //用户模式
        {
                if(RC522_ReadIDTest(uc_uid)==0)       //识别到卡
                {
                        if((memcmp(card.uid0,uc_uid,sizeof(uc_uid))==0)  ||  //检索ic序列号
                       (memcmp(card.uid1,uc_uid,sizeof(uc_uid))==0)  ||
                           (memcmp(card.uid2,uc_uid,sizeof(uc_uid))==0)
                        )
                        {
                                PB01_SETHIGH();               //开锁
                                Relay_Flag=1;
                                TFTShowString(8,4,"Unlocked");
                        }
                        else
                        {
                                TFTShowString(7,0,"                ");
                                Gui_DrawFont_GBK16(0,128,WHITE,BLACK,"      Error     ");
                                Buzzer_Ring(60);              //错误提示音
                                Delay_ms(500);
                                TFTShowString(8,0,"                ");
                        }
                }
        }
        else
        {
                TFTShowString(7,3,"Esc: Delet ");
                if(!exert_flag2) return;
                uc_temp=Key_Scan();
                exert_flag2=0;
                if(uc_temp<validCard_num)            //键入:id
                {
                        Card_ID=uc_temp;
                        TFT_Card(MANAGE_MODE);
                }
                if(Card_ID==0)
                {
                        if(uc_temp=='R') memset(card.uid0,0,sizeof(card.uid0)); //删除ic卡0序列号
                        else if(RC522_ReadIDTest(card.uid0)!=MI_OK) return;     //添加ic卡0序列号

                }
        else if(Card_ID==1)
                {
                        if(uc_temp=='R') memset(card.uid1,0,sizeof(card.uid1)); //删除ic卡1序列号
            else if(RC522_ReadIDTest(card.uid1)!=MI_OK) return;            //添加ic卡1序列号
        }
        else if(Card_ID==2)
                {
                        if(uc_temp=='R') memset(card.uid2,0,sizeof(card.uid2)); //删除ic卡2序列号
            else if(RC522_ReadIDTest(card.uid2)!=MI_OK) return;     //添加ic卡2序列号
        }
                if(uc_temp=='R') TFTShowString(6,1,"Delet succeeded");
                else                          TFTShowString(6,1," Add succeeded");
                Buzzer_Ring(120);
                Delay_ms(500);                       //执行成功提示音
                TFTShowString(6,0,"                ");
        }
}

void System_Reload(void)   //重置系统,恢复到上电默认的状态
{
        idx=0;
        Mode=0;
        start=0;
        method=0;
        while(Relay_Flag);
        Lcd_Clear(BLACK);
        Mode_Interface();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36453734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贴子

网友B:
了解一下基于CW32的门禁综合系统,视觉识别是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