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可控硅调速 困惑

楼主(2025-03-07):
交流电机可控硅调速

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MCU 是通过ULN2003这种达灵顿结构的驱动一个光耦,然后通过光耦来控制可控硅实现调速。

在未接电机的时候,通过检测AC信号的过零点,驱动信号可以稳定在过零点之后的某个位置。一接电机,刚开始几秒也凑合,过了几秒之后,驱动信号就完全变了,电机变成了全速运行了,换个其他型号的电机好像又不会这个样子,总有些电机会失控。

把电机换成阻性负载,驱动信号依然非常理想,
一换电机,一转起来,就过会有是全速了。

而且发现全波驱动,跟半波驱动并不是成倍数的关系,

比如全波时候,检测到0时候,不管正周期还是负周期,延时N个微妙,给出可控硅控制信号,假如测到的转速是200转。
那么半波的时候,也就是检测到0时,仅在正周期,延时N个微秒后给出可控硅控制信号,此时测到的转速并不是全波时候的减半100转,而是190转附近,只是比全波驱动的时候 稍微小一点点,这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串口要用到中断,当尝试发一个比较长的数据到单片机,由于是一个字节中断一次,就可能会频繁的需要去中断,这样就影响了驱动信号,会出现电机的抖动。
单次数据比较少的时候,就不会存在。

1.为什么接了电机之后驱动信号都变了?
2. 那如何输出驱动才能精准的控制到转速,是1个全波,一个半波,或者说一个全波,N个半波,这样组合尝试得到???

3. 如果板子有需要通信的时候,这个该如何处理,又能做到电机平顺的转动?

网友A:
驱动光耦一般没必要用ULN2003。
想一下电阻负载和感性负载的区别。
建议示波器测一下电压、电流波形,注意看可控硅啥时候关断。

网友B:
这回不觉得我在忽悠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不觉得我在忽悠你了吧

有没有啥招?

大家是怎么调好的?

楼主:
但是确实别人调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别人可以搞的调速很平顺,一样的电机,一样的控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确实别人调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别人可以搞的调速很平顺,一样的电机,一样的控制电路。 ...

你现在是把半个周期25ms砍了很多份吧,不妨把绳子拉长一些少砍几刀

半个周期是10ms糊涂了

网友C:
是不是缺少合适的吸收电机感应脉冲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把半个周期25ms砍了很多份吧,不妨把绳子拉长一些少砍几刀

i意思隔开几个周期让他导通一下?
不是每个周期都去导通一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缺少合适的吸收电机感应脉冲网络

感觉也不对, 别人也是那么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i意思隔开几个周期让他导通一下?
不是每个周期都去导通一些时间?

是的,这样你的刀就不用切那么密了,计时压力就小了,砍错的概率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意思隔开几个周期让他导通一下?
不是每个周期都去导通一些时间?

这个办法是我在温控器上用的,我刚毕业那会只是打酱油的,听前辈们讨论的意思也是逮着半个周期折腾。我干了大半年直到我跳槽这个项目也是白瞎,我还去客户现场收集过数据。

网友D:
20年前都满大街的可控硅吊扇调速器,才卖10块钱左右,从来没听说过在这家会用在另一家不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年前都满大街的可控硅吊扇调速器,才卖10块钱左右,从来没听说过在这家会用在另一家不会用的。 ...

啥意思?没有看懂

楼主:
现在发现 接了电机出现了一个怪的现象,不接的时候,驱动信号非常完整,符合预计,一接电机就变了,是为什么呢?
如下,红色是驱动信号,下面那个是过零检测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 接了电机出现了一个怪的现象,不接的时候,驱动信号非常完整,符合预计,一接电机就变了,是为什 ...

你检测到的过零和实际过零有相位差,搞得太极限了,驱动信号想打开可控硅的时候发个脉冲就行不要一直开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测到的过零和实际过零有相位差,搞得太极限了,驱动信号想打开可控硅的时候发个脉冲就行不要一直开着 ...

对,是个脉冲,你看上面的图,那个红色 就一个200us左右的脉冲信号。其实是过了200us就应该关闭了,但是实际是有些周期没有关闭,不接电机的时候,就能按程序走的,该关的时候就能关。

这个接了电机,就会偶尔出现脉冲失控,有些电机又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分享一下

看图

Q1、U1是啥型号?

网友F:
是不是你过0检测有问题?或者电机对过0检测干扰了,示波器看一下220V波形和过0检测波形(注意示波器要隔离)。
几十年来用过无数这种调光调速方法(不管是纯硬件还是单片机方案),没遇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过0检测有问题?或者电机对过0检测干扰了,示波器看一下220V波形和过0检测波形(注意示波器要隔离 ...

我不接电机的时候,是正常的,接了电机就不正常了。
有一些电机没有问题,出现的问题,就跟上面我画的图一样,红色是驱动信号,黑色是 零点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接电机的时候,是正常的,接了电机就不正常了。
有一些电机没有问题,出现的问题,就跟上面我画的图 ...

红色的是测量的单片机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是测量的单片机IO吗

红色的是单片机给出来的控制信号,驱动可控硅的控制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色的是单片机给出来的控制信号,驱动可控硅的控制信号。。

你这现象和我当年前辈们遇到的一样

楼主:
然后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全波驱动,跟半波驱动并不是成倍数的关系,

比如全波时候,检测到0时候,不管正周期还是负周期,延时N个微妙,给出可控硅控制信号,假如测到的转速是200转。
那么半波的时候,也就是检测到0时,仅在正周期,延时N个微秒后给出可控硅控制信号,此时测到的转速并不是全波时候的减半100转,而是190转附近,只是比全波驱动的时候 稍微小一点点,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这样怎么精准的控制到转速,是1个全波,一个半波,或者说一个全波,N个半波,这样组合尝试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现象和我当年前辈们遇到的一样

木有明白,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有明白,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没解决

楼主:
应该是没有找对方法,就像前面chineseboyzxy 和  coody  说的那样,别人都是这样控制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希望能尽快被之前处理过此问题的坛友看到这帖,指点迷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找对方法,就像前面chineseboyzxy 和  coody  说的那样,别人都是这样控制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

你调的电机功率多大,我记得当时我实习公司客户的电机是几千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的电机功率多大,我记得当时我实习公司客户的电机是几千瓦的

1000W

还发现一个问题,碳刷就冒点火花,抖一下,
是啥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0W

还发现一个问题,串口通信的时候,收发一次,碳刷就冒点火花,抖一下,

那是串口通信干扰你控制了,但是交流电机哪来的碳刷啊

网友G:
过零检测太糙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640-1-1.html

网友E:
谢谢LZ分享 原理图没看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LZ分享 原理图没看到啥问题

所以怀疑是不是软件要怎么要处理才行?

希望有搞过此类问题的坛友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对于调速驱动交流电机是怎么处理的。

由于串口要用到中断,当尝试发一个比较长的数据到单片机,由于是一个字节中断一次,就可能会频繁的需要去中断,这样就影响了驱动信号,会出现电机的抖动。
单次数据比较少的时候,就不会存在。

当有需要通信时候,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B:
有进展吗

楼主:
有,目前都稳定了。

前面是吸收电路电阻坏了。

PID 又遇到麻烦了。
同样的P值,不同的设置速度,是抖动。
。。。。。。。。。。。。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做过的,是否可以给个驱动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接电机的时候,是正常的,接了电机就不正常了。
有一些电机没有问题,出现的问题,就跟上面我画的图 ...

使用的什么电机我也是采用可控硅调速的没出现可以正常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的什么电机我也是采用可控硅调速的没出现可以正常调速

吸收电阻开路了

这位 兄弟能方便分享一下 PID调速的程序 学习一下么?

我没有用到PID呢

网友I:
以AC的周期为PID计算周期,例如50HZ,就是20ms,过零信号的每个上升或者下降沿为PID的计算时刻,两个边沿采集霍尔个数并启动定时器,到边沿用计数个数跟定时器时间计算此时转速(或者直接用定时时间/个数为PID的输入),PID采用增量式,限制每次计算值在几个数之间,P=80,I=88,D=80,实际调整,相位角越小转速越高,注意计算时参数符号,差值越大相位角就要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AC的周期为PID计算周期,例如50HZ,就是20ms,过零信号的每个上升或者下降沿为PID的计算时刻,两个边沿采集霍 ...

感谢 lunen 的指导~~~

似懂非懂的感觉

能分享一个 程序 研究一下不?

楼主:
struct PID
{
        float SetSpeed;//每100ms的转速
        float DriverOut;//为检测到零点之后延时打开可控硅的时间。
        float Err;//当次误差
        float LastErr;//上次误差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Integral;
};
void Pid_init(void)
{
        PID.SetSpeed=60;
        PID.DriverOut=0;
        PID.Err=0;
        PID.LastErr=0;
        PID.Kp=2.2;
        PID.Ki=0;
        PID.Kd=0;

}

//定时调用
void AutoReloadCallback(void)
{
        int Actual_Encoder_Hall_Speed = 0;
        int res_pwm = 0;

        Actual_Encoder_Hall_Speed=HallPulseNumber;//
        PID.LastErr = PID.Err;
        PID.Err = Actual_Encoder_Hall_Speed-PID.SetSpeed ;//发现这样才行,为什么?
//PID.Err = PID.SetSpeed -  Actual_Encoder_Hall_Speed;

        PID.Integral += PID.Err;

        PID.DriverOut = PID.Kp * PID.Err +
                                     PID.Ki * PID.Integral +
                                     PID.Kd * (PID.Err - PID.LastErr);

        //DriverOut为检测到零点之后延时打开可控硅的时间。
        if(PID.DriverOut>165)PID.DriverOut=165;;
        if(PID.DriverOut<30)PID.DriverOut=30;

                Out(PID.DriverOut);
}

看到的现象是,屏蔽上面的取值,直接给PID.DriverOut赋值,如下
赋值时得到如下数值:
PID.DriverOut=172;HallPulseNumber=12;
PID.DriverOut=170;HallPulseNumber=20;
PID.DriverOut=165;HallPulseNumber=45;
PID.DriverOut=160;HallPulseNumber=70;
PID.DriverOut=150;HallPulseNumber=100;
PID.DriverOut=140;HallPulseNumber=125;
PID.DriverOut=130;HallPulseNumber=143;

如上AutoReloadCallback有没有那里有问题?

PID.Kp、PID.Ki、PID.Kd大概怎么取值才合适,

上面这个失控状态,应该是错了,但是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J(2025-04-08):
可控硅Q1画反了,要上下对调才是正确的。
至于过零,建议使用过零检测光耦,里面是两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的那种,例如MP3H4光耦

网友K:
关于接电机后驱动信号变化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导致可控硅触发不稳定。建议检查电机启动电流是否过大,或者在可控硅触发电路中加入缓冲电路来减少冲击。

楼主:
有的时候 (极少数)启动会顿挫一下或者说抖动一下,是什么原因?
绝大部分时候不会有。----电机开转动那1~2s内
是不是速度大的时候,突然掉下来然后又起来的速度?
还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