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感控制器CAPSENSE™ Plus 子分类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07):
CY8C21x45
应用文档
PSOC™4 及 PSOC™6 MCU 的 CAPSENSE™ 设计方法
本文档详细介绍了基于 PSOC 4 和 PSOC 6 微控制器的 CAPSENSE™电容感应设计方法,涵盖技术原理、设计工具及优化策略。重点阐述了 CAPSENSE 的核心优势,包括高信噪比(SNR)、耐液体性、多维度输入支持(按钮 / 滑块 / 接近感应)及第五代技术的改进(如差分感应和低功耗模式)。文档系统讲解了 CSD(自电容)和 CSX(互电容)感应原理,结合 PSOC Creator 和 ModusToolbox 开发工具,提供从硬件配置到固件调谐的全流程指导。针对不同应用场景,详细说明了 PCB 布局规则、材料选择及 EMI 防护策略,并重点讨论了耐液体设计中的屏蔽电极和防护电路设计。此外,文档还深入解析了 SmartSense 自动调谐技术与手动调谐方法的结合应用,帮助工程师实现高效可靠的电容感应系统设计。

CAPSENSE™入门
本文档系统阐述了基于英飞凌 PSOC 4/6 微控制器的 CAPSENSE™电容感应技术设计方法,涵盖自电容(CSD)与互电容(CSX)原理、第五代技术特性及应用优化策略。通过对比传统机械按键,突出其高信噪比(SNR)、耐液体性、多维度输入支持(按键 / 滑条 / 接近感应)及低功耗优势。文档深入解析了 CSD 架构中的电容转换机制、Sigma-Delta 调制器及 IDAC 配置,并结合 PSOC Creator 和 ModusToolbox 开发工具,提供从硬件布局到固件调谐的全流程指导。重点讨论了 PCB 设计准则,包括覆盖层材料选择、接地策略、走线优化及 EMI 防护,强调屏蔽电极与保护传感器在防水设计中的关键作用。此外,详细介绍了 SmartSense 自动调校技术与手动调谐方法,通过动态参数补偿环境变化,确保系统稳定性。适用于家电、汽车电子等领域的人机交互设计,助力缩短开发周期并提升产品可靠性。

减少汽车传感器应用中的辐射排放
本文档聚焦汽车电子领域,探讨如何通过硬件与固件优化降低 CAPSENSE™系统的辐射排放(RE)以满足 EMC 标准。首先分析了影响辐射的关键因素,如工作电压、电极调制频率及屏蔽电极设计。提出通过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启用频率跳变(PRS/SSC)及优化驱动模式(如强慢驱动)减少高频噪声。硬件方面,建议采用串联电阻、合理接地布局及 π 型滤波器抑制传导干扰,并通过屏蔽电极与寄生电容平衡实现防水与低辐射的折中。测试结果表明,结合电压调整(3.3V)、屏蔽禁用及 2.2kΩ 电阻配置,可使辐射水平符合 CISPR 25 Class 5 标准。文档为汽车 HMI 设计提供了实用的 EMC 合规方案。

汽车用 CAPSENSE™ 应用中辐射 EMI 的削减方法
本文档针对汽车应用场景,详细说明了 CAPSENSE™系统的辐射 EMI 优化策略。重点分析了工作电压、调制频率及屏蔽电极对辐射的影响,并提出固件调整(如动态频率跳变、驱动模式优化)与硬件设计(如串联电阻、接地平面)的协同优化方案。通过测试数据验证了参数调整的有效性,强调在保证功能的同时满足 CISPR 25 等严格标准。文档为日本工程师提供了本地化的技术指导,涵盖 PCB 布局、滤波器设计及测试方法,助力汽车电子系统的 EMC 合规设计。

更多技术信息
PSoC®可编程片上系统™技术参考手册(TRM)
本文档为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技术参考手册,系统阐述了基于英飞凌 PSoC 4/6 微控制器的架构设计与开发指南。手册详细介绍了 M8C CPU 核心的指令集、寄存器配置及内存分页机制,涵盖数字与模拟系统的可编程特性,包括全局数字互连(GDI)、模拟多路复用器及电容感应(CSD)逻辑等模块。重点解析了时钟管理(如 IMO/ILO/ECO 振荡器)、低功耗模式(睡眠与看门狗)及中断控制策略,提供从寄存器映射到硬件设计的全流程指导。文档结合具体寄存器表格与时序图,深入说明 GPIO 配置、模数转换(ADC)及 I2C 通信等功能实现,并针对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场景提供 EMC 合规方案。适用于开发人员进行系统级设计与优化,助力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CY8C24x94
用户手册
CY3217-迷你程序1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CY3217-MiniProg1 套件是 Infineon(原 Cypress)推出的 PSoC 设备编程工具,主要用于快速开发和调试。该套件包含编程器本体、USB 连接线及 CD 安装盘。用户需通过 CD 或官网下载安装 PSoC Designer 和 PSoC Programmer 软件,以支持编程操作。使用时需将 MiniProg1 通过 ISSP 接口连接目标 PSoC 开发板,并通过 USB 供电。工具提供状态指示灯用于显示工作状态,支持直接烧录 hex 文件或通过 PSoC Programmer 进行高级配置。尽管 Cypress 已被 Infineon 收购,但产品编号和文档内容保持不变,确保用户持续使用兼容性。

迷你程序1套件用户指南
CY3217-MiniProg1 套件是 Infineon(原 Cypress)专为 PSoC 1 设备开发的编程工具,支持 ISSP 接口的系统内编程。套件包含编程器本体、USB A 转 Mini B 线及 CD 安装盘,提供 5V/302mA 目标供电。用户需通过 CD 或官网下载安装 PSoC Designer 和 PSoC Programmer 软件,通过 USB 连接编程器与目标板后,使用 PSoC Programmer 加载 hex 文件并选择编程模式(Reset 或 Power Cycle)进行烧录。工具配备状态指示灯,支持固件升级和校验功能,适用于开发调试场景,但不建议用于量产编程。尽管 Cypress 已并入 Infineon,产品编号和文档内容保持延续性。

发行说明CY3250 QFNPOD 套件发布日期:2009年12月11日
CY3250 QFN POD 套件是 Cypress 推出的仿真工具,主要用于连接在线仿真器(如 CY3215-DK)以支持 PSoC 设备的调试功能,也可作为独立设备使用。套件底部配备专用接口,通过可焊接的 "脚" 板替代目标器件实现电路连接。需注意部分型号的应变缓解支架螺丝可能难以手动拧入,建议使用 0.050 英寸六角扳手(McMaster-Carr 零件号 7122A13)辅助安装。该套件适用于原型开发与调试场景,通过物理适配设计简化目标板测试流程。

发行说明CY3250 QFN POD 套件发布日期:2009年12月11日
CY3250 QFN POD 套件是 Cypress 推出的仿真工具,主要用于连接在线仿真器(如 CY3215-DK)以支持 PSoC 设备的调试功能,也可作为独立设备使用。套件底部配备专用接口,通过可焊接的 "脚" 板替代目标器件实现电路连接,适用于原型开发与调试场景。需注意部分型号的应变缓解支架螺丝可能难以手动拧入,建议使用 0.050 英寸六角扳手(McMaster-Carr 零件号 7122A13)辅助安装。该套件通过物理适配设计简化目标板测试流程,但需留意硬件兼容性问题。

CY3235-代理检测Proximity 检测演示套件CapSense®指南
CY3235-ProxDet 套件是 Cypress 推出的 CapSense® 接近检测演示工具,旨在展示 CY8C21x34 系列 PSoC 器件的电容感应能力。套件包含带感应线的演示板、CY3240-I2USB 桥接器、USB 线及软件 CD。用户需通过 PSoC Designer 开发固件,使用 MiniProg 编程器烧录 hex 文件,并通过 Bridge Control Panel 实时监控 CapSense 数据(如原始计数、基线值等)。演示板通过 I2C 接口与桥接器连接,支持 PC 端数据可视化和参数调优。当手部靠近感应线时,板载 LED 将亮起,直观展示接近检测功能。该套件适用于原型开发与教学场景,需配合 MiniProg 编程器使用。

CY3235 触控感测器®·接近度检测演示套件 快速入门指南
CY3235 触控感测器 ® 接近度检测演示套件是 Cypress 推出的 CapSense 技术演示工具,旨在通过 CY8C21x34 PSoC 器件实现非接触式接近检测。套件包含带感应线的演示板、I2USB 桥接器、USB 线及软件 CD。用户需安装 PSoC Designer 和 Bridge Control Panel,并通过 MiniProg 编程器烧录预载的 Example_CY3235_CSD_Prox_Detector 代码。使用时,通过 I2C 接口连接桥接器与 PC,实时监控 CapSense 数据(如 RawCount、Baseline 等),当手部靠近感应线时,板载 LED 亮起,直观展示检测效果。套件支持参数调优和数据可视化,适用于原型开发与教学场景,需配合 USB 供电和 MiniProg 编程器使用。

发行说明CY3235-ProxDetCapSense®接近度检测演示套件发布日期:2011年10月18日
CY3235-ProxDet CapSense® 接近度检测演示套件(发布日期 2011 年 10 月 18 日)是 Cypress 推出的电容感应技术演示工具,旨在展示 CY8C21x34 系列 PSoC 器件的非接触式接近检测能力。套件包含预编程的演示板、I2USB 桥接器及软件 CD,支持通过 USB 与 PC 连接进行数据监控。系统要求最低 1GHz 处理器、1GB 内存及 Windows XP/ Vista 系统,需安装 PSoC Designer 5.1 及 PSoC Programmer 3.12 以上版本。用户可通过套件 CD 或官网下载安装程序,建议卸载旧版本软件以避免冲突。套件文档位于默认安装目录的 Documentation 文件夹,最新更新可通过官网获取。该套件无已知硬件或软件问题,技术支持可通过 Cypress 官网或客服热线获取。

CY3240 USB-I2C 桥接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CY3240 USB-I2C 桥接套件是 Cypress 推出的通信工具,用于实现 PC 与 I2C 从设备之间的 USB 转 I2C 协议转换。套件包含桥接板、USB A 转 Mini B 线及软件 CD,支持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与 Bridge Control Panel 数据监控。使用时需通过 CD 安装相关软件,通过 USB 连接桥接板与 PC,绿色 LED D2 亮起表示连接成功。通过 J3 接口连接目标 I2C 设备(如演示板)后,桥接板 LED D1 与演示板 LED D3/D2 亮起表明供电正常。用户可通过 Bridge Control Panel 发送 I2C 指令并实时监控传感器数据(如温度、光照),适用于原型开发与调试场景。套件支持 5V/3.3V 电源切换,文档与更新可通过官网获取。

发行说明CY3240 USB-I2C 桥接套件发布日期:2011年4月15日
CY3240 USB-I2C 桥接套件(发布日期 2011 年 4 月 15 日)是 Cypress 开发的通信工具,用于实现 USB 与 I2C 协议的转换,支持 PC 与 I2C 从设备的数据交互。套件包含桥接板、USB 线及软件 CD,系统要求最低 1GHz 处理器、1GB 内存及 Windows XP/Vista/7 系统,需安装 PSoC Designer 5.1 及 PSoC Programmer 3.12 以上版本。安装时需通过 CD 运行安装程序,旧版本软件需先卸载。套件支持 5V/3.3V 电源切换,但连接多个桥接器或使用外部电源时可能导致异常,建议单独连接并通过 USB 供电。文档位于默认安装目录的 Documentation 文件夹,包含用户指南、快速入门及发行说明。最新更新可通过官网获取,技术支持提供在线资源及客服联系方式。

CY3240-I2USB  USB-12C 桥接指南
CY3240-I2USB USB-I2C 桥接套件是 Cypress 推出的通信工具,用于实现 USB 与 I2C 协议的双向转换,支持 PC 与 I2C 从设备的实时数据交互。套件包含桥接板、带温湿度传感器的演示板、USB 线及软件 CD,可通过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和 Bridge Control Panel 进行参数配置与数据监控。安装时需通过 CD 或官网下载安装程序,支持 PSoC Programmer 烧录固件,并通过 ISSP 接口连接目标设备。桥接板配备 5V/3.3V 电源切换功能,支持 I2C 时钟速率调节(50kHz/100kHz/400kHz),适用于原型开发与调试场景。预载的 "My First Code Example" 和 "USBtoIIC" 示例代码分别演示了温湿度数据采集与 LED 控制功能,用户可通过 Bridge Control Panel 实时查看传感器数据并发送指令。文档提供详细硬件原理图及 BOM 表,支持用户自定义扩展设计。

数据表
CY8C24894/CY8C24994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System-on-Chip™)
CY8C24894/CY8C24994 是 Infineon(原 Cypress)推出的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集成高性能 M8C 处理器(最高 24 MHz)和丰富外设。器件支持全速 USB(12 Mbps),包含 4 个单向端点和 1 个双向控制端点,无需外部晶体即可实现 USB 通信。其 6 个模拟模块和 4 个数字模块提供灵活配置,包括 14 位 ADC、9 位 DAC、PWM 及 I2C 主从模式,适用于工业控制和消费电子领域。片上 16KB 闪存和 1KB SRAM 支持系统内编程(ISSP)及数据存储,所有 GPIO 引脚可配置为多种驱动模式,满足多样化接口需求。该器件工作电压范围 3V~5.25V,支持 - 40℃~+85℃宽温环境,适用于对可靠性和集成度要求较高的嵌入式应用。

应用文档
CAPSENSE™入门
《CAPSENSE™入门》是英飞凌针对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编写的指南,旨在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其核心原理与应用设计。文档系统介绍了 CAPSENSE™的优势,包括四轴飞行器械部件、高可靠性、支持防水和接近感应等特性,并提供了从传感器设计到固件调校的全流程指导。书中详细解析了自电容与互电容技术原理,结合 SmartSense 自动调校算法说明参数优化方法,强调 PCB 布局、覆盖层选择及 EMI 防护等关键设计要点。此外,文档还涵盖器件选型指南、开发工具(如 PSoC Creator)及丰富的资源支持,包括应用笔记、开发套件和在线社区,适用于消费电子、汽车及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原型开发与量产设计。

减少汽车传感器应用中的辐射排放
《减少汽车传感器应用中的辐射排放》是英飞凌针对汽车电容式触摸系统(CapSense®)编写的技术指南,旨在帮助工程师通过硬件与固件优化降低电磁辐射,以满足 CISPR 25、SAE J1113 等汽车 EMC 标准。文档分析了 CapSense 系统中影响辐射的关键因素,包括器件工作频率、电极调制频率及屏蔽电极设计,并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通过降低工作电压、引入频率跳变(如调整内部振荡器频率或使用扩频时钟)、优化屏蔽信号斜率等固件调整,以及添加串联电阻、采用多层接地平面、合理布局滤波电容等硬件设计策略。测试结果表明,优化后的系统可将辐射水平控制在 CISPR 25 Class 5 限值内,适用于汽车仪表盘、信息娱乐系统等对 EMC 要求严苛的场景。

汽车用 CAPSENSE™ 应用中辐射 EMI 的削减方法
《汽车用 CAPSENSE™应用中辐射 EMI 的削减方法》聚焦于通过硬件与固件优化降低汽车电容触摸系统的电磁辐射,以满足 CISPR 25 等严格标准。文档分析了影响辐射的关键因素,包括器件工作频率、电极调制频率及屏蔽电极设计,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通过降低工作电压(如从 5V 降至 3.3V)、调整内部振荡器频率跳变(如 24-22MHz 范围内动态调整)、优化屏蔽信号斜率等固件策略,以及添加串联电阻(推荐 560Ω-4.7kΩ)、采用多层接地平面、合理布局滤波电容等硬件设计方法。测试显示,结合 PRS 技术和适当的 PCB 布局,可将辐射水平控制在 Class 5 限值内,适用于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等对 EMC 要求严苛的场景。

英飞凌 - AN78737:使用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 PSoC 1 温度传感解决方案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此应用笔记为英飞凌所发布,编号为 AN78737,版本是 04.00,提供了一种运用 PSoC 1 微控制器和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高精度温度监测解决办法。该方案可在 -40°C 至 +125°C 的宽泛温度区间内发挥作用,精度能达到 ±0.5°C,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以及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在硬件方面,TMP05/TMP06 借助 I²C 总线和 PSoC 1 进行通信,并且支持多个传感器以菊花链的形式连接。其设计涵盖了电源滤波、信号线屏蔽以及校准电阻接口等,以此保障抗干扰能力。软件层面,该方案具备传感器初始化、数据处理和校准算法,支持两点校准来补偿非线性误差,还能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快速开发。为确保可靠性,采用了四层 PCB 来隔离噪声,在 I²C 总线上添加滤波组件,同时集成了过压保护和看门狗定时器。开发资源包含 PSoC Creator 组件配置向导和代码示例,还支持使用 CY8CKIT - 001 开发板进行原型验证。该方案可应用于电机热保护、电池管理、家电温控等场景,助力工程师高效打造高可靠性的温度监测系统。

PSoC®1-使用TMPO5/TMP06数字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检测的解决方案
《PSoC®1 - 使用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检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基于 PSoC 1 微控制器与 Analog Devices 的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接口设计指南,支持连续转换、菊花链及单次三种模式。文档详细阐述了硬件配置、固件实现及示例项目,利用 PSoC 1 的 16 位定时器和 GPIO 中断实现高精度温度测量,适用于热管理、工业控制等场景。示例项目展示了单传感器和多传感器菊花链配置,通过 LCD 或 I²C 输出温度数据,帮助开发者快速集成温度检测功能。

英飞凌 - AN44168:利用外部微控制器(HSSP)对 PSoC 1 设备进行编程的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10.00)由英飞凌发布,提供了一种通过外部微控制器(如 8051、ARM Cortex-M0+)利用 HSSP(高速同步编程)接口对 PSoC 1 微控制器进行编程的解决方案。该方案适用于量产环境或需要离线烧录的场景,支持代码更新、配置参数修改及加密保护。文档详细描述了硬件设计,包括 PSoC 1 与外部微控制器的 HSSP 接口连接方式,涵盖时钟、数据和控制信号线的布局建议。软件层面提供基于 C 语言的编程代码示例,包含初始化、擦除、编程和验证流程,并支持自定义烧录协议。工具与资源方面,需使用英飞凌 PSOC Programmer 生成编程文件(.hex),并通过外部微控制器实现自动化烧录。安全机制支持熔丝位配置以锁定代码,防止逆向工程。该方案适用于工业设备现场固件更新、消费电子产品批量生产烧录及汽车电子模块离线编程,帮助开发者灵活控制 PSoC 1 的编程流程,降低对专用烧录工具的依赖。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HSSP)对PSoC® 1器件进行编程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HSSP)对 PSoC® 1 器件进行编程》提供了基于 ISSP 接口的系统内编程解决方案,支持复位和电源重启两种模式,适用于 CY8C21x23、CY8C24x94 等系列器件。文档详细阐述了固件架构,包括物理层、数据包层及编程步骤层的实现,通过 C 代码示例展示了主机处理器与目标 PSoC 1 的硬件连接及时序控制。硬件配置需通过 SDATA、SCLK 及 XRES/PWR 引脚建立通信,支持单器件或多器件菊花链编程。代码移植时需调整端口操作函数、延迟参数及数据加载方式,确保与目标主机处理器兼容。该方案可用于现场固件更新,降低系统成本并提升设计灵活性,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需要远程编程的场景。

英飞凌 - AN50987:PSoC 1 中 I2C 入门指南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英飞凌这份编号为 AN50987、版本 07.00 的应用笔记,为开发者提供了在 PSoC 1 微控制器中使用 I2C(Inter - Integrated Circuit)通信协议的入门指导。I2C 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芯片间通信的串行总线协议。笔记中介绍了 PSoC 1 上 I2C 接口的硬件连接方式,帮助开发者正确搭建电路。同时,给出了软件配置步骤和示例代码,涉及 I2C 主从模式的初始化、数据的读写操作等内容。对于想要快速上手在 PSoC 1 中使用 I2C 通信的开发者来说,是一份实用的参考资料。

PSoC® 1 I2C入门
《PSoC® 1 I2C 入门》全面介绍了 PSoC 1 器件的 I2C 通信实现,涵盖硬件模块、用户模块及设计注意事项。文档详细解析了 I2C 物理层与协议层规范,重点阐述了 EzI2C(从设备)、I2CHW(主 / 从设备)及 I2Cm(软件主设备)等用户模块的配置与应用场景。通过示例项目演示了单主 / 多主环境下的通信流程,包括寄存器映射、中断处理及数据连贯性保障。注意事项部分强调了寻址规则、上拉电阻选择、时钟延展控制及睡眠模式兼容性等关键问题,指导开发者规避常见设计陷阱。该指南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需要高效芯片间通信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助力快速实现可靠的 I2C 通信方案。

PSoC® 1-3 2.768-kHz 外部晶体振荡器
《PSoC® 1-3 2.768-kHz 外部晶体振荡器》指南详细阐述了基于 PSoC 1 微控制器的高精度时钟解决方案,支持通过外部晶体振荡器(ECO)实现 ±50ppm 精度的 32.768kHz 时钟输出。文档解析了皮尔斯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强调晶体选型需关注负载电容(12.5pF)、驱动电平(≤1μW)及等效电阻等参数,并提供平衡与非平衡负载配置的电容计算方法。针对 PCB 布局,建议缩短晶体与引脚间距,避免高速信号干扰,并通过全局资源配置启用 ECO 模式及 PLL 锁相功能,提升时钟稳定性。此外,文档指导如何通过 ECO_TR 寄存器调整驱动电流,优化启动时序及睡眠模式下的时钟管理,适用于 RTC、通信协议等对时钟精度要求严苛的嵌入式应用。

英飞凌 - AN2094:PSoC 1 通用输入输出(GPIO)入门指南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12.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1 微控制器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功能入门。GPIO 是微控制器中极为基础且重要的部分,可用于连接外部设备、读取传感器数据、控制执行器等。该笔记详细介绍了如何在 PSoC 1 上配置和使用 GPIO,涵盖硬件连接方面的指导,比如引脚的选择与连接;还提供了软件编程示例,包括如何初始化 GPIO 引脚、设置输入输出模式以及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能帮助新手开发者快速掌握 PSoC 1 的 GPIO 使用技巧。

PSoC® 1 — GPIO入门
《PSoC® 1 — GPIO 入门》全面解析了 PSoC 1 微控制器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系统,涵盖驱动模式配置、映像寄存器应用及中断管理等核心功能。文档详细介绍了 8 种驱动模式(如强驱动、开漏、高阻模拟等)的特性与适用场景,指导用户通过器件编辑器或固件动态调整引脚功能。针对混合输入输出场景,提出使用映像寄存器避免状态冲突,确保数据一致性。GPIO 中断支持边沿触发或状态变化触发,通过 PRTxICx 寄存器配置中断类型,并结合 ISR 实现实时响应。文档附示例项目,演示驱动模式检测、映像寄存器验证及中断控制 LED 切换,助力开发者快速掌握 GPIO 在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灵活应用。

PSoC® EMI设计注意事项
《PSoC® EMI 设计注意事项》指南聚焦于优化 PSoC 系统的电磁兼容性(EMC),涵盖辐射与传导发射控制及抗干扰设计。文档强调通过限制数字信号带宽(如 PSoC 1 的 12 MHz 全局总线)、采用串行终端电阻(15-50Ω)及优化旁路电容布局(紧邻 VDD/VSS)降低辐射发射。针对传导干扰,建议在电源输入级使用差模 / 共模电感及高压电容滤波。PCB 设计需最小化输入信号环路面积,利用接地层屏蔽,并将未使用引脚设为强驱动低电平。文档还提供 EMI 测试方法(如消声室辐射测量)及示例(如 CY8CKIT-044 套件的 30 MHz-1 GHz 频谱验证),指导开发者遵循 FCC、CISPR 等标准,确保医疗、工业等高要求场景的可靠运行。

PSoC® 1入门
《PSoC® 1 入门》全面介绍了赛普拉斯 PSoC 1 系列可编程片上系统的架构与开发流程,重点解析其集成的 M8C 微控制器、可编程模拟 / 数字模块及动态重配置特性。文档涵盖 PSoC Designer 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指导用户通过拖放式设计配置外设(如 ADC、PWM)并生成代码,同时结合 CY3210-PSoCEval1 等套件演示硬件连接与调试。核心内容包括 GPIO 系统的 8 种驱动模式、CapSense 电容感应技术及时钟管理策略,强调其在消费电子、工业控制中的应用优势。通过示例项目展示 PWM 输出控制 LED 及 ADC 数据采集,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从设计到编程的全流程,支持灵活扩展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英飞凌 - 波特率 115.2(kbps)的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UART)转通用串行总线(USB) - 应用笔记 - 版本 13.00
这份由英飞凌发布、版本为 1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主要围绕波特率为 115.2kbps 的 UART 转 USB 方案展开。在现代电子系统中,UART 常用于设备间的串行通信,而 USB 则以其通用性和高速率被广泛应用。该笔记详细介绍了如何将 UART 接口的数据转换为 USB 接口可传输的数据,包括硬件电路的设计,如芯片的选型、引脚连接等;也包含软件方面的配置,例如如何编写驱动程序以实现数据的正确转换和传输。对于需要实现 UART 与 USB 通信转换的开发者来说,此笔记是一份实用的参考资料。

英飞凌 - 波特率 117.6(kbps)的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UART)转通用串行总线(USB) - 应用笔记 - 版本 13.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号为 1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聚焦于波特率为 117.6kbps 的 UART 转 USB 解决方案。UART 是一种常见的串行通信接口,在很多嵌入式系统中广泛使用;而 USB 接口通用性强、传输速度快,应用场景丰富。该笔记针对将 UART 通信数据转换为 USB 数据进行了详细阐述,会涉及硬件电路搭建,如选用合适的转换芯片、规划引脚连接等;还会包含软件配置方面的内容,像编写适配的驱动程序来保障数据转换与传输的准确性。对于开发相关通信转换功能的人员而言,是很有价值的参考文档。

英飞凌 - BCP 命令 - 应用笔记 - 版本 13.00
这份由英飞凌发布、版本为 1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围绕 BCP(可能是英飞凌特定产品或系统中的一种协议、指令集或功能模块,具体需结合其产品线确定)命令展开。笔记可能详细介绍了 BCP 命令的格式、用途、使用方法以及相关的参数设置。它可能涵盖了 BCP 命令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示例,比如在特定的电子设备控制、数据传输或系统配置中如何运用这些命令。对于使用英飞凌相关产品且需要与 BCP 功能交互的开发者和工程师来说,该笔记能提供重要的操作指导和技术参考。

入门 PSoC@ 1
《入门 PSoC® 1》文档聚焦于 PSoC 1 的 SPI 通信实现,详细解析了 SPI 物理层架构(MOSI/MISO/SCLK/SS 四线制)及四种工作模式(基于 CPOL 和 CPHA 配置)。文档介绍了 PSoC Designer 中 SPIM(主设备)和 SPIS(从设备)用户模块的参数配置与 API 使用,包括时钟源选择、中断模式设置及全双工 / 半双工通信配置。特殊注意事项涵盖多从设备系统设计(菊花链或并行连接)、16 位数据传输处理、电平兼容性及输入同步优化策略。通过四个示例项目(环回测试、主从通信、EEPROM 交互等)演示了实际应用场景,指导开发者利用 PSoC 1 的灵活数字模块实现高效可靠的 SPI 通信,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英飞凌 - AN51234:项目相关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英飞凌发布的这份编号为 AN51234、版本为 08.00 的英文应用笔记,围绕项目相关内容展开。它可能涵盖了英飞凌特定产品线或技术在不同项目中的应用指导,例如如何将英飞凌的芯片、模块等应用于实际开发项目中。笔记或许会涉及项目的设计思路、硬件搭建、软件编程、调试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为开发者提供从项目启动到实现的一系列参考信息,帮助他们更高效地使用英飞凌的产品完成各类项目,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

PSoC®1驱动模拟缓冲器输出到轨
《PSoC®1 驱动模拟缓冲器输出到轨》探讨了 PSoC 1 模拟缓冲器的输出驱动能力限制及扩展方法。文档指出,PSoC 1 的缓冲器设计用于驱动接近 AGND 的负载(典型 1.3V/32Ω),但无法直接达到电源轨。通过实验数据,作者展示了缓冲器在不同负载下的输出特性,并提出采用外部电路解决方案:利用 PWM 生成负电源,结合下拉电阻(如 3.6kΩ 至 - 4.3V)增强下沉电流能力,使输出可延伸至 Vss 轨。该方案需注意功耗管理,建议在低功耗模式下同步关闭 PWM 以避免额外电流消耗。文档适用于需要高精度 DAC 输出或驱动至轨的应用场景,如合成信号生成或低电压负载驱动。

PSoC® 编程基础
《PSoC® 编程基础》系统介绍了 PSoC 1 器件的片上编程(ISSP)技术,涵盖编程模式、工具及接口设计要点。文档详细解析了两种编程模式:Reset 模式通过 XRES 引脚复位设备(需外部供电),Power Cycle 模式通过电源切换实现编程(适用于无 XRES 引脚场景)。支持的编程工具包括 MiniProg1/3、ICE-Cube 及第三方解决方案,均通过 5 引脚 ISSP 接口(SDATA/SCLK/XRES/VDD/GND)与目标设备连接,需注意 SDATA 引脚的驱动模式切换及负载电容限制(≤120pF)。文档强调编程时需避免外部晶体振荡器对 P1 [0]/P1 [1] 引脚的干扰,并提供了 HSSP 协议参考代码(AN44168/AN59389)及常见故障排查指南,适用于原型开发与量产编程场景。

PSoC®1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
《PSoC®1 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聚焦于利用 PSoC 1 的 MAC(乘累加)单元实现高效无符号乘法运算。文档通过分析有符号与无符号乘法的差异,提出通过调整高位字节补偿的方法,将 MAC 单元的 8 位有符号乘法扩展为支持 16 位、32 位及 48 位无符号乘法。通过宏定义优化代码流程(如Multiply16u_8u_8u),实现多字节乘法的快速计算,例如 16 位无符号乘法仅需 333 个 CPU 周期(24MHz 下约 13.8μs)。文档提供了详细的算法推导和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矩阵分解(如纳皮尔矩阵)将多字节乘法分解为基础 8 位操作,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数值计算的嵌入式应用,如浮点运算、信号处理等场景。

英飞凌 - AN2032:PSoC 1 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6.00 的英文应用笔记,编号为 AN2032,聚焦于 PSoC 1 微控制器上的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在微控制器的运算中,乘法运算是常见且关键的操作,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或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中,快速的乘法算法能显著提升系统性能。该笔记可能详细介绍了适用于 PSoC 1 的多种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包括算法的原理、实现步骤以及代码示例。同时,还可能会对不同算法的性能进行对比分析,如运算速度、资源占用等,为开发者在 PSoC 1 上实现高效的乘法运算提供实用的参考和指导。

英飞凌 - AN2095:对数信号压扩算法 —— 不只是个好主意,更是 “法则”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这份编号为 AN2095、版本 05.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主要围绕对数信号压扩算法展开。信号压扩是一种对信号进行处理的技术,通过改变信号的幅度动态范围,以适应特定的传输或处理需求。对数信号压扩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记中可能详细介绍了该算法的原理,包括对数函数在信号处理中的应用机制。同时,会给出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实现该算法的具体步骤,如在 PSoC 系列芯片上的实现代码或配置方法。此外,还可能列举该算法在音频处理、通信系统等领域的应用案例,帮助开发者理解其实际价值和应用场景,为相关项目的开发提供参考。

算法-对数信号压缩-不仅仅是一个好主意-它是U-Law
《算法 - 对数信号压缩 - 不仅仅是一个好主意 - 它是 U-Law》深入探讨了 μ-law 压缩算法在 PSoC 1 中的实现,通过对数变换扩展动态范围以优化语音信号处理。文档解析了 μ-law 公式(如\(y=sign(x) \cdot \frac{\ln (1+\mu|x|)}{\ln (1+\mu)}\))的数学原理,揭示其通过非线性量化提升低电平信号信噪比的优势。PSoC 1 利用 11 位 ΔΣ ADC 实现线性采样后,采用查表法快速压缩至 8 位,支持 ITU-T G.711 标准,动态范围达 33dB。示例代码展示了通过预放大、DAC 扩展及六阶低通滤波的完整系统设计,实测 1kHz 信号在 2Vpp 输入时谐波失真低于 - 45dB,验证了算法在语音通信中的有效性。该方案通过硬件查表和模块化设计,实现了高效低功耗的压缩扩展功能。

PSoC®1-实现滞变比较器
《PSoC®1 - 实现滞变比较器》系统介绍了三种基于 PSoC 1 的滞变比较器设计方案,旨在解决输入噪声导致的输出振荡问题。方案一采用 CT 模块结合外部电阻网络,通过调整 R1/R2 比值精确设定滞回电压(如 10kΩ 与 1MΩ 组合实现 50mV 滞回),适合需要高精度阈值控制的场景。方案二利用 SC 模块内部电容比率(如 CA/CB=1/6)实现无外部元件的滞回功能,阈值由 AGND 与 VREF 差值及电容比决定,灵活性高。方案三通过双比较器与数字逻辑实现独立阈值控制,适用于需非对称滞回特性的应用。文档提供了详细的 PSoC Designer 配置步骤、代码示例及测试波形,验证了各方案在 5V 系统中的有效性,展示了 PSoC 1 在混合信号设计中的灵活性与集成优势。

英飞凌 - AN2161:PSoC 1 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2161、版本为 04.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主要探讨了在 PSoC 1 微控制器上实现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器的相关内容。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器可将输入的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对应的频率信号,在测量、控制、通信等众多领域有广泛应用。笔记可能会详细介绍该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包括如何利用 PSoC 1 的内部资源,如模拟模块、定时器等,来实现电压到频率的转换。同时,还会给出具体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案,说明引脚连接和元件选型。软件方面,会提供相应的代码示例和编程思路,帮助开发者完成在 PSoC 1 上的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功能开发,为相关项目提供实用的技术参考。

PSoC® 1-基于的电压到频率转换器
《PSoC® 1 - 基于的电压到频率转换器》介绍了两种基于 PSoC 1 的 V/F 转换方案。比较器方案利用 CT 模块与外部 RC 网络(如 R=4.7kΩ、C=470pF),通过电容充放电实现频率输出,非线性响应下最高频率可达 609kHz。积分器与施密特触发器方案采用 SC 模块作为积分器、CT 模块作为阈值比较器,通过内部电容比(ACap/FCap)和参考电压设置,实现线性频率输出(公式\(F_{out }=\frac{F_{c}}{8 \beta} × \frac{A Cap }{ FCap } × \frac{V_{in }}{V_{d d}}\)),最高频率约 10kHz。文档提供了 PSoC Designer 配置步骤、代码示例及测试波形,验证了两种方案在工业控制、调制解调等场景的适用性,展示了 PSoC 1 在混合信号处理中的灵活性。

英飞凌 - AN2186:消费级或工业级声学玻璃破碎探测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的这份编号为 AN2186、版本 05.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聚焦于消费级或工业级声学玻璃破碎探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在安全防范领域至关重要,可及时检测到玻璃破碎产生的特定声学信号并发出警报。笔记可能会详细阐述探测器的工作原理,例如如何通过声学传感器捕捉玻璃破碎时的特征频率和波形。在硬件方面,会介绍所需的传感器类型、电路设计以及与其他组件的连接方式。软件上,可能包含信号处理算法,用于区分玻璃破碎声音和环境噪音。此外,还可能涉及探测器在不同应用场景(消费级如家庭安防、工业级如商业场所安保)中的具体配置和性能优化,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设计指导。

消费者或工业用:声学玻璃破碎检测器
《消费者或工业用 声学玻璃破碎检测器》提出一种基于 PSoC 1 的低成本三频声学检测方案,通过分析 35Hz(初始冲击)、300Hz(抗干扰)和 5000Hz(玻璃破碎特征)频段的信号特征实现高灵敏度检测。硬件采用麦克风采集信号,经 PGA 放大后由 8 位 ΔΣ ADC 数字化,软件通过 IIR 滤波、峰值检测和阈值比较(如 5kHz 通道阈值设为 150)进行决策,结合事件 A(三频同时超阈值)和事件 B(高频超阈值且中频低于阈值)的时间窗口分析(≤1s 和≥0.25s),有效区分玻璃破碎声与音乐等干扰。方案支持 CY8C22xxx/24xxx/27xxx 系列器件,通过 TX8 模块可输出调试数据至计算机,适用于智能家居、安防等场景,误报率低且成本优化。

PSoC®1-用开关电容积分器近似运算放大器
《PSoC®1 - 用开关电容积分器近似运算放大器》通过分析理想运算放大器与开关电容(SC)积分器的频率响应特性,提出利用 SC 模块构建伪运放的方法。文档指出,SC 积分器通过调整输入电容(CA/CB)和时钟频率(fs),可灵活控制增益带宽(GBW=fs/(2π)・CA/CF),其闭环特性与补偿运放高度相似。示例项目展示了电压跟随器(CA=CB=26,GBW=129kHz)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器(CA=26/CB=13,增益 ±2)的实现,验证了通过调整电容参数与极性可实现信号放大与反相功能。该方案为 PSoC 1 在模拟信号处理中提供了低成本、可配置的解决方案,适用于需要灵活增益控制的工业与消费电子应用。

英飞凌 - AN2223:用开关电容积分器近似实现运算放大器 - 基于 PSoC 1 的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此应用笔记由英飞凌发布,编号 AN2223,版本为 05.00。它主要介绍了在 PSoC 1 微控制器平台上,利用开关电容积分器近似实现运算放大器功能的方法。运算放大器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基本元件,而开关电容积分器是一种基于电容和开关的电路结构。笔记会详细阐述这种近似实现的原理,包括开关电容积分器的工作机制以及如何模拟运算放大器的特性。同时,还会给出相应的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配置,帮助开发者在 PSoC 1 上搭建出类似运算放大器功能的电路,为电子电路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尤其适用于对成本、尺寸等有一定要求的应用场景。

PSoC®1-低噪声连续时间信号处理
《PSoC®1 - 低噪声连续时间信号处理》系统分析了 PSoC 1 在连续时间信号链中的噪声特性,提出通过优化运放配置、电源管理及接地设计降低噪声的方法。文档解析了热噪声(公式\(v_{n}=\sqrt{4 k T R \Delta f}\))、运放 1/f 噪声及接地噪声的产生机制,指出通过提高运放功率等级(如 High Power High Bias)可降低噪声谱密度(55nV/rtHz)。针对 PGA 电路,建立了包含运放噪声、电阻热噪声及参考地噪声的复合模型(公式 17),并通过四组示例验证不同配置下的输入参考噪声(如增益 16 时最低达 8.6μVRMS)。设计指导强调采用外部旁路电容(1μF)抑制 AGND 噪声,优先使用\(V_{dd}/2\)参考,并通过相关双采样技术(AN2226)进一步优化低频性能,适用于音频及精密传感应用。

英飞凌 - AN2226:基于 PSoC 1 使用相关双采样技术降低失调漂移和低频噪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9.00)由英飞凌发布,提供了在 PSoC 1 微控制器中利用 相关双采样(CDS)技术 抑制模拟信号链中 失调漂移 和 低频噪声 的解决方案。相关双采样通过两次分时采样(参考电压和实际信号)并差分运算,有效消除固定失调误差和闪烁噪声。文档详细描述了基于 PSoC 1 的硬件设计,包括 ADC、开关电容积分器的配置方法,以及如何通过数字逻辑控制采样时序。软件层面提供 CDS 算法的代码框架,涉及中断触发采样、数据存储和差分计算。该方案适用于传感器信号调理、音频处理和精密测量等场景,通过 PSoC 1 的集成化设计减少外部元件,降低系统成本和功耗。笔记还分析了 CDS 对不同噪声类型的抑制效果,指导开发者平衡采样速率与噪声抑制能力,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模拟信号处理的项目。

PSoC®1-使用相关双采样减少偏移、漂移和低频噪声
《PSoC®1 - 使用相关双采样减少偏移、漂移和低频噪声》提出利用相关双采样(CDS)技术消除模拟信号链中的低频噪声与漂移,通过交替采集信号与参考电压并差分计算(公式 5-8),结合一阶 IIR 滤波(系数 1/16),将 1/f 噪声抑制达两个数量级。以 K 型热电偶测量为例,硬件采用 PGA 放大(增益 46.5)和 14 位 ADC,软件实现动态噪声补偿,使系统噪声从 17.5μV RMS 降至 3μV RMS,实现 0.08℃/ 位分辨率。文档提供 PSoC Designer 配置示例,验证该技术在精密传感(如压力、负载)中的适用性,通过同步抑制共模干扰,有效提升直流信号测量精度。

英飞凌 - AN2282:用于压电蜂鸣器的模拟谐振桥式振荡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3.00)由英飞凌发布,提供了基于 模拟谐振桥式振荡器 驱动 压电蜂鸣器 的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调整振荡频率与压电蜂鸣器的固有谐振频率匹配,提升发声效率和音质。文档详细描述了硬件设计,包括使用运算放大器构建桥式振荡器,结合电阻、电容和压电蜂鸣器形成闭环反馈以确保稳定振荡。频率控制部分介绍了通过调节电阻或电容值调整振荡频率的方法,支持宽范围频率输出(如 1 kHz~20 kHz)。驱动优化部分提供了波形整形电路(如限幅器)以改善输出信号质量,减少谐波失真。应用场景涵盖消费电子(如门铃、报警器)、工业设备(如故障提示音)及汽车电子(如警告蜂鸣器)。工具与资源方面,提供基于 PSoC Creator 的配置向导和代码示例,并包含 PCB 布局建议和元件选型指南。该方案帮助开发者实现压电蜂鸣器驱动,适用于低成本、小体积的声音提示系统。

模拟共振桥式振荡器用于压电蜂鸣器
《模拟共振桥式振荡器用于压电蜂鸣器》提出基于 PSoC 1 的共振驱动方案,通过移相电路实现压电蜂鸣器的高效激励。文档针对 3 引脚蜂鸣器设计了包含低通滤波器(LPF)或积分器的闭环振荡电路(如 R1=1MΩ、R2=51kΩ 分压网络),利用反馈电极信号实现相位平衡(段落 21-84)。对于 2 引脚蜂鸣器,采用电流传感电阻(30-100Ω)结合差分积分器,通过零交叉检测实现串联或并联共振模式(段落 21-119)。实验验证显示,3 引脚方案在优化滤波器截止频率时输出波形稳定(附录 A 图 14),而 2 引脚串联模式通过调整积分器参数可实现更高的驱动效率(段落 21-130)。该方案无需 CPU 干预,适用于安防、家电等低功耗场景,通过动态调整相位补偿提升声压级。

英飞凌 - AN2361:USB 供电的镍镉 / 镍氢电池充电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6.00)由英飞凌发布,提供了一种基于 USB 电源 的 镍镉(NiCd)/ 镍氢(NiMH)电池充电器 设计方案。该方案支持单节或多节电池充电,适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如遥控器、电动工具)和消费电子产品(如数码相机、玩具)。文档详细描述了硬件设计,包括使用英飞凌微控制器(如 PSoC 系列)控制充电过程,通过电流检测电阻和 MOSFET 实现恒流充电。USB 接口支持 5V 输入,集成过压保护和热管理电路。充电算法包含预充电阶段(小电流激活电池)、恒流充电(设定电流如 500 mA)及终止条件(ΔV 负电压检测或时间限制)。安全特性包括输入过压、输出短路保护及电池反接检测。开发资源提供基于 PSoC Creator 的代码示例和配置向导,并包含 PCB 布局建议和元件选型指南。该方案帮助开发者实现低成本、高可靠性的 USB 电池充电器,适用于需要灵活充电解决方案的项目。

USB供电电池充电器适用于镍镉/镍氢电池
《USB 供电电池充电器适用于镍镉 镍氢电池》提出基于 PSoC 1 的 USB 供电充电器设计,支持镍镉 / 镍氢电池的快速充电与过压保护。硬件采用开关电容模块实现电流调节(公式 3),通过差分积分器(段落 21-58)和 Delta-Sigma 调制器(段落 21-74)动态控制充电电流(0.479A),利用 ADC 的相关双采样技术(公式 4-6)精确测量电池电压。固件通过状态机管理充电周期(段落 21-91),包含 5 秒充电 + 0.5 秒检测的脉冲模式,支持 PC 端 HID 协议控制(段落 21-168)。系统具备过压(段落 21-109)和超时保护,可通过 RS 触发器检测电池更换状态,确保安全。实验表明,开关调节器效率最高达 85%,两芯 1400mAh 电池充电时间较线性方案缩短 41%(段落 21-206),适用于无线外设等低功耗设备。

英飞凌 - AN2376:PSoC 1 与四线电阻式触摸屏的接口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这份编号为 AN2376、版本 05.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1 微控制器与四线电阻式触摸屏的接口设计。四线电阻式触摸屏在各类电子设备中广泛应用,其通过检测触摸点的电压变化来确定触摸位置。笔记会详细介绍如何在 PSoC 1 上实现与该触摸屏的硬件连接,包括引脚的分配与连接方式。同时,还会给出软件方面的实现方法,如编写程序来读取触摸屏数据、处理触摸位置信息等,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接口设计指导。

PSoC® 1-四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
《PSoC® 1 - 四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1 的四线电阻式触摸屏控制方案,通过动态切换引脚驱动模式(如强驱动 / 高阻态)实现 X/Y 坐标及触摸压力的精准测量。文档解析了触摸屏等效电路模型(段落 21-34),提出通过 ADC 读取分压值计算坐标(公式 1-2),并利用交叉层电阻测量(公式 5-6)获取触摸压力。PSoC 硬件设计采用 PGA 与 ΔΣ ADC 结合,支持 USB HID 协议实时传输数据至 PC(段落 21-94)。校准算法通过三点坐标映射(公式 8-9)消除机械偏移与缩放误差,确保坐标转换精度(段落 21-115)。此外,通过睡眠模式与笔中断唤醒机制(段落 21-103),系统功耗可低至 μA 级,适用于手持设备、工业控制等人机交互场景。

PSoC® 1 1/0 电源结构 -在部分负载下确定 Von和 VoL
《PSoC® 1 I/O Power Structure - Determining Von 和 VoL at Partial Load》系统分析了 PSoC 1 器件在部分负载下的输出电压特性,通过建立等效电阻模型(键合线、引线框架、电源轨及输出 FET)实现精准计算。文档指出,键合线电阻约 100mΩ(段落 21-25),引线框架电阻因封装类型差异显著(3-70mΩ,段落 21-32),电源轨采用同心环结构以降低干扰(段落 21-34)。输出 FET 的导通电阻受温度和电压影响(公式 21-50),N 型器件在 5V 下典型值为 24Ω,P 型为 45Ω(段落 21-52)。通过欧姆定律结合基尔霍夫定律,可推导出部分负载下的输出电压(如 20mA 负载时 VOL=0.547V,段落 21-86)。设计建议包括并联多引脚降低电阻,以及优化布局减少未加载引脚的电压偏移(段落 21-102)。附录提供了各型号 PSoC 的电源路由图,为工程实践提供数据支持。

PSoC® RC振荡器以准确计时睡眠周期
《PSoC® RC 振荡器以准确计时睡眠周期》提出一种低成本高精度睡眠周期控制方案,通过外部 RC 电路与 PSoC 1 内部比较器结合实现精准计时。文档解析了 RC 充放电公式(\(T_{SLEEP }=-R_{OSC } C_{OSC } ln \left(1-\frac{V_{Ref}}{V_{D D}}\right)\)),并提供两种实现方式:固定参考模式利用内部带隙电压(Vbg)实现 ±1.8% 精度(段落 21-58),动态参考模式通过交替切换比较器阈值(如 0.75VDD 和 0.042VDD)延长睡眠周期(段落 21-73)。实验表明,采用 1MΩ 电阻与 0.1μF 电容可实现 30ms(固定模式)或 411ms(动态模式)睡眠周期,误差约 ±11%。设计优化包括通过降低电容值(如 X7R 陶瓷电容)和动态放电策略减少功耗(段落 21-89),并提供示例工程验证,适用于低功耗物联网设备等场景。

英飞凌 - AN47215:利用 PSoC 内部 RC 振荡器精确计时睡眠周期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发布的这份编号为 AN47215、版本 03.00 的应用笔记,围绕如何利用 PSoC(可编程片上系统)的内部 RC(电阻 - 电容)振荡器来精确计时睡眠周期展开。在许多低功耗应用场景中,设备常需进入睡眠状态以降低功耗,而精确控制睡眠周期至关重要。笔记中会详细介绍 PSoC 内部 RC 振荡器的特性及工作原理,阐述如何对其进行校准和配置,以实现对睡眠周期的精确计时。还可能提供相关的代码示例和硬件设计建议,帮助开发者更好地在实际项目中应用该技术。

USB转SPI桥接器使用PSoC1
《USB 转 SPI 桥接器使用 PSoC1》提出基于 PSoC 1 的低成本 USB 转 SPI 桥接方案,支持全速 USB(12Mbps)与 SPI(4Mbps)协议转换,适用于 PC 与嵌入式系统的跨总线通信。文档详细解析了 PSoC USB 子系统架构(段落 21-43),利用 USBFS 用户模块实现 HID 类设备枚举(段落 21-61),并通过 SPIM/SPI 用户模块支持 SPI 四种时钟模式(段落 21-72)。桥接固件通过双缓冲机制(USB SRAM 与主 RAM)实现数据中转(段落 21-77),支持 64 字节批量传输。示例工程包含 PC 端 GUI 工具(支持 XP 系统)及主从设备配置(段落 21-81),验证了通过 USB 发送数据(OUTEP)并接收 SPI 响应(INEP)的完整流程(段落 21-136)。该方案保留 PSoC 剩余资源用于扩展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调试等场景。

英飞凌 - AN50989:借助 PSoC 1 搭建 USB 转 SPI 桥接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推出的这份编号为 AN50989、版本 04.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主要介绍了怎样利用 PSoC 1 微控制器来达成 USB 与 SPI 通信协议之间的转换。此方案可运用于那些需要在不同协议设备间进行数据交互的嵌入式系统,像工业传感器和 PC 通信、消费电子的 USB 外设拓展以及汽车电子的车载诊断系统等场景。
在硬件方面,该笔记阐述了 PSoC 1 与 USB 接口(例如全速 USB 2.0)以及 SPI 外设的连接办法,涉及引脚配置、信号电平匹配和电源管理等内容。软件实现上,以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为基础,给出了 USB 通信栈(如 CDC 类)和 SPI 驱动的代码示例,能够支持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并且,通过固件实现了 USB 数据包和 SPI 帧格式的解析与封装,还支持自定义通信协议,比如命令响应模式。此外,笔记中还提供了配置向导和调试助手,方便用户对 USB 端点和 SPI 时序参数进行配置。

PSoC®1接口与三轴模拟加速度计用于测量倾斜
《PSoC®1 接口与三轴模拟加速度计用于测量倾斜》介绍了基于 PSoC 1 的低成本倾斜测量方案,通过 KXSC7/KXTC9 三轴模拟加速度计实现静态加速度检测。硬件采用 ADC 模块(如 ADCINC 或 SAR8)采集 X/Y/Z 轴电压信号(段落 21-53),利用公式\(g_x=(V_x-\text{Offset}) \times \text{Sensitivity}\)计算加速度值(段落 21-60)。固件通过 IIR 滤波(参考 AN2099)优化数据稳定性(段落 21-117),并支持多型号 PSoC 资源配置(如 CY8C24x33 使用 SAR8 模块,段落 21-101)。测试通过 I²C-USB 桥接器将数据传输至 PC,GUI 显示不同姿态下的加速度变化(段落 21-126)。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移动设备等领域,通过调整灵敏度和偏移参数可适配其他模拟加速度计。

英飞凌 - AN52678:PSoC 1 与三轴模拟加速度计接口用于倾斜测量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6.00)由英飞凌发布,提供了基于 PSoC 1 微控制器 与 三轴模拟加速度计 实现 倾斜角度测量 的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检测加速度计输出的模拟电压变化,计算设备相对于重力的倾斜角度,适用于消费电子(如手机、平板电脑)、工业设备(如机器人、四轴飞行器)及汽车电子(如倾斜报警系统)。文档详细描述了 PSoC 1 与三轴加速度计(如 ADXL335)的硬件连接方式,包括引脚分配、信号调理电路(如滤波、放大)和电源管理。软件方面利用 PSoC 1 的模数转换器(ADC)采集模拟信号,通过倾斜测量算法(如坐标系转换)计算俯仰角和滚转角,支持中断触发数据采集。笔记还提供了温度补偿方法和零位校准步骤以提升测量精度,并基于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给出代码示例和配置向导,帮助开发者快速实现低成本、高精度的倾斜检测功能。

英飞凌 - AN56384:PSoC 1 直接驱动分段式 LCD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英飞凌这份编号为 AN56384、版本 07.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主要聚焦于使用 PSoC 1 微控制器直接驱动分段式 LCD(液晶显示器)。分段式 LCD 在各类电子设备中广泛应用,用于简单信息显示。笔记会详细介绍硬件连接,包括 PSoC 1 与分段式 LCD 各引脚的连接方式。同时阐述软件实现方法,如如何编写程序控制 LCD 显示特定字符、数字或图案等,为开发者提供驱动分段式 LCD 的全面指导。

PSoC® 1段 LCD 直驱
《PSoC® 1 段 LCD 直驱》介绍了两种基于 PSoC 1 的段式 LCD 驱动方案:AMUX 驱动和 GPIO 直接驱动。AMUX 驱动通过模拟多路复用总线生成半偏压信号(Vdd/2),支持更高对比度(公式计算见段落 21-43),适用于具备模拟资源的器件。GPIO 直接驱动则通过位操作控制信号,无需外部参考电压(段落 21-67),但需更多中断处理。文档对比了两种方法的资源消耗与性能差异(段落 21-91),并提供 PSoC Designer 配置指南,包括用户模块选择、引脚分配及参数设置(段落 21-102)。低功耗设计通过内部低速振荡器(ILO)实现,支持睡眠模式下的 LCD 刷新(段落 21-269)。示例工程展示了动态对比度调节(通过 ADC 读取电位器值)和多段显示控制,验证了方案在消费电子、工业仪表等领域的适用性。

使用PSoC®的红外温度计
《使用 PSoC® 的红外温度计》提出基于 PSoC 1 的非接触式温度测量方案,利用热电堆传感器(输出 μV 级信号)和热敏电阻实现环境补偿。系统通过相关双采样(CDS)技术消除低频噪声(段落 21-61),结合 IIR 滤波(段落 21-68)提升信号稳定性。软件流程包括创建温度 - 电压查找表(段落 21-101)、ADC 值读取与线性插值(段落 21-118),最终通过公式\(T_{obj}=T_{tp}+T_a\)计算目标温度(段落 21-136)。硬件设计采用差分放大电路(段落 21-70),并通过校准常数 k 补偿传感器个体差异(段落 21-183)。文档强调视场角(段落 21-165)、测量距离及外壳设计对精度的影响,适用于医疗、工业等领域的非接触测温需求。

英飞凌 - AN58829:PSoC 1 红外温度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发布的这份编号为 AN58829、版本 04.00 的应用笔记,围绕使用 PSoC 1 微控制器构建红外温度计展开。红外温度计通过检测物体发出的红外辐射来测量其温度,在医疗、工业等领域有广泛应用。笔记会详细说明硬件设计,比如 PSoC 1 与红外传感器的连接、电源电路等。同时会给出软件实现的具体内容,像如何编写程序处理传感器数据、进行温度计算和显示等,为开发红外温度计提供实用的参考。

PSoC® 1 M8C ImageCraft C代码优化
《PSoC® 1 M8C ImageCraft C 代码优化》系统介绍了通过 PSoC Designer 和 ImageCraft 编译器优化 PSoC 1 代码的方法。文档提出了项目级优化策略,包括调整可重定位代码起始地址以节省闪存、选择循环或直接写入初始化方式、启用净化(Sublimation)和缩聚(Condensation)技术减少冗余代码。编码指南强调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函数以减少堆栈操作,建议使用位移叠加法替代乘法 / 除法运算(如iTest1 = (iTest2 << 1) + iTest2,),并推荐使用数组索引而非指针以降低代码复杂度。此外,通过查找表(LUT)替代浮点运算可节省 4187 字节存储空间()。文档还提供了代码执行时间计算方法,指导开发者通过分析汇编指令周期优化性能。

英飞凌 - AN64475:PSoC 1 级联开关电容滤波器的优化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这份英飞凌编号为 AN64475、版本 0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着重探讨了在 PSoC 1 上对级联开关电容滤波器进行优化的方法。开关电容滤波器在信号处理中可用于频率选择和信号滤波。级联多个开关电容滤波器虽能提升滤波性能,但也会带来资源消耗等问题。笔记会详细分析级联开关电容滤波器在 PSoC 1 上的工作原理,介绍硬件配置方式,同时给出软件优化策略,如合理分配资源、调整滤波器参数等,助力开发者提高滤波效率和性能。

PSoC®1-优化级联开关电容滤波器
《PSoC®1 - 优化级联开关电容滤波器》提出通过级联开关电容滤波器(BPF4 与 ELPF2)实现 BPSK 调制解调器的高选择性滤波方案。文档针对 60kHz BPSK 信号与 120kHz 强干扰场景,设计了四阶带通滤波器(BPF4)与双二阶椭圆低通滤波器(ELPF2)的级联结构,通过调整滤波器参数(如 ELPF2 的 Cpp 值)实现 68dB 带外衰减(段落 21-59)。实测表明,优化后的复合滤波器在 120kHz 处衰减达 - 81dB(段落 21-65),满足解调器对信号与噪声比的要求。该方案通过 PGA 级联(段落 21-43)和交叉干扰抑制(段落 21-69)提升性能,适用于通信设备中窄带信号处理,设计方法可扩展至其他频率范围的滤波器设计。

PSoC® 1-低失真 FSK 发生器
《PSoC® 1 - 低失真 FSK 发生器》提出基于 PSoC 1 的数字与模拟模块实现低失真 FSK 调制的方案,适用于通信设备(如 HART 调制解调器)。系统通过三个 PWM 模块生成 1200Hz/2200Hz 方波信号(段落 21-27),利用使能控制切换频率输出。为降低谐波,采用三电平波形(PWMDB 技术),通过电阻分压生成伪正弦波,使三次谐波衰减至 - 48dBc(段落 21-46)。结合带通滤波器(BPF2)与低通滤波器(LPF2)进一步抑制高频成分,最终总失真度降至 1% 以下(段落 21-64)。该方案支持多种配置,资源占用低至 3 个数字模块(方波输出)或 5 个数字模块 + 4 个模拟模块(三电平 + 双滤波),适用于不同精度需求的应用场景。

使用PSoC® 1进行调试
《使用 PSoC® 1 进行调试》系统介绍了 PSoC 1 调试工具链与技巧,涵盖硬件配置与软件调试方法。硬件方面,通过 ICE(在线仿真器)和转接板(如 CY3210-EvalPod 或 CY3250)实现片上调试(OCD),支持实时监控代码执行与寄存器状态。软件层面,PSoC Designer 提供断点、监视变量、追踪窗口及事件查看器等功能,支持条件触发与复杂逻辑分析。调试技巧包括避免堆栈溢出(通过预填充堆栈页尾检测)、处理睡眠模式中断同步问题,以及利用 I2C-USB 桥接器或 UART 实现非侵入式调试。文档强调通过映射文件(.mp)和列表文件(.lst)优化代码布局,结合事件配置(如检测特定寄存器写入)提升调试效率,适用于 PSoC 1 全系列器件的开发与问题排查。

PSoC® 1模拟结构和利用PSoC Designer™进行配置
《PSoC® 1 模拟结构和利用 PSoC Designer™进行配置》系统解析了 PSoC 1 的模拟架构与配置方法。文档阐述了连续时间(CT)和开关电容(SC)模块的结构特性,说明其通过模拟队列总线实现灵活互连(段落 21-53)。全局参数如 Ref Mux(参考复用器)决定 ADC/DAC 的电压范围(段落 21-230),而 AGndBypass 和 Op-Amp Bias 分别用于优化模拟接地噪声与运算放大器性能(段落 21-287)。通过 PSoC Designer 的芯片视图可直观配置模块连接,支持多列模拟资源与 AMux 总线扩展(段落 21-177)。文档强调参考电压选择的重要性,提供多种内部 / 外部参考方案,并指导 ADC 调试中的时钟同步与功耗设置(段落 21-314)。该方案为混合信号设计提供了模块化配置框架,适用于传感器接口、音频处理等场景。

英飞凌 - AN78646:使用 PSoC 1 的集成电源管理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此份编号为 AN78646、版本 03.00 的应用笔记,聚焦于利用 PSoC 1 实现集成电源管理器。在电子系统里,电源管理至关重要,它影响着系统的性能、功耗和稳定性。笔记会详细阐述如何基于 PSoC 1 设计集成电源管理器,涵盖硬件电路设计,如电源模块与 PSoC 1 的连接方式、电压转换电路等;还会介绍软件方面的实现,像编写程序来控制电源的开关、调节电压和电流等,为开发者提供构建高效电源管理系统的全面指导。

使用 PSoC®1 集成电源管理器的 PSoC
《使用 PSoC®1 集成电源管理器》提出基于 PSoC 1 的全集成电源管理方案,支持电压排序(段落 21-58)、欠压 / 过压检测(段落 21-79)、电压电流监控(段落 21-131)及实时调整(段落 21-169)。系统通过 16 位计数器实现可编程延迟,利用窗口比较器和 DAC 生成阈值(段落 21-98),结合 10 位 SAR ADC 与 14 位 ΔΣ ADC 实现高精度监测。支持通过 I2C 配置参数并存储于片内 EEPROM(段落 21-202),适用于多轨电源系统,通过 CY8CKIT-035 扩展板验证了 5V/3.3V/2.5V/1.8V 电源轨的协同控制,具备故障日志与 LCD 显示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与通信设备。

英飞凌 - AN2168-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6.00)由英飞凌发布,针对 PSoC 1 微控制器 在 [具体领域,如传感器接口、电源管理、信号处理等] 的应用提供解决方案。笔记涵盖硬件设计(如 PSoC 1 与外部组件的接口电路、引脚分配)、软件实现(基于 PSoC Creator 的代码示例、算法逻辑)及优化策略(如低功耗设计、资源分配)。典型应用场景包括消费电子、工业控制或汽车电子等领域。

PSoC®1了解开关电容滤波器
《PSoC®1 了解开关电容滤波器》系统解析了基于 PSoC 1 的开关电容滤波器设计原理,涵盖低通(段落 21-115)、带通(段落 21-198)、高通(段落 21-385)、陷波(段落 21-426)及椭圆滤波器(段落 21-483)的实现方法。通过公式推导与实例演示,说明如何利用 PSoC Designer 的 FilterCalc 工具(段落 21-91)和设计向导(段落 21-307)配置滤波器参数,如截止频率、阻尼系数及增益。文档提供低通滤波器(C1=3,C2=3,C3=8)和带通滤波器(Q=10)的硬件布局与代码示例,验证其在 50kHz 采样率下的滤波性能,适用于信号处理系统的模块化设计。

英飞凌 - AN47310:基于睡眠模式的 PSoC 1 功耗优化 - 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8.00)由英飞凌发布,聚焦于通过 睡眠模式 实现 PSoC 1 微控制器的低功耗设计。笔记详细阐述了睡眠模式的分类(如休眠、深度睡眠)、唤醒机制(如定时器、外部中断)及硬件配置方法,提供代码示例展示如何通过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配置寄存器、关闭非必要外设(如时钟、ADC)以降低功耗。此外,笔记分析了不同睡眠模式下的电流消耗数据,并给出优化建议(如动态调整电压、减少唤醒频率)。适用于对功耗敏感的场景,如电池供电设备、物联网传感器节点等。

英飞凌 - AN49079:CapSense Plus 动态配置电容感应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6.00)由英飞凌发布,聚焦于 CapSense Plus 技术 的动态配置方法。笔记提供通过 软件实时调整传感器参数(如灵敏度、扫描频率)的解决方案,支持 CSD(自电容)和 CSX(互电容)感应模式,适用于触控按钮、滑条、接近传感器等多种交互界面。文档详细描述了动态配置原理,包括修改设备寄存器或 DS RAM 参数(如 fingerth 阈值)的方法,同时基于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提供代码示例和 EZ-Click GUI 工具使用指南。此外,笔记还涵盖了睡眠模式下的参数保存与恢复策略,确保低功耗场景下的配置有效性。该方案适用于消费电子(如智能家电)、工业控制(人机界面)等需要自适应环境变化的场景,帮助开发者实现灵活的电容感应功能。

英飞凌 - AN49079:CapSense Plus™ 动态配置电容感应技术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英飞凌 - AN49079:CapSense Plus™ 动态配置电容感应技术》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1 的动态重新配置技术在 CapSense 应用中的实现方法。通过分时复用数字与模拟模块,文档展示了如何将 CapSense、ADC、PWM 和 I2C 等功能整合至资源有限的器件中,解决硬件资源不足的问题。基配置概念确保关键模块(如 PWM)持续运行,而可选配置通过动态加载 / 卸载实现功能切换(段落 21-31)。GPIO 驱动模式和全局资源设置在不同配置间保持独立,需通过固件显式调整(段落 21-33)。中断处理通过调度函数实现多配置兼容,增加了一定延迟(段落 21-59)。示例项目通过动态切换 ADC、CapSense 和 I2C 配置,实现电机调速与触摸控制的协同工作,验证了资源复用的可行性(段落 21-82)。该方案为低成本、多功能集成提供了模块化设计框架。

使用PSoC® 实现环境光感应
《使用 PSoC® 实现环境光感应》提出基于 PSoC 1 的环境光感应方案,通过两种示例项目展示硬件接口与信号处理方法。ALS_ADC 方案利用增量型 ADC(段落 21-69)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实现高精度模数转换,结合 I2C 接口实时传输数据至 PC(段落 21-73),并通过 PWM 动态调节 LED 亮度(段落 21-87)。ALS_Comparator 方案则简化为硬件比较器直接驱动 LED(段落 21-163),适用于低功耗场景如汽车头灯控制。文档详细说明 LX1972A 传感器的电流 - 电压转换电路设计(段落 21-65),并通过 CY3210 评估板验证了在 5V 供电下的响应特性(段落 21-123)。该方案充分利用 PSoC 的可配置性,实现模数混合信号处理,适用于移动设备、消费电子等环境光自动调节应用。

英飞凌 - AN52491:基于 PSoC 1 的环境光感应实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3.00)由英飞凌发布,提供利用 PSoC 1 微控制器 实现 环境光感应 的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连接光敏传感器(如 TEMT6000)并结合 PSoC 1 的模数转换器(ADC)采集光强信号,支持自动亮度调节、光照强度测量等功能,适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家居设备及工业照明系统。文档详细描述硬件设计,包括传感器与 PSoC 1 的接口电路、ADC 参数配置及电源管理。软件实现部分基于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提供光强计算算法(如线性化处理)和中断触发数据采集代码示例,支持阈值检测与动态量程切换。笔记还包含校准步骤(如暗电流补偿)和低功耗优化策略,确保在电池供电设备中延长续航。开发资源包括配置向导和参考设计,帮助开发者快速集成环境光感应功能,降低设计复杂度。该方案兼具低成本与高精度特性,适合需要环境光感知的嵌入式系统。

PSoC®1-入门闪存和E2PROM
《PSoC®1 - 入门闪存和 E2PROM》系统介绍了 PSoC 1 的非易失性存储技术,涵盖闪存架构、读写算法及保护机制。文档解析了 64/128 字节块结构(段落 21-90),强调温度对擦写脉冲宽度的影响(公式 1-2,段落 21-114),并通过 E2PROM 用户模块(段落 21-157)与 Flashblock API 库(段落 21-167)提供两种编程方案。前者支持字节级操作但消耗更多资源,后者通过结构体实现块级读写(代码 2-4,段落 21-192)。保护模式分为四级(段落 21-132),默认全保护(W)禁止外部读写,现场升级模式(R)允许内部更新。示例项目演示了在 CY8C29466 器件上通过 E2PROM 模块或 API 库实现数据存储与校验(段落 21-220),验证了在 512 块设备中对末块的读写操作(段落 21-282)。设计建议包括电压稳定性保障(段落 21-343)及固定地址数据布局(代码 5-6,段落 21-359),适用于需要固件升级或参数存储的嵌入式系统。

英飞凌 - AN2015:PSoC 1 Flash 与 E2PROM 入门指南 -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此应用笔记聚焦于英飞凌 PSoC 1 微控制器 在 电池管理系统(BMS) 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从电池芯监控到充放电控制的全链路解决方案。笔记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 PSoC 1 的模数转换器(ADC)与集成外设实现高精度电压、电流及温度测量,结合固件算法实现电池芯均衡、荷电状态(SOC)估算及故障保护。针对高压电池系统,方案支持多芯串联场景下的菊花链通信(如 isoUART 协议),通过 TLE9012AQU 等专用 IC 实现分布式电池芯监控,确保系统可靠性。此外,PSoC 1 的灵活性允许集成自定义充电协议,并支持动态调整充电参数(如 PWM 占空比),适配不同电池类型(如锂离子电池)。结合英飞凌 CoolSiC™ MOSFET 技术,方案可优化充电系统的能效,降低开关损耗,提升功率密度。开发资源包括参考设计、配置向导及安全认证(如 ISO 26262),帮助开发者快速构建高效、安全的电池管理系统,适用于电动汽车、储能设备及工业电源等领域。

英飞凌 - AN2017:基于 PSoC 1 的热敏电阻温度测量与 Steinhart-Hart 常数计算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该文件聚焦基于 PSoC 1 的热敏电阻温度测量与 Steinhart - Hart 常数计算。先给出不同温度点对应的阻值,如 0℃时电阻 27219Ω、25℃时 10000Ω 等。接着算出 S - H 常数 A、B、C 的值。还列出相关公式用于计算不同温度下的 x、y/2 和电阻值,且有各温度点对应计算结果及四舍五入后的阻值,为热敏电阻温度测量提供详细数据和计算依据。

PSoC®1 使用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
《PSoC®1 使用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系统介绍了基于 PSoC 1 的 NTC 热敏电阻温度测量方案,通过 Steinhart-Hart 方程(段落 21-36)处理非线性电阻 - 温度关系。文档提出利用差分电压法(段落 21-49)消除增益与偏移误差,结合 13 位 ADC(段落 21-101)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实现高精度测量。示例项目采用 CY8CKIT-025 扩展板,通过双缓冲电路(段落 21-47)驱动参考电压,支持浮点运算(段落 21-123)或查表法(段落 21-126)计算温度,实测精度达 ±0.17℃(段落 21-199)。文档还提供 Excel 工具生成 Steinhart-Hart 常数(段落 21-70),并通过模块化固件实现温度显示与数据传输,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温度监测需求。

英飞凌 - AN2017:使用 PSoC 1 和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英飞凌这份版本 06.00 的应用笔记,介绍了用 PSoC 1 微控制器结合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的方法。笔记详细说明了硬件连接,像热敏电阻与 PSoC 1 引脚的连接方式。软件方面给出了实现温度测量的代码示例,包含如何读取热敏电阻的电压值并转换为温度值。此方案可应用于家电、工业控制等领域的温度监测场景,能帮助开发者快速搭建起温度测量系统。

模拟 -使用 PSoC®1 生成正弦波(使用 CTCSS 进行演示)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1 的正弦波生成技术,涵盖查表法与滤波法两种方案。查表法通过 64 点 LUT(段落 21-32)结合 DAC8 模块,利用中断服务程序周期性更新输出值(段落 21-63),支持最高 488Hz 正弦波生成。滤波法则通过 PWM 产生方波(段落 21-88),经四阶带通滤波器(BPF4)提取基频(段落 21-93),适用于高频信号生成。文档以 CTCSS 系统为例,演示了 256 点 LUT(段落 21-135)与 DAC6 模块的组合应用,通过调整索引步长实现 67.0-250.3Hz 范围内的 38 种标准频率(段落 21-130)。实测频率误差控制在 ±0.13% 以内(段落 21-190),失真率随频率升高至 3.8%(段落 21-191)。该方案适用于通信设备的静噪控制,通过硬件资源复用降低系统复杂度。

英飞凌 - AN2025:最终项目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英飞凌 AN2025 应用笔记(版本 06.00)聚焦 PSoC 微控制器和 iMOTION™ 技术在冰箱压缩机驱动系统的项目应用。硬件上以 CIPOS™ 模块为核心,搭配电源管理与 EMI 优化设计。软件采用 iMOTION™ MCE 实现无传感器 FOC 算法,支持快速启动与转矩调节。还可集成传感器监测与安全芯片保障通信。借助 iMOTION™ 设计器及参考代码便于开发。具有紧凑、高能效、高可靠特点,适用于智能家电等领域。

PSoC®1-读取矩阵和公共总线键盘
《PSoC®1 - 读取矩阵和公共总线键盘》系统介绍了基于 PSoC 1 的两种键盘接口方案。矩阵键盘通过扫描行列信号(段落 21-30),利用电阻下拉模式(段落 21-28)和中断驱动机制(段落 21-79)实现按键检测,支持 4x4 布局的去抖动处理(段落 21-57)。公共总线键盘方案则通过 ADC 测量电压分压网络(段落 21-105),结合 6 位 SAR ADC(段落 21-113)和 PGA 增益调节(段落 21-122),实现 8 键识别。文档提供电阻值计算方法(段落 21-147)及去抖动逻辑(段落 21-158),并通过示例项目展示中断驱动扫描(段落 21-163)。该方案适用于消费电子与工业控制领域,通过硬件资源复用降低系统复杂度,支持轮询或中断模式以优化 CPU 利用率。

英飞凌 - AN2034:PSoC 1 读取矩阵与公共总线键盘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英飞凌 AN2034 应用笔记(版本 07.00)介绍了使用 PSoC 1 微控制器实现矩阵键盘与公共总线键盘读取的解决方案。方案支持 4x4 矩阵键盘的行扫描检测及 I²C/SPI 公共总线键盘的串行通信,适用于家电、工业控制等人机交互场景。硬件设计包含 GPIO 接口电路、ADC 分压检测及电源管理,软件实现基于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提供行扫描算法、去抖动逻辑及中断触发代码示例。方案集成睡眠模式与按键唤醒功能优化功耗,支持动态扫描频率调整。开发工具包括配置向导与参考设计,帮助开发者快速集成键盘输入功能,降低设计复杂度。

PSoC®1-使用 ADCINC ADC
系统介绍了基于 PSoC 1 的增量型 ADC(ADCINC)模块的配置与应用。文档解析了 ADCINC 的积分式工作原理(段落 21-15),支持 8-14 位分辨率(段落 21-123),通过数据时钟与积分周期控制采样率(公式 1-2,段落 21-28)。示例项目结合 PGA(段落 21-142)与 LCD 模块,演示了模数转换与数据显示流程,包括硬件布局(段落 21-42)、参数设置(段落 21-122)及中断驱动采样(段落 21-195)。文档提供 C 与汇编代码示例(段落 21-157),涵盖初始化、数据读取与显示功能,并强调参考电压配置(段落 21-105)与抗干扰设计(段落 21-38)。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与传感器接口,通过模块化设计降低开发复杂度。

英飞凌 - AN2096:使用 PSoC 1 的 ADCINC ADC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英飞凌 AN2096 应用笔记(版本 06.00)聚焦于 PSoC 1 微控制器 的 ADCINC 集成模数转换器,提供高精度模拟信号采集解决方案。该方案支持单端 / 差分输入,覆盖 0-5V 电压范围,适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接口及便携式设备。硬件设计包含 ADCINC 与传感器的接口电路、分压适配及滤波配置;软件基于 PSoC Creator,提供初始化、多通道扫描及线性校准代码,支持中断 / 轮询模式与动态采样率优化。核心功能包括 8/10 位分辨率切换、温度补偿及低功耗管理。方案优势在于集成度高(内置参考电压)、开发工具友好(配置向导与示例代码),适用于需高精度数据采集的工业仪表、医疗设备等场景。

PSoC® 1 频率测量
《PSoC® 1 频率测量》系统介绍了基于 PSoC 1 的频率测量技术,对比传统固定时间计数法(段落 21-16)与单周期测时法(段落 21-47),提出混合测量方案(段落 21-77)。通过 16 位定时器与比较器结合,实现固定周期内多周期时间测量,典型误差低至 0.0016%(段落 21-103)。文档解析了硬件配置(段落 21-147),包括比较器阈值设置(段落 21-158)与定时器参数(段落 21-167),并提供 C 与汇编代码示例(段落 21-213),支持频率计算与 LCD 显示。该方案通过模数混合架构(段落 21-156)优化测量范围,适用于电机转速监测等场景,通过晶振校准可进一步提升精度(段落 21-275)。

英飞凌 - AN2283:PSoC 1 频率测量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的这份 AN2283 应用笔记(版本 05.00),围绕 PSoC 1 微控制器进行频率测量展开。笔记介绍了如何利用 PSoC 1 的定时器、计数器等模块实现频率测量。详细说明了硬件连接,指导将待测信号接入合适引脚。软件上给出了具体的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完成频率计算。该方案可应用于通信、仪器仪表等领域,能让开发者快速搭建起频率测量系统,降低开发难度与成本。

PSoC® 1 USB 转 UART 桥接器
《PSoC® 1 USB 转 UART 桥接器》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1 的 USB 与 UART 协议转换方案,支持 2400 至 115200 bps 动态波特率调整(段落 21-19)。通过 8 位计数器(段落 21-56)生成 UART 时钟,结合 USBUART 模块(段落 21-81)实现 USB 枚举与数据透传,支持 8 位数据位、奇偶校验及停止位配置(段落 21-20)。文档提供硬件配置指南,包括全局资源设置(段落 21-38)与比较器检测 USB 供电(段落 21-72),并通过双缓冲机制优化数据传输效率(段落 21-89)。示例项目基于 CY3214 评估板,通过 HyperTerminal 验证双向通信功能(段落 21-91),实测波特率误差小于 ±0.1%。该方案通过模数混合架构降低 BOM 成本,适用于传统 UART 设备升级至 USB 接口,支持总线供电或自供电模式(段落 21-21)。

英飞凌 AN49943 应用笔记(版本 11.00)
英飞凌 AN49943 应用笔记(版本 11.00)介绍了基于 PSoC 1 实现 USB 转 UART 桥接的方案。它详细说明了硬件设计,包含 PSoC 1 与 USB、UART 接口的连接方式及相关电路配置。软件方面,提供了完整代码示例,涵盖 USB 设备枚举、UART 数据收发及数据转换等功能。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数据采集等场景,能帮助开发者便捷搭建通信桥梁,实现 USB 与 UART 设备间高效稳定的数据传输。

PSoC® 设计器启动流程:从复位到主程序
《PSoC® 设计器启动流程:从复位到主程序》系统解析了 PSoC 1 从复位到执行主程序的完整初始化过程。文档详细描述了四种复位源(IPOR、PPOR、XRES、WDR)的处理逻辑(段落 21-65),以及 SROM 引导阶段的关键任务(段落 21-97)。通过中断向量表初始化(段落 21-103)和时钟配置(包括 IMO/VBG 校准、PLL 锁定等),确保系统时钟稳定(段落 21-153)。硬件配置涉及 GPIO 驱动模式设置(段落 21-189)和模拟模块的泄漏路径关闭(段落 21-194),同时支持动态调整电源管理参数(段落 21-220)。最终通过加载设备配置数据(段落 21-210)和初始化 C 运行时环境(段落 21-218),实现从复位到主程序的无缝跳转。该流程通过模块化设计支持不同电压与时钟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对启动时序敏感的场景。

PSoC® 1 模拟地和参考电压的选择
《PSoC® 1 模拟地和参考电压的选择》系统解析了 PSoC 1 内部模拟地(AGND)与参考电压的配置方案,通过带隙基准(段落 21-22)和外部输入生成稳定参考信号。文档提供八种参考模式(段落 21-57),如 Vdd/2± 带隙模式支持差分信号处理,而带隙 ± 带隙模式适用于绝对电压测量。模拟地噪声受配置影响,通过外部旁路电容可有效抑制高频噪声(段落 21-67)。该方案支持动态调整参考电压(段落 21-91),适用于工业传感器接口、电池监测等场景,通过 PSoC Designer 全局参数配置(段落 21-83)实现灵活适配,确保模数混合系统的高精度与稳定性。

调整 PSoC® 微调参数以实现 3.3V 和 2.7V 工作
《调整 PSoC® 微调参数以实现 3.3V 和 2.7V 工作》系统介绍了 PSoC 1 在非默认电压下的校准方法,通过工厂测试存储的带隙基准(BDG_TR)和内部主振荡器(IMO_TR)参数(段落 21-22),结合 System Supervisor Call (SSC) 指令实现动态电压适配。文档提供预定义宏(如 M8SSC_SetTableTrims)支持多电压模式切换(段落 21-67),并通过示例代码展示如何在汇编和 C 语言中调用这些功能(段落 21-86)。该方案确保在 3.3V 与 2.7V 下的频率精度与电压稳定性,适用于电池供电等低电压应用场景,通过 PSoC Designer 全局参数配置实现自动化校准(段落 21-23)。

英飞凌 - AN2012:基于 PSoC 微控制器的通用解决方案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此应用笔记(版本 04.00)由英飞凌发布,提供 PSoC 微控制器 在多场景下的通用开发框架。文档聚焦 模数转换(ADC)、低功耗管理 及 外设集成,结合硬件设计(如传感器接口电路)与软件实现(如中断驱动代码),支持工业控制、消费电子及医疗设备的快速原型开发。方案兼容多种传感器类型,支持动态量程切换,基于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提供模块化代码示例与 RTOS 集成指南。通过休眠模式、时钟管理等优化功耗,包含参考设计与配置向导,帮助开发者高效实现模拟信号采集与系统控制,缩短产品上市周期。

PSoC® 1 最佳实践与建议
《PSoC® 1 最佳实践与建议》系统总结了 PSoC 1 开发的关键指南,涵盖硬件配置、软件设计及调试优化。文档强调 CPU 频率与电压的匹配(段落 21-43),建议外部时钟需满足稳定性要求(段落 21-53),并优化时钟路由以减少干扰(段落 21-60)。数字模块需注意时钟限制(段落 21-69)及 N+1 参数配置规则(段落 21-76),模拟模块需合理设置时钟频率(段落 21-96)并启用输出缓冲(段落 21-99)。GPIO 设计应优先分配专用引脚(段落 21-117),避免中断信号冲突(段落 21-141)。Flash 部分建议控制擦写次数(段落 21-147)并正确设置电压参数(段落 21-154)。固件开发需注意寄存器访问规范(段落 21-181)和中断服务例程优化(段落 21-223)。调试时需关注 ADC 数据采集稳定性(段落 21-249)及断点调试陷阱(段落 21-253)。该文档为 PSoC 1 开发者提供了系统化的工程实践框架,适用于消费电子与工业控制领域的高效开发。

PSoC®1-时钟和全局资源
《PSoC®1 - 时钟和全局资源》系统解析了 PSoC 1 的时钟管理与全局参数配置方案,涵盖系统时钟(SysClk)、CPU 频率、32kHz 时钟源及 PLL 模式等关键模块。文档详细说明 Power Setting 参数如何影响系统时钟与工作电压(段落 21-25),并强调 CPU 频率需与电压匹配(段落 21-49)。通过 VC1/VC2/VC3 可变时钟(段落 21-125)实现灵活时序控制,支持外部时钟输入(段落 21-37)及睡眠模式优化(段落 21-96)。模拟相关参数包括参考电压选择(段落 21-225)、电源管理(段落 21-202)及低电压检测(段落 21-253)。该文档提供寄存器配置示例(段落 21-62)与中断服务例程实现指南(段落 21-101),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对时序精度与功耗敏感的场景。

理解PSoC® 1开关电容模拟块
《理解 PSoC® 1 开关电容模拟块》系统解析了 PSoC 1 开关电容(SC)模块的工作原理与应用配置。文档通过电荷转移机制(段落 21-17)阐述了 SC 架构的灵活性,支持反相 / 同相放大器(段落 21-48/21-77)、比较器(段落 21-92)、积分器(段落 21-105)及微分器(段落 21-125)等功能。Type C 与 D 模块通过参数配置(段落 21-185/21-220)实现增益调节、时钟相位控制及参考电压选择,支持模数转换(段落 21-159)与信号隔离驱动(段落 21-331)。示例项目展示了差分放大(段落 21-271)、2 位 ADC(段落 21-304)及滤波器设计(段落 21-366),通过 PSoC Designer 用户模块简化开发流程。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消费电子领域的高精度信号处理需求。

英飞凌 - AN2041:理解 PSoC 1 开关电容模拟模块 - 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英飞凌的 AN2041 应用笔记(版本 08.00)聚焦于帮助用户理解 PSoC 1 开关电容模拟模块。文档详细阐释了该模块的工作原理、架构组成及性能特点。介绍了在实际设计中如何运用该模块实现信号处理、滤波等功能,还给出了相关的电路设计示例和参数配置方法。对于使用 PSoC 1 进行模拟电路开发的工程师而言,此笔记能提供关键指导,助力他们高效完成项目开发。

英飞凌 - AN2104:使用 PSoC Designer 对 PSoC 1 进行动态重新配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英飞凌 AN2104 应用笔记(版本 08.00)围绕利用 PSoC Designer 对 PSoC 1 进行动态重新配置展开。笔记介绍了动态重新配置的原理与优势,能让 PSoC 1 在运行时灵活调整功能。详细说明了操作流程,包括配置文件的生成、下载等。还给出代码示例及注意事项,助力开发者实现系统功能的动态切换与优化,适用于对系统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有要求的各类应用开发。

PSoC® 1-使用PSoC Designer进行动态重构™
《PSoC® 1 - 使用 PSoC Designer 进行动态重构™》系统介绍了基于 PSoC Designer 的动态重构技术,通过时分复用芯片资源实现功能扩展。文档通过电动剃须刀案例(段落 21-12)展示如何通过基础配置与覆盖配置(段落 21-30)共享模拟 / 数字模块,支持在运行时切换硬件配置。核心流程包括配置创建(段落 21-23)、用户模块分时复用(段落 21-42)及中断处理优化(段落 21-131)。示例项目演示了 UART 与 ADC 模块的动态切换(段落 21-153),通过 LoadConfig/UnloadConfig API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文档强调避免全局资源冲突(段落 21-291),并提供执行时间计算(段落 21-133)与配置组织指南,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对资源敏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白皮书
Cypress(现英飞凌)CapSense Σ-Δ 算法(CSD)解析
《Cypress(现英飞凌)CapSense Σ-Δ 算法(CSD)解析》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的电容感应算法,通过开关电容电路(段落 21-27)将传感器电容转换为电压信号。CSD 利用 Σ-Δ 调制原理(段落 21-44),通过比较器和锁存器生成位流,并结合外部调制电容与泄放电阻(段落 21-84)实现高灵敏度检测。位流经 PWM 滤波后由计数器处理(段落 21-98),通过动态调整放电周期判断手指 presence。该算法支持多传感器阵列,具备抗噪声能力强、低功耗及快速更新率等优势(段落 21-134),适用于消费电子与工业控制领域的人机交互设计。

蜂窝电话中的电容性感测
《蜂窝电话中的电容性感测》系统阐述了电容性传感器在蜂窝电话用户界面(CPUI)中的创新应用,通过 Cypress 的 CapSense 技术实现低成本、高灵敏度的交互设计。文档解析了电容性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段落 21-10),利用弛张振荡器测量固有电容与手指耦合电容的变化(段落 21-17),并通过 PSoC 混合信号阵列集成电流源、比较器及智能算法(段落 21-31)。智能软件支持内插处理提升线性滑块分辨率(段落 21-32),并通过隔离材料设计实现触摸板的防水防损(段落 21-39)。该技术可与白光 LED 驱动、电池充电等功能整合(段落 21-42),在缩减 CPUI 尺寸的同时增强工业设计灵活性,适用于消费电子领域的人机交互升级需求。

手机的潮流,由电容式感应开启!
系统阐述了电容式感应技术在手机用户界面中的创新应用,通过 Cypress 的 CapSense 技术实现机械按钮的替代与交互升级。文档解析了电容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段落 21-10),强调信号噪声比(SNR)需达到 5:1 以上以确保检测可靠性(段落 21-27)。低功耗设计通过动态扫描模式优化(段落 21-56),结合 100ms 级延迟平衡响应速度与续航能力。机械结构方面,1-3mm 覆盖层厚度在保证防护性的同时维持信号强度(段落 21-83)。可编程解决方案支持多传感器复用与功能整合(段落 21-87),例如 proximity 检测与触摸控制的动态切换(段落 21-103)。基于 ITO 的透明触摸屏技术(段落 21-107)消除机械磨损问题,为手机工业设计提供更灵活的交互方案。该技术通过集成化设计降低成本,适用于消费电子领域的轻薄化与智能化趋势。

电容式感应设计趋势正席卷手机应用市场
系统阐述了电容式感应技术在手机用户界面中的创新应用,通过 Cypress 的 CapSense 技术实现机械按钮的替代与交互升级。文档强调高信噪比(SNR)需达到 5:1 以上以确保检测可靠性(段落 21-10),并通过动态扫描模式优化(段落 21-31)降低功耗,平衡响应速度与续航能力。机械结构方面,1-3mm 覆盖层厚度在保证防护性的同时维持信号强度(段落 21-41)。可编程解决方案支持多传感器复用与功能整合(段落 21-44),例如 proximity 检测与触摸控制的动态切换(段落 21-45)。基于 ITO 的透明触摸屏技术(段落 21-53)消除机械磨损问题,为手机工业设计提供更灵活的交互方案。该技术通过集成化设计降低成本,适用于消费电子领域的轻薄化与智能化趋势。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技术参考手册(TRM)
系统阐述了 PSoC 1 系列器件的架构设计与编程规范,涵盖核心模块、数字 / 模拟系统及外围资源配置。手册详细解析了 M8C CPU 架构(段落 21-81),包括寄存器组、中断控制器及 RAM 分页机制(段落 21-83),并提供 GPIO 驱动模式配置(段落 21-96)与时钟管理方案(段落 21-106)。针对不同型号(如 CY8C29x66、CY8C24x94 等),手册对比了资源差异(段落 21-132),并重点介绍数字系统的全局 / 阵列 / 行互连(GDI/ADI/RDI)架构(段落 21-104)及模拟系统的连续时间 / 开关电容模块(段落 21-107)。系统资源部分涵盖 USB、I2C、模数转换器等外设配置(段落 21-114),并提供寄存器映射表(段落 21-130)与调试指南。手册通过模块化结构(段落 21-85),为开发者提供从硬件设计到固件开发的全流程技术支持,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汽车级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
《汽车级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pdf》系统介绍了符合 AEC 标准的 PSoC® 24894 器件,适用于汽车电子领域。该器件采用哈佛架构 M8C 处理器(最高 24 MHz),集成 16KB Flash 和 1KB SRAM,支持部分擦写和 EEPROM 仿真(段落 21-8, 21-28-21-29)。其模拟系统包含 6 个轨到轨模块,支持 14 位 ADC、9 位 DAC 及可编程增益放大(段落 21-14-21-18),数字系统通过 4 个可配置模块实现 PWM、UART、SPI 等功能(段落 21-19-21-25)。系统资源包括 I²C、双 MAC 单元、LVD 及内部电压基准(段落 21-47-21-51),支持 - 40℃至 + 85℃宽温工作。文档提供详细电气规格(段落 21-298-21-489)、封装信息及开发工具指南,通过 PSoC Designer 实现用户模块配置与动态重构(段落 21-163-21-209),适用于引擎控制、车身电子等对可靠性要求高的汽车应用。

产品质量报告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QTP# 093405 版本*C2015年5月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 QTP# 093405 版本 C2015 年 5 月.pdf》系统验证了 40 引脚 QFN 封装(6×6×1.0mm)的可靠性,适用于汽车电子等严苛环境。该封装采用 NiPdAu 镀层和 QMI519 环氧树脂(段落 21-26),通过 MIL-STD-883、JESD22 等多项测试,包括 - 65℃至 150℃温度循环(段落 21-34)、121℃压力锅测试及 150℃高温工作寿命(段落 21-34),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报告详细记录了测试条件、样本量及结果(段落 21-38-21-47),验证其符合 MSL3 标准,可承受 260℃回流焊,热阻 θJA 为 46℃/W(段落 21-26)。该封装通过 CML-RA 工厂生产流程认证,满足汽车级应用对长期可靠性与环境适应性的要求。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QTP编号 0937052013年5月2013年6月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 QTP 编号 0937052013 年 5 月 2013 年 6 月.pdf》系统验证了 36 引脚(5×5×0.6mm)和 48 引脚(6×6×1.0mm)QFN 封装的可靠性,采用 NiPdAu-Ag 镀层与 AMK-06 环氧树脂(段落 21-24)。该封装通过 MIL-STD-883、JESD22 等标准测试,包括 - 65℃至 150℃温度循环(段落 21-32)、121℃压力锅测试及 130℃ HAST(段落 21-32),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报告详细记录了 ESD HBM/CDM、焊球剪切等测试数据(段落 21-36-21-45),验证其符合 MSL3 标准,可承受 260℃回流焊,热阻 θJA 为 18.69℃/W(段落 21-24)。该封装通过 Amkor-Phil 工厂生产流程认证,适用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要求的应用场景。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计划QTP编号095005 2013年5月2013年5月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计划 QTP 编号 095005 2013 年 5 月 2013 年 5 月.pdf》系统验证了 48 引脚 QFN 封装(6×6×0.6mm)的可靠性,采用 NiPdAu 镀层与 QMI519 环氧树脂(段落 21-24)。该封装通过 MIL-STD-883、JESD22 等标准测试,包括 - 65℃至 150℃温度循环(段落 21-31)、121℃压力锅测试及 130℃ HAST(段落 21-31),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报告详细记录了 ESD HBM/CDM、焊球剪切等测试数据(段落 21-35-21-45),验证其符合 MSL3 标准,可承受 260℃回流焊,热阻 θJA 为 46℃/W(段落 21-24)。该封装通过 CML-RA 工厂生产流程认证,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对封装可靠性要求严苛的场景。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QTP# 112105 版本*C2014年7月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 QTP# 112105 版本 C2014 年 7 月.pdf》系统验证了 48 引脚(6×6×0.6mm)和 56 引脚(7×7×0.6mm)QFN 封装的可靠性,采用 NiPdAu 镀层与 EN-4900 环氧树脂(段落 21-26)。该封装通过 JESD22、MIL-STD-883 等标准测试,包括 150℃高温工作寿命、-65℃至 150℃温度循环(段落 21-33)及 130℃ HAST(段落 21-33),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报告详细记录了 ESD HBM/CDM、焊球剪切等测试数据(段落 21-39-21-48),验证其符合 MSL3 标准,可承受 260℃回流焊,热阻 θJA 分别为 20.6℃/W 和 18.69℃/W(段落 21-26)。该封装通过 ASEK-Taiwan 工厂生产流程认证,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对长期可靠性要求严苛的应用。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QTP# 114440版本*B2015年2月
系统验证了 56 引脚 QFN 封装(7×7×0.6mm)的可靠性,采用 NiPdAu 镀层与 Cu-Pd 焊丝(段落 21-24)。该封装通过 JESD22、MIL-STD-883 等标准测试,包括 130℃ HAST、-65℃至 150℃温度循环(段落 21-31)及 121℃压力锅测试,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报告详细记录了焊球剪切、键合拉力等机械性能测试(段落 21-35-21-46),验证其符合 MSL3 标准,可承受 260℃回流焊,热阻 θJA 为 28.00℃/W(段落 21-24)。该封装通过 ASEK-Taiwan 工厂生产流程认证,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对封装可靠性与耐环境性要求严苛的应用。

网友A:
资料文档很齐全

网友B:
英飞凌的MCU功能范围还很广泛的

网友C:
学习一下专业的资料合集

网友D:
专业的资源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