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运放恒流源电路0-20mA输出异常

楼主(2025-03-07):
请教一下大家,参考TI的双运返恒流源电路,设计的一款0-5V输入,0-25mA输出的恒流源电路;
TI的参考电路如图1
图1

图2
实际测试图2的电路发现,在运放的3脚输入端输入比较小的电压,比如0.4V时,运放同相输入端5脚和反向输入端6脚电压不相等,运放3脚的输入端电压再继续减小时,第二级运放的输出端7脚电压直接和供电电压相等,导致PMOS处于关闭状态,就不能输出小电流,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导致;
而提高运放3脚的输入电压时,恒流源电路可以进行正常的4-20mA输出;

网友A:
第二级共模电压范围超了。

网友B:
怎么感觉有一种脱了裤子放屁的感觉

网友B:
输入不能轨对轨,输入范围能接近正电源的运放不好找,不建议把取样电阻放在高边侧费力不讨好

感谢老哥

网友C:
运放改为轨对轨类型运放就可以了。或者用双电源,就是运放和mos管接地0电压改为接-V负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放改为轨对轨类型运放就可以了。或者用双电源,就是运放和mos管接地0电压改为接-V负电压。
...

你这个型号也白搭,楼主的问题是放大器输入无法接近正电源轨不是无法接近负电源轨,双电源
供电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