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最近在用cmake和GCC开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25-03-07):
发现小华的MCU,使用GCC,只能使用10.3版本的arm-gcc,如果在ubuntu或者mac使用最新的14.2,编译出来的程序很可能会导致MCU死机,根本无法使用,上次开发了个sd卡更新程序的bootloader,我本想开源在github上,使用aciton来自动编译程序,这样看来,也泡汤了,10.3的编译器,是21年的产物,ubuntu和mac的hombrew,都不再提供了,联系小华的技术支持,把能复现问题的源码发给了他们,他们说,目前也不会特意去兼容GCC新的编译器,哎,想换个国产的MCU,感觉好难。

网友A:
我mac上用的14.2.1一点问题都没有,基本上常用的小华MCU型号都有相应的工程,没有你说的问题,应该是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ac上用的14.2.1一点问题都没有,基本上常用的小华MCU型号都有相应的工程,没有你说的问题,应该是你自己 ...

同样的代码,换编译器就好了,同样的串口驱动,在移植了rt-rhread时,就是好的,代码就是官方例子的串口轮询例子,单独一个串口只要编译进去,下载到mcu立马死机,而且极难恢复,mcu会无法下载程序,连debug都不可以,您需要代码吗?里面就一个串口轮询代码,14.2编译我是下载的win的交叉编译工具,我明天试试Mac编译的能否运行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IDE编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IDE编译呢?

IDE也会调用交叉编译工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ac上用的14.2.1一点问题都没有,基本上常用的小华MCU型号都有相应的工程,没有你说的问题,应该是你自己 ...

同样的代码,如图,mac上使用14.2编译后,下载到mcu后,mcu死机了,第二次亮红色的,mcu已经无法再下载程序了,这代码在10.3版本的gcc编译后,mcu是正常运行的.
源码开放在github
  1. https://github.com/nczyw/hc32f4a0-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ac上用的14.2.1一点问题都没有,基本上常用的小华MCU型号都有相应的工程,没有你说的问题,应该是你自己 ...

退回10.3编译后,mcu就能正常工作了,可以多次重复下载。这问题卡了我一星期,已经很明显是gcc新版本,小华的mcu兼容不了,我有一个版本移植了rt-thead,当时用14.2编译的也是正常的,我是只写了个串口程序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你用14.2要小心,应该是编译器有什么优化导致的

网友C:
这种问题就有点难解决了。
要查的话,需要从汇编代码上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就有点难解决了。
要查的话,需要从汇编代码上来看了

我有一次成功进入过debug,看到一直在汇编文件中打转,但是可能是假的,因为mcu死了后,是进不去debug的,唯一能正常操作的是读取芯片id,其余的是随缘,一直这样操作,偶尔一次可以让mcu停下来,能下一次正常程序,才能恢复,我把所有异常的程序和二进制和map文件和编译器和源码都发给小华的技术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着手解决新编译器导致的问题,电话里说的应该不会太积极,他们讲他们客户主要集中在keil,gcc编译器他们本来支持就不好,哎

网友D:
有问题你就查出问题原因啊,指望别人帮你查,你自己要怎么进步?
另外,mcu 开发,我建议使用 arm 官网下载的嵌入式版本的 arm gcc,别下错了 arm pc 用的版本
在 Arm 官方网站的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Downloads" 页面下载您系统相应版本的 gcc-arm-none-eabi
还有,调试也别指望不靠谱的单步调试,建议用终极调试手段串口打印,不方便用串口就 io 点灯,譬如在汇编阶段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只是发出来,分享一下他遇到的问题。
为其他人计划使用,或者正在使用的坛友提个醒。
遇到问题固然要自己多努力解决,但发现问题,并转交负责部门人员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

我反倒觉得楼上您没有摆正心态,认真阅读楼主的帖子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你就查出问题原因啊,指望别人帮你查,你自己要怎么进步?
另外,mcu 开发,我建议使用 arm 官网下载 ...

首先10.3和14.2的编译器gcc-arm-none-eabi的都是官方下载的,其次我说的是新版编译器编译的程序,mcu会死机,根本无法进入调试阶段,还打印信息?点灯?,mcu就只能读取ID了,完全无法下载新程序进去,也不能进入调试模式,我不明白你攻击我的目的是啥,我明明发现了mcu不支持新版编译器的缺陷,并把缺陷反馈给了官方,在论坛发帖,提醒使用新编译器的用户注意这个bug,触发新版编译器这个bug的原因不明。莫名其妙攻击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10.3和14.2的编译器gcc-arm-none-eabi的都是官方下载的,其次我说的是新版编译器编译的程序,mcu会死 ...

抱歉,我不是想攻击你,只是提了一些建议,让您误会了很抱歉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先解决烧录的问题,确保出了问题还可以烧录

是否可以手动控制 复位 脚,或者 boot 选择脚,让芯片处于可以烧录的模式

只要可以烧录,用串口打印或者 io 点灯一步步查,就可以调试是死在哪里了(启动代码的汇编也可以调试)

也可以用 pyocd 启动 gdb server,然后 gdb 命令行单步调试(有时命令行可能比 gui 靠谱些)

最后想说的是,国产也有不少支持 linux 的 arm mcu,譬如 A*32,它家还有支持 linux 环境的类似 stm32cubemx 的配置工具,可以考虑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不是想攻击你,只是提了一些建议,让您误会了很抱歉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先解决烧录的问题 ...

烧录不了的,调试模式也不可进入,mcu和死掉一样。只能读取芯片ID,如果能进入gdb,那都不是事儿了,我何必去联系小华技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代码,换编译器就好了,同样的串口驱动,在移植了rt-rhread时,就是好的,代码就是官方例子的串口 ...

我只能证明到这里了,详情请看图片1~5.

按照你的说法,采用的是uart_polling的例程(例程版本是F4A0的v2.3.0),由于本人板子没有例程的PH13和PH15,故改成了PA08和PA09。

python用的是3.13   ArmGNUToolchain是14.2.rel1   IDE环境是eclipse (2024-12)   操作系统是MacOS  13.7.4

其他配置如图片所示,ArmGNUToolchain、python和Eclipse各个版本我都是从很低的版本一直升上来的。

我想说明的是所有的软件都没有问题,是你的其他方面没有注意到或者配置的问题。

实在不行你可以找代理商或原厂,再不行就直接用keil,那个最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退回10.3编译后,mcu就能正常工作了,可以多次重复下载。这问题卡了我一星期,已经很明显是gcc新版本, ...

你不能忽略编译器给你的提示啊,编译器都告诉你了:C Target type hc32f4a0 not recognized.

你应该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编译器找不到对应的FALSH算法文件,他可能随便往FLASH塞了些数据。

那不死机就奇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烧录不了的,调试模式也不可进入,mcu和死掉一样。只能读取芯片ID,如果能进入gdb,那都不是事儿了,我何 ...

既然 “烧录不了”,又是怎么做到“退回10.3编译后,mcu就能正常工作了”?

应该是同一个板子吧。还是说烧录不了的板子报废掉,又换了块新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忽略编译器给你的提示啊,编译器都告诉你了:C Target type hc32f4a0 not recognized.

你应该先把 ...

这个提示是正常时的,指令写错了,我下面改了,异常那张图才是,既然你用的可以,那应该是我cmake给编译器加了什么选项,或者少了什么选项,我过几天验证一下,具体是哪个选项导致的新编译器编译出来有问题,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 “烧录不了”,又是怎么做到“退回10.3编译后,mcu就能正常工作了”?

应该是同一个板子吧。还是说 ...

死掉的mcu,用keil,不断读取芯片ID,下载,debug,三个选项,重复个N次,总有一次可以让mcu停下来,并下入正常程序,mcu就能恢复,就又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提示是正常时的,指令写错了,我下面改了,异常那张图才是,既然你用的可以,那应该是我cmake给编译 ...

装个X,截个图给你展示一下Mac下的Vscode+GCC的工程。
vscode/GCC工具链等都是最新的版本。

vscode+gcc

vscode+g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X,截个图给你展示一下Mac下的Vscode+GCC的工程。
vscode/GCC工具链等都是最新的版本。
...

我重写一下cmake,已经正常了,还是cmake配置的编译器选项导致的,去除了很多优化。

网友E:
问一下目前在搞HC32L196的开发,小华并没有给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文件,我自己写了一个但是生成的hex文件烧录后无法运行,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脚本文件里分段有问题(比如相比之下少了OTP段)C:\Users\Admin\Desktop\新建文件夹 (3)\微信图片_20250314172903.png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目前在搞HC32L196的开发,小华并没有给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文件,我自己写了一个但是生成的hex文件烧 ...

C:\Users\Admin\Desktop\新建文件夹 (3)\微信图片_20250314172903.p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https://github.com/nczyw/hc32f4a0-drivers

去看一下我的驱动写法还有toolcha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目前在搞HC32L196的开发,小华并没有给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文件,我自己写了一个但是生成的hex文件烧 ...

如果官方没有写gcc的链接脚本,那就很难了,这个前面必须要官方来写,不然自己仿造太难了

网友F:
这种情况多半与MCU没多大关系,编译器只认内核型号,如果小华的是这样,那其它的CORTEX M4系列也会是一样。

网友G(2025-04-29):
你可以尝试在本地通过Docker容器或VM来构建一个与特定版本GCC兼容的环境。

网友H(2025-05-31):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尝试用最新GCC编译出错的部分进行调试,看看具体是编译器的代码生成问题还是链接脚本/启动文件不兼容,做些针对性改造(虽说麻烦,但不失为长远解决之道)。

网友H:
如果长期得依赖这种老旧编译环境,确实不利于开发效率和后续维

网友I:
可能是编译选项或配置问题,需要检查工程设置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