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沁恒有没有关于mipi切换的芯片?

楼主(2025-03-07):
沁恒有没有关于mipi切换的芯片?想做多路摄像头接入CPU的操作,但是同时仅需要接入1路就行,所以想找个电子开关估计就行吧,沁恒有没有这种方案呐?

网友A:
具体是需要几路几切一呢,MIPI信号带宽一般在数G以上,比较推荐48X系列
https://www.wch.cn/search?t=all&q=482可以以下载手册选择对应的切换通道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需要几路几切一呢,MIPI信号带宽一般在数G以上,比较推荐48X系列
https://www.wch.cn/search?t=all&q ...

6路,是6路摄像头的mipi信号做切换,同一时间只用到1路mipi信号给主板CPU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