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有没有HX8264的驱动例程?

楼主(2025-03-07):
如题,从仓库发现了9片7寸LCD,是HX8264的驱动,简单搞了个还没点亮。
没找到相关的驱动程序?请教高手

网友A(2025-04-17):
这种一般都可以去这个github上下载关于hx8264的驱动

网友B:
其实这种驱动程序很好找吧,在开源平台这种

网友C:
是不是你的SPI这种操作没对啊

网友D:
你可以去找个例程,关于码云这种也可以,找驱动HX8264的就好了

网友E:
不好说,你还是得去社区论坛找找吧

网友F:
你有这款屏幕的数据手册吗?数据手册一般会提供时序,然后就可以弄了

网友G:
我觉得相关驱动还得去这个屏的官网找找才行

网友H:
关于ST的不一定有例程,但是关于这个屏的驱动C文件估计能去屏的官网找到

网友I:
你可以考虑去点屏相关的群去找找资料

网友J:
HX8264 是一种常见的驱动芯片,通常用于液晶显示或其他显示应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利用STemWin图形库,里面可能是有驱动的

网友D:
CubeMX中启用STemWin支持,配置LCD接口为FSMCSPI模式(根据HX8264接口类型)。

网友B:
修改LCDCof_FlexColor_Template.c文件,填写HX8264的初始化序列、时序参数及寄存器映射表

网友H:
调用STemWin API(如GUI_Init()GUI_DrawBitmap())实现图形显示

网友B:
HX8264数据手册的啊,仔细阅读HX8264的数据手册,了解其通信协议(如8080并口、SPI接口)、时序要求(如TcsTrdTwr等参数)。

网友F:
在GitHub、CSDN等平台搜索“STM32F4 HX8264驱动”,可找到部分开源项目。例如,某些项目可能基于STM32F407 Disco

网友F:
.在GitHub、CSDN等平台搜索“STM32F4 HX8264驱动”,可找到部分开源项目。例如,某些项目可能基于STM32F407 Discovery开发板实现HX8264的显示功能,代码中包含完整的初始化流程和时序控制逻辑。

网友B:
找HX8264数据手册的啊,仔细阅读HX8264的数据手册,了解其通信协议(如8080并口、SPI接口)、时序要求(如Tcs、Trd、Twr等参数)。

网友G:
根据数据手册设计硬件连接,例如,将HX8264D0-D7连接到STM32F4GPIO端口,或通过FSMC总线连接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