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能否长距离传输后进行ADC转换?

楼主(2025-03-07):
应用中对PD产生的电流进行本地IV变换后进入ADC,将转换后的数字量通过485传给主控。
主控开了8个任务处理外设,通过应答的方式接收PD数据。一秒只能接受8次数据。
希望将速率提高到100次。串口应答实现有困难。

现在考虑能否将pd通过引线到主板,由主板进行AD转换。AD与主板距离10多米。PD产生电流有1uA。
请教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1uA的电流信号在10多米的传输中衰减和干扰都会很严重,建议尽量避免直接传输电流信号。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建议你在PD端做IV转换,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再传输,电压信号更稳定且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C:
如果一定要远距离传输电流信号,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电缆,并尽可能提高驱动电流以降低信号损失。

网友D:
在PD端做IV转换时,选择低漂移、低噪声的运放芯片,比如OPA129、AD8605之类的,效果会更稳定。

网友E:
你可以考虑将IV转换后的电压信号编码成频率信号,利用频率信号传输,这种方式抗干扰性更强。

网友F:
若信号传输距离较远,可以考虑使用差分信号传输,配合运放电路来提升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G:
如果使用电压信号传输,建议选择010V或420mA这种更稳定的工业标准信号,更适合长距离传输。

网友H:
若更换传输方式不现实,考虑在ADC前加上滤波电路,并在软件上做一定的均值滤波,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I:
485通讯速率提升至100次/秒并非不可能,可以优化通讯协议,减少无效数据,提高数据打包效率。

网友J:
如果你的PD数据变化不快,或许可以尝试数据压缩、仅发送变化值等方式来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K(2025-04-14):
PD(光电探测器)产生的电流通过引线直接连接到主板,并由主板进行AD转换,从技术上是可行的

网友L:
如果担心容易受到噪声干扰,可以使用屏蔽线缆:采用双绞屏蔽线缆,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M:
信号放大,在PD端或主板端增加低噪声放大器(如仪表放大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并放大

网友N:
采用四线制(恒流源驱动+电压反馈),减少引线电阻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O:
建议使用差分信号(如RS-422/485)替代单端信号,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P:
低阻抗设计,确保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减少反射和信号衰减

网友Q:
滤波处理,在主板端增加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R:
选择高精度AD转换器:确保分辨率和精度满足需求(如16AD)。这样可以提高采样率:AD转换器的采样率应高于100Hz,以满足实时性要求

网友S:
PD端或主板端增加精密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